請教各位大大二行程&四行程保養方式

楼主(2012-04-15):
由於太久沒騎過機車.都忘了該如何保養.請教站上大大.能分享二行程及四行程的保養方法
1.換機油的里程數及時間
2.該換那些油
3.油尺的高低位置
4.需注意那些重點地方
5.那種油比較好用又不會很貴
6.如要下地下室時熄火以滑行方是下地下室停車.對車子有影響嗎?

先謝謝各位大大囉

楼主:
剛剛爬了一下文.爬到了一篇.貼過來.如不妥請告知~~

不會的只要定期做好保養~(下雨天要更小心騎車)
一般人在騎車時往往忽略了機車也是需要保養的,至於如何保養及何時需保養請看內文

一.機油何時更換
1.機車的引擎轉速約在1500~12000轉之間!當機油的潤滑度不夠時就會產生磨損..所以依照每個人的騎乘方式不同,四行程更換油品品質及更換頻率也不同.機油指示燈或定期1000公里更換機油(機油指示燈只是提供一個建議更換機油的裝置,是隨著數度表一起計算..),適用於"正常"騎乘方式,長期騎短程之車輛或常劇烈操車者最好提前更換,較不會因為機油變質,潤滑度不足而造成機件損傷....;引擎吃機油者,依機油量尺下限為更換標準..建議每騎600.800.1000公里檢查是否要更換機油(油量.油質).

2.正常方式騎乘(不操車,催油門平順,每次騎乘里程10KM以上)著,機油每1000公里更換一次.超過1500公里未換,則引擎內部會因潤滑度不足受到損傷(曲軸.汽缸.活塞.汽門.汽門搖臂.凸輪軸.內鏈條.....),只要一次超過更換時間而引擎受損,則以後只會吃機油越來越嚴重,除拆引擎維修外無他法!!更換機油時漏下機油的量剩不到400ml的話,時都有可能引擎內機件損壞.卡死或無法正常動作而縮缸.曲軸卡死.....

3.機油最好換中等級以上的對引擎保護會較好,(機油好壞取決於潤滑度.抗磨損.油品變質程度).盡量選擇大廠牌且購買.更換前,多比較幾家所要選用的機油包裝,以免買到次級品(某些大賣場會有)或假油.

4.四行程機車,新車時第一次300公里就要提前更換機油(齒輪油),第二次總里程數1000公里(齒輪油),讓磨和拋光後的鐵削排出,避免鐵削損傷機件!!第三次起依騎乘狀況而定更換機油....

二.其他保養
1.齒輪油.建議換兩
次機油換一次齒輪油.(某些車種拖到第三次再換油值會很差.如:RS)

2.空氣濾清器.每3000km清潔一次,每5000km或半年更換一次.(濕式海綿使用過久會被機油腐化而吸到化由器及引擎內).

3.火星塞.每10000km更換,使用過久的火星塞會打電耗弱.點火不良無法完全燃燒.

4.傳動系統.每15000KM檢查一次,之後每5000km檢查一次.普利盤.普利珠.皮帶.離合器產生損耗可是會影響耗油量.加速性.極速喔..

5.汽油.建議使用92無鉛.95無鉛據傳是比較會跑,但較容易造成汽缸積炭.

6.無負載時,切勿大催空油!!騎乘時儘可能不要長時間劇烈操駕.....

7.冷車發動時,請暖車2~3分鐘(無負載), 等引擎怠速回穩後即可,沒暖車前兩三分鐘騎起來前可是會不順暢.無力喔...(機油經過一段時間都回流至引擎底部,發動時機油才會打上來到汽缸頭,無負載的暖車也以避免機油未潤滑機件的傷害...)

8.機車不必冷車!!車輛停妥後即可熄火,放置原地發動只會讓引擎溫度上升..

三.其餘消耗性部品
1.煞車皮.煞車調整螺絲已鎖到底,煞車拉桿離手把間距過小,或煞車能力大幅降低時,需更換.
2.煞車線.加油線.座墊線..機車經常吹風日曬,不好按壓.催動.開啟時...就要更換之.
3.電瓶.有正常騎乘使用下,放置隔天或2天就無法用電動啟動..或是連續放置1~2個月,電瓶鉛板蓄電能力大幅降弱無法蓄電時...需更換之...
4.輪胎.最淺的胎纹低於0.8mm時,更換之.過淺的胎紋,在遇到沙子和水的時候無法排除,容易造成打滑!!

每星期DIY固定檢查,輪胎(胎壓.纹路深淺0.8mm以上).大燈.方向燈.煞車燈.喇吧.煞車.啟動是否正常.發動後引擎或其他零件是否有異音.水冷車輛請檢查水箱和副水箱水量是否足夠!.......可以參考機車使用說明手冊裡的保養表..
補註.
1.機車建議使用92無鉛汽油,據經驗拆過的汽缸告訴我,加95的汽油加速較快較會跑,但是容易造成積碳!!切勿加98汽油,會傷害到引擎的汽門!!
2.皮帶位於傳動箱內,負責傳導帶動變速,將引擎經過普利盤的力量經由"皮帶"傳動離合器....而帶動齒輪箱及後輪.......
參考資料
professional
皮帶
15000~20000檢查
必要時在更換即可
(前提..你需要有認識的車行幫你拆下來做檢查..因為免費)
如果請一般車行幫你作檢查..需要點費用(一百至三百左右)

皮帶有問題前..也就是龜裂或更嚴重點快斷掉..
起步會鈍鈍(斗)的
(其實皮帶龜裂時就會有一點點頓頓的感覺..但不是每次行車前都會降
等龜裂嚴重時..幾忽視每次行車都惠頓頓的)

離合器~普立磐...比較不講究 有無力 的話
兩萬五到三萬換一次絕對夠
壞掉的情況
也是起步會頓頓的
或者是..當你轉動後輪..會有很大的聲音
(當然..也有可能是潤滑度不夠而導致的..得看磨損率而定)

油門線 四~五萬(里程數)換
煞車線 同上

內鏈條
建議你四萬換一次
如果斷掉的話..會比你修理來的貴上許多

本文轉自Mobile01 -淡藍天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6&t=149046

如有不妥請告知

网友A:
自己及家人的經驗: 野狼125, 迪爵125, RS100(二手有改缸)
機油: 1000公里更換
齒輪油: 10000公里更換
機油是去汽車保養廠買的,一桶20公升,不到1千元, 機油不要買到假油都ok的
(機油用很多年了,車況都正常,沒有發生因使用此機油而造成的問題)
齒輪油是買機油老闆送的,是從大桶的齒輪油倒出一小瓶約一公升
平時都是順順的騎車,不會特別去操車

其他的也沒什麼,就等有問題時再處理就可以了,
簡單的自行買材料自己弄,
有難度不好處理的,請機車店弄,
像是換機油,換齒輪油,打氣,換燈泡,換電瓶,自己弄,
換胎,就請人處理.

下地下室以熄火滑行方式,我覺得沒差,不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及家人的經驗: 野狼125, 迪爵125, RS100(二手有改缸)
機油: 1000公里更換
齒輪油: 10000公里更換

謝謝你~~~
我想自己換.但廢油如何處理~"~

网友B:
一般的機車行外面都有廢油回收桶 找好一點的老闆
丟給他就可以了..

网友:
*廢油中油有收~ 或是機車行 廢油那都可以轉賣$$$的!

*要便宜的話好事多~ 雪弗龍 SN等級 10W40一箱 12瓶1299 ~
不然+樂福~愛買特價的時候嘉實多10W40 SN 那隻也OK!
假油的話...X城 通常都是買進口油近來自己調 包裝再改一改(漂亮OR日本字)
X本油脂......啥都仿包= =" 看代理商就知道了!

*保養1千換機油~5千空濾和齒輪油.1萬火星塞.輪胎
1.5W~2.5W換皮帶.普利珠...就這樣循環 電瓶啥時壞
不一定的!但常電瓶沒電 前車殼的整流器(1~2百多)就換掉吧!

网友:
6..應該沒差..偶這邊有一公里多的斜坡..有時慢慢讓他滑下去也不錯

摩托車基本上能動就可以了   很多東西能省則省..我絕得不一定要更換
看個人荷包的需求 有錢+有閒 還要有足夠的工具.

常常操車..劇烈操控  油最好用好一點.

92 跟 95 差在壓縮比, 92 比較容易產生暴振, 汽車有四鋼 相對會比較明顯..
機車本來就震動很大..所以沒什麼差啦...最近為了省錢都+92..
不然 92+95 應該也可以啦.

楼主:
感謝上面各位大大的幫忙.讓我又重溫機車保養方法~~~

网友:
1. 換換機油  換換整流子.....
2. 進階 更換煞車皮..煞車線.
3. 高級..更換有的沒的. 但一定要有工具.

(工具是要投資coco的..而且買不完)
我都是請朋友來幫忙   因為他有整套完整的工具(修汽車的..)  還有電動的.
(上次是更換前叉油..請他來幫忙..)

不然可能遇到的情況就是因為某顆螺絲崩牙或很難拆.或者角度問題..沒有工具卡在那邊..
以前我也買過拆離合器螺絲的特工.(但還是超難拆) .後來有電動起子 馬上就拆掉..不用在那邊搞的要死要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機車行外面都有廢油回收桶 找好一點的老闆
丟給他就可以了..

那些老闆都會很高興收的,我最近才賣了一桶廢機油,12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機車行外面都有廢油回收桶 找好一點的老闆
丟給他就可以了..

真好,小弟這邊根本沒車行要收,連清潔隊資源回收車也不要,之前都積個2-3罐混在一般垃圾裡

网友:
一般廢機油各機車行和汽車保養廠或是加油站都會收....
因為他們會再轉賣出去...

四行程引擎:
每1000公里換一次機油
每2000公里換一次齒輪油
火星塞每10000公里換一次
空氣濾清器每5000公里換一次
其他就看著辦

二行程車
沒有機油可換,但是一定要添加機油
齒輪油一樣是2000公里換一次

如果可以,建議每年洗一次化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