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F661GX 的AGP插槽?

楼主(2012-04-15):
最近朋友送一片F661GX主機板,因為內建顯卡好像不支援寬螢幕,所以想另外插一張顯卡上去用,插槽只寫''AGP''而已,上露天找了一下,發現AGP顯卡又分好幾種腳位,請問各位大大,這是哪一種的??
主機板全照:
AGP插槽:

順帶一提,如果有朋友也有這張板子,但找不到驅動,可至這裡下載:http://support.acer-euro.com/drivers/desktop/power_s260.html

网友A:
http://zh.wikipedia.org/wiki/AGP

這種插槽可安裝 4x/8x的AGP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zh.wikipedia.org/wiki/AGP

這種插槽可安裝 4x/8x的AGP顯卡

謝謝您,
那麼張主機板也就可以用4X或8X的顯卡囉?

网友A:
這種插槽是最常見的了
儘管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插槽是最常見的了
儘管上吧

問一下,你知道這張板的記憶體最高支援到幾G?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9450.htm
找了一下,最高支援 單條 1GB的DDR
每個插槽只能最高用1GB的D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9450.htm
找了一下,最高支援 單條 1GB的DDR
每個插槽只能最高用1GB的DDR

好的!感謝您!

网友:
如果主機板只支援4X
你插上8X顯卡只能以4X下去跑,我有試過
至於4X顯卡插2X的槽我就不知了

网友A:
4X的顯卡插入2X的插槽.....
會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4X的顯卡插入2X的插槽.....
會燒掉

嗄! 是喔
受教了n_118|

网友:
AGP 4X的插槽會有支援2X的功能,8X的插槽不能支援2X,而且就算你想插也不行,他有防呆裝置了!!

9樓的大大應該是打錯了,是8X可以向下相容到4X,4X可以向下相容到1X,向上相容當然是不可能!!

要安裝前先看一下一般來說4X的AGP顯卡會有2個防呆孔,8X的只有一個。

网友A:
我的確是有打錯,
因為4X的顯卡,是完全放不進2X的AGP插槽
http://asemia623.pixnet.net/blog ... 8%E5%AE%B9%E6%80%A7
因為防呆缺口的關係
這部分小弟道歉,誤導了大家

不過8X的顯卡就可以放進2X的插槽,但是電壓上就是一個問題了
網路上找的案例
http://www.coolaler.com/archive/index.php/t-11556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確是有打錯,
因為4X的顯卡,是完全放不進2X的AGP插槽
http://asemia623.pixnet.net/blog/post/3194698 ...

所以說...這片板子能適用哪幾種規格?

网友:
前面已經有答案了
4X / 8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