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惠普 HP V220顯示器{沒時間處理..丟著嚕)

楼主(2012-04-15):
最近整理倉庫翻出一台V220的顯示器,通電上訊號線之後會出現畫面,過2~3秒即消失,燈號維持綠燈
小弟想請教該從哪裡下手@@!
P板
上訊號線後
兩秒後..
剛剛急著出去洗車...來不及拍照=_="

网友:
拆機,拍圖,上傳???   這是基本步驟.....

樓主陳述故障狀況,初步認為是燈管或高壓部份的問題,相對的電源供應高壓部分也要查???

楼主:
剛剛回來之後....插上訊號線~燈管滅了之後用LED手電筒一照....底部有畫面~~@@!!!
這是該換燈管的意思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回來之後....插上訊號線~燈管滅了之後用LED手電筒一照....底部有畫面~~@@!!!
這是該換燈管的意思嗎@@?

高壓板壞不然就燈管老化

先側燈管是否好壞

网友:
高壓輸出部份是否有虛焊??

楼主:
厄~沒工具測燈管耶...高壓輸出部分已經重新補焊過了~~狀況依舊
還沒有時間拆到很細部....QQ

网友:
手上有正常燈管就先測背光電路能不能持續點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