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32吋 電源板 6871TPT275E 上的MOS

楼主(2012-04-15):
送來時..不過電
一拆..燒到完全看不出來本來是什麼
求大電容下面有散熱片那個MOS 型號

圖中是我用16N50C3 帶用..可開機..
圖中是燒機大約15分左右的溫度..太高了..所以才求看有那位神人知道他本來的型號..謝謝

楼主:
目前..半小時左右了...79~80度...真是高..><

网友:
有沒比16N50C3更耐大電流的,溫度應該會降!!

哈哈!!  AK大你也會有搞不定的東西喔!!..............

网友A:
pfc power 26nm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 power 26nm60

謝謝 B大...
剛剛去買回來 26nm60  裝上後..溫度最後也是到80....><
不知問題在那裡..><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驅動波形,看看是不是驅動不良導致MOSFET過熱
(接示波器前注意地電位隔離,以免放煙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驅動波形,看看是不是驅動不良導致MOSFET過熱
(接示波器前注意地電位隔離,以免放煙火) ...

最後放棄..因為去找同行..借了一台一樣的..拆電源板來測試..半小時後也是到80了(沒修過的)...我就放棄了

网友:
你這台溫度計跟我的一樣ㄋ,只不過我沒用包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