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固緯示波器 GW GOS-642 40Mhz Oscilloscope 示波器垂直跳動維

楼主(2012-04-15):
這台固緯 GW GOS-642 40Mhz 示波器是大老那裡拿回來的,因為最近在出售他的二手示波器,所以找些常見的維修心得與大家分享。

這種古早型的示波器就像手排車,實在有夠耐用,但是它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接觸不良。
我在很多年前就跟大家說過,多一個接點就是多一個缺點的觀念,同理就是多隻香爐多隻鬼,以前的示波器因為大量使用開關,一段時間就會接觸不良,最常見的就是垂直放大器與水平放大器的波段開關,這種開關無法購買,只能用修理的,好加在修理這種開關的困難度不高,否則就麻煩了。

這台GOS-642示波器也不例外,它就是波型上下跳來跳去,轉動波段開關時尤其嚴重,有時甚至連掃瞄線都跑不見了,遇到這種情形不用修電路,先把波段開關修好再說。

打開上蓋首先看到的就是CRT,這台GOS-642是使用東芝的管子。

我們要拆下波投必須先拆下面板,示波器有很多複合型開關,所以要由外而內一個一個拆下。如下圖︰

下圖這個束帶要先剪斷,否則面板拿不下來。

接下來才能拿下Trace Rotation的接線。

拆下後就如下圖︰

再來要把CH1與CH2的輸入端與電路板拆焊。如下圖︰

接著就可以拿下鋁板了。

上圖的三個紅色圈圈就是最常壞的開關。
今天的主角是下面的開關,也就是下圖這個︰

開始拆焊它的背部接點,拆下後就如下圖︰

注意看下圖,紅點的部份早已氧化變黑,這就是為什麼會接觸不良的原因。

波段開關不只一面,其它面也是氧化相當嚴重。

後面的PULL *5 MAG開關接腳也是一樣有氧化現象。

下圖是VAR開關,這個開關也是重點,不清潔乾淨也是一樣波型亂跳,這個接點有左右兩邊,兩邊都要清潔。

用什麼清潔呢?拿出跟惠民買的筆形橡皮擦,這支橡皮擦是我用過最好用的,它的橡皮粗細剛好在不會損傷電路板電鍍面(金手指),而又能快速擦掉氧化層,只是有點貴。

才擦幾下就有效果了。

把剛剛說明的地方都輕輕擦乾脆,然後把接點復活劑噴在棉花上再擦一次,這次是上保護劑及除污。
另一個就不重複說明了,來看看結果吧!

因為是靜止圖片無法表現給大家看,跳動的問題沒有了,掃瞄線非常穩定。
把CH1與CH2都接上CAL端子看看。

這台GOS-642的CAL端子是2Vp-p,所以是準確的。
眼尖的朋友應該看到CH1與CH2的垂直波段開關位置差10倍,但是螢幕顯示卻是同樣高度,那是因為我的探棒一支是1*1,而另一支是1*10的緣故。

一般給廠商保養不會像我這篇這麼做,因為這樣賺不到錢,外面一般都是直接用接點復活劑(甚至只有用WD40)噴一噴、開關轉一轉就交差了,這樣一陣子就又發生接觸的情形,不該省的就不要省吧!

网友A:
我的示波器有這樣被整理過了嗎???

還是這篇是W大要教我自己動手整理的教學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示波器有這樣被整理過了嗎???

還是這篇是W大要教我自己動手整理的教學篇????

當然是沒有呀!我只是測試一台功能都有正常的寄給你,你想用的順手,那你自己把開關清一清,應該可以讓你用很多年,Kenwood的示波器雖然沒有其它廠牌出名,但是耐用度也不輸人的。
如果要我幫你整理過再賣出,那這台20Mhz應該多個0吧!

网友B:
這就是所謂儀器接點整理!真是秘技功開.

銅板氧化成黑色,應是歲月留下的痕跡.難怪儀器保存要多費工夫,且要定期開機防潮.

筆形橡皮擦是必備品了.但是接點復活劑還有接點復活膏,有很多種可以選用,要如何選用比較好?

网友C:
哇賽~~裡面好乾淨.好像沒用過

加一個0是要給外婆的伙食費還是預存的養老金呢?

网友A:
WISH大!!你幫我寄的是Kenwood的示波器喔!!  型號不就是 4025或4125!!  期待ㄋ.....................

网友D:
真是大為精奇, 筆形橡皮擦也有這樣的神奇之處, 見學了! 謝謝!

网友E:
請問 W 大這是不是 Glass-Fibre Eraser?
看到這個筆形橡皮擦想到以前曾經用過的纖維橡皮擦真是好用,國外買的後來搞丟就沒得用了。
高頻的東西許多接點或接頭都是鍍銀的,幾年下來就黑的不像話,用這東東擦兩下就清潔溜溜了。

網路上看到有這麼多種,怎麼辦心又癢了又想亂買東西了!哪裡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就是所謂儀器接點整理!真是秘技功開.

銅板氧化成黑色,應是歲月留下的痕跡.難怪儀器保存要多費工夫,且要 ...

接點復活劑的品牌很多,品牌這是看個人喜好,實在也不知如何評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賽~~裡面好乾淨.好像沒用過

加一個0是要給外婆的伙食費還是預存的養老金呢? ...

所以要省的話還是自己動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你幫我寄的是Kenwood的示波器喔!!  型號不就是 4025或4125!!  期待ㄋ..................... ...

我是寄Kenwood,不過我忘了看型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大為精奇, 筆形橡皮擦也有這樣的神奇之處, 見學了! 謝謝!

那支筆是西德的,以前是請在大陸的朋友帶回來,後來也有看到惠民那裡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 W 大這是不是 Glass-Fibre Eraser?
看到這個筆形橡皮擦想到以前曾經用過的纖維橡皮擦真是好用,國外 ...

電子用的橡皮擦很多種,但是我比較喜愛用西德這支,原因有說了,像示波器這種儀器的開關接點幾乎都是鍍銀接點,很容易就黑掉,用太粗糙的橡皮擦會讓上面的鍍銀層嚴重磨損,太細的橡皮擦遇到已長銅鏽的幾乎都擦不掉,還記得以前舊公司有幾台電腦是工作在很潮溼的場所,所以像記憶體的金手指等地方一旦長銅鏽就非常難擦,我都是用這支就可以不必很費力擦除,當然這是個人感覺,不見得每個人都認為合適。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子用的橡皮擦很多種,但是我比較喜愛用西德這支,原因有說了,像示波器這種儀器的開關接點幾乎都是鍍銀 ...

所以你手邊圖片上這隻擦筆是 QQ 橡皮材質的,筆桿是木頭要用刀子削?

我說的這種你可能用過,擦下來的屑是很微細的纖維絲,拿來擦金手指一下就光亮而完全不會有刮花的紋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你手邊圖片上這隻擦筆是 QQ 橡皮材質的,筆桿是木頭要用刀子削?

我說的這種你可能用過,擦下來的屑 ...

依我的經驗,如果擦下來是一絲一絲這種橡皮擦,它是屬於細磨型,如果擦下來是粉末狀,那是屬於粗磨型,這支西德的製品擦下來還是粉末狀,但是卻不會太磨損電鍍層,這個是我使用這支筆多年的經驗。
當然,如果只是一般擦亮的話,拿蜻蜓牌的橡皮擦就很好用了,我曾經用過很種廠牌,這支西德筆算是比較習慣的。

网友A:
看來送到的示波器我有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送到的示波器我有得搞了!!...........

你放心!我寄出前有測試過,確定都可以用才寄給你,只是你要好用就要徹底清潔那些鍍銀接點的波段開關,究竟你要跟它廝守一陣子的,好好的幫它洗個澡吧!千萬別給你家女王看到了.......

eson0724.....
老娘嫁給你做牛做馬數十年.....
也沒給老娘洗澡....
啥示波器一買回來就幫它洗澡香香...
.....
.
.
.

网友E:
為何許多電子工程師都愛用太克示波器(包含這帖這品牌廠內研發工程師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旋轉開關長得不一樣。
這個有專利的旋轉開關是像音樂盒那般的琴鍵式,可旋轉的是塑膠凸輪軸,實際接點是一長排的微小鍍金彈片。

由於接點就在主 PC 板上能夠緊密結所以減少了潜佈電感/電容,又旋轉軸心與接點是分離的所以人為外力不易傷害到接點。

我碰過許多太克示波器即使是從廢五金區來其旋轉軸有撞傷的,都沒有一台是有此類氧化接觸不良的問題。
碰到這種的請不要亂噴接點清潔劑,沒噴沒事,噴了就會出事,因為導電與電容性變化影響到高頻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放心!我寄出前有測試過,確定都可以用才寄給你,只是你要好用就要徹底清潔那些鍍銀接點的波段開關,究 ...

我都是在辦公室拆的,他看不到!!

之前都把一堆要修的東西堆在家裡,已經被念過頭了,一專注後面就一雙白眼瞪你,

乾脆我把器材物品全搬到辦公室,有空就加減玩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為何許多電子工程師都愛用太克示波器(包含這帖這品牌廠內研發工程師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旋轉開關長 ...

這種裝置有好處也有壞處,塑膠製的凸輪軸,一旦磨損就很頭大了,再加上太克這個招牌,小弟實在沒有這種財力買到這種等級的..................只能望機興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為何許多電子工程師都愛用太克示波器(包含這帖這品牌廠內研發工程師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旋轉開關長 ...

也並不是每台Tektronix的波段開關都是一樣,比較低階的還是使用一般的波段開關,不過有學過電子儀表學分的朋友應該知道為什麼示波器的波段開關要做成長長的這樣,這是有學問的,這個問題等我拆下下一台時再討論。
為什麼要等下下一台?因為40Mhz有3台,下一台要討論接點復活劑,所以波段開關留在第三台。
不這樣的話我怕三台都是壞波段開關,我就有炒冷飯的嫌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這種裝置有好處也有壞處,塑膠製的凸輪軸,一旦磨損就很頭大了,再加上太克這個招牌,小弟實在沒有這種財 ...

那可是工程塑膠硬的很,接點又非常輕盈,根本就不必擔心會磨損。
有機會去轉一轉太克的,跟日本貨的感覺差很多。

太克中古類比示波器也不貴,一台能用很多年。器材好心情也會好,技術也會變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裝置有好處也有壞處,塑膠製的凸輪軸,一旦磨損就很頭大了,再加上太克這個招牌,小弟實在沒有這種財 ...

前些日子到某大老那裡泡茶,閒聊中也提到儀器,他告訴我如果每台儀器都要買新的,那根本就沒得玩。
其實我們這一行的儀器都是買新的,所以我們這一行不是賺不到錢,而是光儀器的投資就非常嚇人,是到後期才有租賃儀器的服務。
現在網路發達了,二手儀器隨處可找,二手太克一台不再是天文數字了,所以不可能買不起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可是工程塑膠硬的很,接點又非常輕盈,根本就不必擔心會磨損。
有機會去轉一轉太克的,跟日本貨的感覺 ...

一台能用很多年。器材好心情也會好,技術也會變更好。

是有同感啦!!  不過好物也要掂量自己口袋的深度,我是領死薪的,又一家子要養,又不是從事專業維修,

這種好物,不是我能敗得下去的???

剛剛搜尋了一下,露拍上二手太克最便宜12000元起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能用很多年。器材好心情也會好,技術也會變更好。

是有同感啦!!  不過好物也要掂量自己口袋的深度, ...

不可能吧!二手太克12000起跳?我那台太克50Mhz能賣2000我就半夜爬起來偷笑了。

网友E:
我最早玩太克是灣裡與大發廢五金時代,外觀好的最貴買到2000元。
買回來的幾乎都要修,修不好的也能夠拆料,修的好就丟到店家賣賺零用錢。
維修手冊就去代裡商那裡借來印,搞到最後代理商不玩了整櫃子的手冊都給了我。

其實完全都是興趣,整理好賣的錢還不是又去買別的來玩。
看過用過這些一級品會讓你眼界大開,技術當然會更好。

网友:
我是用(  太克  )這個關鍵字搜索的,價格設定在5000以下,沒有,10000以下,沒有,20000以下有一台12800!!!  @@!!

网友E:
為何不用 Tektronix 去搜尋,更多又更便宜。

原來用了中文名可以賣的比較貴。

网友A:
再便宜也沒WISH大給我的便宜阿!!

WISH大,下次把你的太克便宜讓出給我吧價格在3位半以下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為何不用 Tektronix 去搜尋,更多又更便宜。

原來用了中文名可以賣的比較貴。 ...

用英文名稱搜尋,價格在0-3000元之間的只有3台,這個價是WISH大給我價格的10倍!!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早玩太克是灣裡與大發廢五金時代,外觀好的最貴買到2000元。
買回來的幾乎都要修,修不好的也能夠拆料 ...

難怪版大練得一身好本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便宜也沒WISH大給我的便宜阿!!

WISH大,下次把你的太克便宜讓出給我吧價格在3位半以下喔!!  ...

3位半?3位半是什麼表示法?

网友A:
1,999.........電表3位半的標示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9.........電表3位半的標示阿!!  @@!!

還有這樣表示法喔!好呀!看你什麼時候想"升級"再告訴我好了。

楼主:
有人要買走一台未整理的40Mhz示波器,那波段開關的問題就跟接點復活劑一起在第二台40Mhz示波器中討論了。
也期待日後那位購買40Mhz的朋友分享他的清潔波段開關過程。

网友:
要換示波器,要等我的功力再進步後才考慮了!! 應該還很久......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就是所謂儀器接點整理!真是秘技功開.

銅板氧化成黑色,應是歲月留下的痕跡.難怪儀器保存要多費工夫,且要 ...

示波器的波段開關是在銅板接點上鍍銀的。
第二台會加入接點復活劑與波段開關的討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最早玩太克是灣裡與大發廢五金時代,外觀好的最貴買到2000元。
買回來的幾乎都要修,修不好的也能夠拆料 ...

大發去過一次,灣裡以前好像是廚房,不過你比較厲害,我都是檢便宜的而已,儀器類怕沒零件修,而且口袋也沒什麼錢,只能買一些裝Logic IC的PCB,還有一支快30年的電鑽,超有力的, 現在還在用.

楼主:
以前玩電子的三大天堂,北中華商場,南灣裡,中建國市場,只不過現在都不流行這個了。

現在只剩下"網路"!

网友:
有同感!! 透過網路很多相關資訊都能迅速查到,也多虧了站長,開啟這麼好的論壇作為交流介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有這樣表示法喔!好呀!看你什麼時候想"升級"再告訴我好了。

靈活運用!!!   剛好想到,所以拿來用用,沒特別意思!!

還有很期待第二台示波器的整理帖......................... 先透露一下何時公布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發去過一次,灣裡以前好像是廚房,不過你比較厲害,我都是檢便宜的而已,儀器類怕沒零件修,而且口袋也沒什 ...

以前的大發與灣裡真是寶庫,我每月都去找高級儀器與軍用通訊機,偶而有高級音響。
在那理裝修設備的確能學到一些技術,因為來源便宜可以無限量的拆機。
我都隨身帶著工具包,跟老闆打個招呼就蹲在路邊拆起來了。
高級的超大電解電容路邊隨手可得是沒人要的東東。
沒用過的電子零件我都不敢買,常常都是工廠不要的瑕疵廢料。

現在可以到對岸挖一些舊貨或便宜的儀器套件也是不錯玩。
例如這幾天看上一個原子鐘,能夠給儀器或設備提供高精度的時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760128358
含 DDS 晶片能夠改頻 1 Hz to 20MHz,頻率穩定度達 2x10 的 -11 次方/每天。
較詳細的資料如下,有沒有人要團購來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靈活運用!!!   剛好想到,所以拿來用用,沒特別意思!!

還有很期待第二台示波器的整理帖........ ...

這次40Mhz總共有3台,今天凌晨被某會員訂走Topward,剛剛烏骨雞學姐連絡某會員也訂了一台,如果合意買走,那只有從20Mhz中發維修實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這樣表示法喔!好呀!看你什麼時候想"升級"再告訴我好了。

這種標示法應該對電表很熟的才知道吧!!

拿來做暗號也不錯喔!!

网友:
北中華商場還再,上禮拜有去看過,但是感覺縮水了,該有的零件,都不一定會有,聽說是以前前任光華,目前光華電子材料行,都比北中華商場還大了,再說網路價格遠比店面便宜,變成沒什麼好買的情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40Mhz總共有3台,今天凌晨被某會員訂走Topward,剛剛烏骨雞學姐連絡某會員也訂了一台,如果合意買走 ...

下午去拿示波器回家整理,搞了9小時,有空在把我整理的部分發上去,先說明,我沒法像您整理的方式處理這台示波器,因為旋鈕開關不同,怕拆壞所以不敢拆,只能土法煉鋼用清潔劑了????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467374

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整修帖發了!!   請指教!!

發這帖也搞了2小時!!

网友A:
請教一下 WISH 大!!

我整修好的 示波器 出現這種雜波 是何情況??

{{相冊圖片貼不上去,只有連結}}

這2天有點嚴重????

新的照片還沒拍,先拿之前照得來用一下!!

不知道需要再處裡哪一方面的故障問題呢??

還是單純的是BNC接頭需要更換或開關接點需要整理???

還有目前我是將示波器放置在電腦主機下使用,之前有網友問電腦主機漏電問題,

原則上,漏電問題我是還沒遇到過,不過我比較想知道,電腦的電磁波對示波器的影響程度,

麻煩一下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WISH 大!!

我整修好的 示波器 出現這種雜波 是何情況??

開關是一定要整理的。
漏電?你應該指干擾吧!把示波器拿到別的地方試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關是一定要整理的。
漏電?你應該指干擾吧!把示波器拿到別的地方試一下不就知道了? ...

這張圖是在家中整修時拍到的,目前是放在我辦公桌上用,

都會出現這種雜波,密封式的開關整修,呵呵!! 我還在等你發帖教一下怎麼拆!!

這種雜波是示波器本身的問題還是被測物的問題???

因為我那台40年老示波器,並沒有這種情形阿??  納悶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關是一定要整理的。
漏電?你應該指干擾吧!把示波器拿到別的地方試一下不就知道了? ...

最終測試結果,發現這台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需要熱機,

開啟約20分鐘後,波形測試都正常,也沒有發現雜波了!!

不知道是啥情形!!

不知道有沒人遇過需要熱機的情形呢??

网友:
恭喜Wish大完修,看來也是要多學學示波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終測試結果,發現這台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需要熱機,

開啟約20分鐘後,波形測試都正常,也沒 ...

像遇到這種雜波的情形,我的想法是這樣,把輸入開關切在GND,然後看有沒有雜訊?

示波器的輸入端被接地後,如果雜波看不見了,那故障很有可能是在輸入開關之前。反之,若還看的到雜訊,那表示該雜訊是發生在開關之後的電路。

我還是那句老話,開關先整理再說。
我知道你也是那句老話,你在等我先拆。
我手上只剩下一台示波器而已了,而且是被預定走了,這星期我會把老闆倉庫那幾台故障機載回來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遇到這種雜波的情形,我的想法是這樣,把輸入開關切在GND,然後看有沒有雜訊?

示波器的輸入端被接地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age%3D1#pid470553

遮波的照片在14樓!!

謝謝WISH大喔!!   等等等......................

网友:
儀器用久了就是要保養!台灣的氣候屬於比較潮溼所有的電子產品都要做清潔保養,但不一樣每樣東西都可以拆下來清的,否則拆下來就組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