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費要漲了專業的師傅們你家如何省電
火..

楼主(2012-04-15):
別跟我說對電表動手腳....

我認為每個家庭用電習慣不同,即使節約也會有最低限度,

像我有時會喝杯茶、喝咖啡隨時得用熱水,於是電熱水瓶不

能斷電,順興家要泡寶寶牛奶也不能沒熱水.....

冰箱要保存食物插頭也不能拔,最多少吹點冷氣改吹電風扇,

不知道各位師父怎麼節能省電呢??

网友A:
照明部份改用LED 我買的T8 4尺AC 110V 0.275A 大約28W PF大於95% 比照傳統低功率40W耗電46W就省18W節省約40%
走道 樓梯改用經常是1-2W長亮配合PIR控制有人靠近再自動加強人離開後自動熄燈
如果家中電感型負載較多就加進相電容器約可省15%

网友:
先聲明,小弟絕對不是卑鄙到趁機打廣告,偶的心靈很脆弱的~
這是真正發生的事情
最近忽然被人客B的有點忙
裝PVC塑膠拉門隔成比較小的冷氣區間
裝遮光窗簾阻隔太陽光的輻射熱
人客太會想了
都是為了因應電價上漲省點冷氣電費

网友:
貴貴的虎牌真空熱水瓶給他買下去。

加熱是 682W,保溫則17W(90℃保溫)

http://www.tiger-corporation.tw/ ... ?pid=228&fuid=8

用瓦斯燒水也可以避掉最耗電的部分。
避開加熱,同樣電量可以保溫好幾天。

网友:
我洗完頭是不使用吹風機的,直接用乾毛巾擦拭很快就乾了

家裡的電器產品我都插在帶有開關的延長線上,不用時延長線開關都關掉,連待機電壓都省了

家裡沒有幼兒,因此熱水瓶的水煮開後直接就斷電了,也不用保溫了

家裡的照明從前年開始就將原來的27W省電燈泡改用6W LED燈泡

网友:
Oh,No No No!!
你用開關關掉之後還是會有小小的電通過,拔掉插頭會比較省喔
因為積少成多,最近很多新聞都有報導開關關掉還是會有電

所以我家都是沒有常在用的插頭拔掉,加壓馬達沒有用就關電源
電能熱水器裝220V定時器,能裝定時器的都裝了
除了小烏龜+無線分享器+冰箱+冷氣+電視+捕蚊燈

网友:
少用電腦 ~~ 那不是就不能上痞酷了嗎 ??? 我開玩笑的啦 !!

冷氣 少開倒是真的 !!!

改吹電風扇 ~~ 少看電視 !!

理光頭 !! 省了吹風機 !!

网友B:
桌機拆掉 換用筆電,當用則用 避免無意義待機0。0

隨手關電器,下班關"不勒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明部份改用LED 我買的T8 4尺AC 110V 0.275A 大約28W PF大於95% 比照傳統低功率40W耗電46W就省18W節省約40 ...

LED有T8的啊?
貴不貴?

楼主:
LED燈泡買過兩卡....除了LED數不同外下場都一樣

就是無法完全代替E12-7W小燈泡,LED燈泡有指向性無法像燈泡
那樣四散光線.......

儲熱型電熱水器不是溫度降到規定值才加熱?
保溫靠外桶來保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有T8的啊?
貴不貴?

目前一次買30支批價是650元網拍有18w的最低是520元20w的680元個人認為內部電源部分是省電關鍵
大部分低價的功率因素65%上下只是號稱省電實測並非如此
e27 球泡 7w-12w 大約1w 30元 7w的我測過 tess qbas兩家的功率因素都偏低
購買前先看功率因素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一次買30支批價是650元網拍有18w的最低是520元20w的680元個人認為內部電源部分是省電關鍵
大部分低價 ...

知道了..

网友:
能怎麼省?
電早已經成了生活必需品....該用還是要用到...
怎麼省也只能省那摸一點點而已

不要用電最省了.....
就好比汽油....不要開車騎車...你會用的到嗎?

网友C:
我老婆改成半夜洗衣服.
不能省電,但是省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婆改成半夜洗衣服.
不能省電,但是省錢.

半夜洗衣服能省錢??這個我倒是要洗耳恭聽一下...
萬一吵到鄰居被告就不好了...

自己省沒有用啦...
小朋友回家就開冰箱吹電風打電腦...
自己省那幾度不用幾秒就被消耗殆盡...

想辦法再去兼個差多賺些錢比較實在~

网友:
要這邊也省,
那邊也省,
還不如找機會增加收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婆改成半夜洗衣服.
不能省電,但是省錢.

據說是不會。

為什麼呢??

每個月還要人工抄表,那為什麼台電會知道你在晚上用電!??
(除非抄表的時候,可以看得出來你是在半夜洗衣服!??不然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

网友:
自行紀錄電表(每日)讀數,分析每日用電度數,與去年同期的每日平均用電度數做比較,每日平均用電較省,則電費有折扣。去年夏天,趁家人不在家,兩天不看電視不吹冷氣少開燈,用筆電不用桌機.....。終於達成預期目標,得到電費減免則扣。(那次約折扣500元;兩個月電費約5000元折扣10%,希望沒記錯)
有一年暑假,家人玩Wii開冷氣,電費近7000,當時客廳一台容量不夠大的舊冷氣持續運轉,九月底就果決換H牌冷暖冷氣機。風聲小,濕度低,還掛個類似變電"加"即時觀察冷氣耗電瓦數。 另外舊冷氣室外機需清潔提高效率。冷氣溫度設定不會熱、舒適就好。電燈雖然耗電不大但是使用時間長,也是省電指標之一。電熱水瓶熱水使用量若不多,就不必維持高(滿)水位。台電電價偏低、賠錢;還鼓勵(貼錢)節約用電,何不享用之!

楼主:
冰箱為什麼用久了就耗電??

是因為壓縮機沒有比新出的來的先進、省電
還是壓縮機會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婆改成半夜洗衣服.
不能省電,但是省錢.

你應該是被台電誤導了.

話說幾年前景氣正好  台灣在夏天用電需求量大,台電那時候供電有點不足,於是對工業用電大戶祭出離峰(晚上)用電優惠,這一來造成一般用戶以為晚上用電較便宜,一般用戶不會較便宜,反而要多點一盞燈洗衣,更浪費電,台電不會去解釋,因為台灣夏天用電量白天比晚上多很多.

网友:
電熱水瓶改成電熱水壺或用瓦斯,小水壺煮開水,蠻快的,
冰箱和冷氣,洗衣機全換成變頻式的應該也不錯.
在靠使用的習慣摳一點回來,如不用的電器拔插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桌機拆掉 換用筆電,當用則用 避免無意義待機0。0

隨手關電器,下班關"不勒尬" ...

說的也是,說不定用筆電很快就回本了,桌機還是比較耗電且占空間唯一優點就是好維修,筆電東西小查起來麻煩,而且筆電看怎麼用,拿來打電玩比較有機會過熱!
隨手關電器,插頭都拔掉是最省的方法了! 除了冰箱那類的不能拔,其他插頭都拔掉!
電風扇我夏天也很少開,冷氣是完全沒開!
T8燈管整組貴,要長期用下來要很長時間才能回本,但比T5燈管省電!

楼主:
電腦用最基本的文書機就好了,無需太高效能即可文書處理,甚至用
那種小塊主機板的系統架構....

沒經常用熱開水的家庭可以買個保溫效能好的保溫瓶裝設水就足敷使用了,
有用電熱水瓶家庭減少保溫時間也能省電...(上班與半夜時段..)

网友:
我是用保溫瓶裝熱水,給小朋友泡牛奶用的,
用大隻的,大約可維持三天,加減省一些電。

网友:
重電產品....加熱器...冷氣...電鍋...微波爐..等...先處理!

至於照明設備...電腦...電扇...等...次要考量~~~

楼主:
要從耗電量最大的下手........別因小失大

网友:
其實桌機真的很耗電 我租的套房裡
去年組了一台高效能1366+560TI 硬碟數顆螢幕2個那2個月多了4000元電費共7000
前一年同一時間都在用筆電 外接硬碟數顆螢幕一樣電費快3000
收到電費單實在嚇一跳 就趕快把桌機賣掉換上高效能筆電這半年來電費又省了很多
電腦都不關的人留

网友:
夏天第一耗電大概是冷氣吧
因為不吹冷氣所以我家電費從未破2000元(二個月)夏季也一樣
只使用電風扇
而且經常在太陽底下工作,也不能習慣冷氣
以免受不了高溫
老婆也習慣這樣的生活,變成在工作場所有開冷氣時,還要穿上外套n_121|
洗衣服也是集一定數量再洗,不要數量多到造成洗衣機負荷過重
燈泡的單顆瓦數,降低到光照夠就好
隨手關燈一定要的
要開農場養動物,電腦用文書機等級就好
我是用這個抓bt,硬碟分享下載器+硬碟耗的電量,應該小於一台電腦的耗電吧
http://www.zot.com.tw/Product/Pr ... yID=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