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變頻器是否可接單相220V

楼主(2012-04-15):
我有一顆三相220V 7.5kw變頻器,因為家裡只有接冷氣機的單相220V電源,聽說三相馬達接單相電源可以使用電容變相法運轉,這種方式可以使用在變頻器上嗎?不加負載只是單純想看看按鈕是否有功能

网友A:
三相變頻器,有些原廠會註明可以單相輸入使用

我個人曾經把一台"台達 VFD系列"三相220V變頻器
以單相220V輸入,空載測試正常

個人認為,三相輸入的變頻器,如果輸入單相電壓 (電壓在規格內)
頂多只會出現"欠相保護",絕對不會故障
如果要推動附載,極可能會造成輸入整流單元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變頻器,有些原廠會註明可以單相輸入使用

我個人曾經把一台"台達 VFD系列"三相220V變頻器

報告雄爸爸
這台是台達VFD-B系列,手冊中提到"三相電源機種不要連接於單相電源。"
請問如果要接單相電源是要接在R.S.T那2點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雄爸爸
這台是台達VFD-B系列,手冊中提到"三相電源機種不要連接於單相電源。"
請問如果要接單相電源 ...

三相變頻器的電源輸入之後,也是使用三相整流器整成直流電
至於欠相會不會保護,這就要看原廠設計了,
因為,如果欠相沒有警告.保護的話
輸入電流會大增,進而造成輸入整流子過電流燒毀

我當時輸入是接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變頻器的電源輸入之後,也是使用三相整流器整成直流電
至於欠相會不會保護,這就要看原廠設計了,
因為, ...

謝謝雄爸爸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