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IC是否可以替代...

楼主(2012-04-15):
不才小弟把3com switch的電源版~搞掛了!
原本還有微弱的3.3v ~~

後來不明原因把一次側端都搞掛了!
初步懷疑一次側端的pwm端ic掛了(因為ic在上時,無法量到vcc,但一解焊就可以量到45v左右)

目前想請問一下
1.原本的板子是AS3842 & AS3843...兩顆
但上網找好像這家的沒啥人在賣
反而查到ST 出品的 UC3842 & 3843...

稍微看一下規格與腳位(PIN TO PIN)是相同的
所以再來請問大家,是否可以直接代換!!

2.看一下384x家族,都有3842、3843、3844、3845....
能否幫忙指導一下,這四種!是否可以只用同一個型號替代
ex:目前我的電路中有42 & 43~~~能否都用43就好呢?

懇請賜教

网友:
型號不同絕對不能代用,否則你會死得更慘
前面的英文是因為不同工廠生產的代號,後面是型號
只要後面型號相同,基本上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楼主:
看起來這兩種型號我還是都得買囉。。。。。悶啊。。。

网友:
3842通常使用在輸出電壓高於12V的電路
3843通常使用在輸出電壓低於12V的電路

楼主:
瞭解~感謝雄爸爸的回應!

因為目前一次、二次都各有一顆pwm~剛好是42 & 43(各一)
看來就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