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邏輯IC的 High Low 定義

楼主(2012-04-15):
最近我在學習邏輯IC 74LS86
一開始就編號打錯,打錯字等…不該錯的地方,真是不好意思n_081|

14腳 電源供應:+5v
7腳 接地:接地

1 輸入 A
2 輸入 B
3 輸出 Y

A, B 空腳時,電壓為 +1.3v
對 A, B 而言,High 為 +5v ?Low 為 0v?
或者是相反?

假設 A, B 滿足 1, 0 or 0, 1 時
Y 應該為 High,此時 Y 應該輸出 +5v ?

感謝 m(_._)m

网友:
TTL   CMOS  對Hi  Low 的定意不同
請參考下列連結,或善用搜尋關鍵字"TTL位準"
http://www.phy.ntnu.edu.tw/demol ... pic.php?topic=13205

网友:
對 A, B 而言,High 為 2V~VCC(一般為5V) Low 為 0~0.8V
有一說法是 0.8V~2.0V 為不允許區

High=1=2V~VCC(一般為5V)

网友A:
輸入腳無論如何都不宜空接。

网友:
LOW就是0V,HIGH就是5V,HI-LO電壓值當然有誤差容忍度,
學習邏輯IC建議從閱讀Data Sheet開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輸入腳無論如何都不宜空接。

CMOS或OP類輸入真的不能空接,
若是TTL則沒有大礙,要將TTL輸入拉成地電位,
是需要些許推動能力,用手觸摸輸入腳還不見得會觸動TTL動作。

楼主:
很清楚各位對『定義』的解釋了
就各位給的定義,如下圖,應該是可以工作的

但沒成功

==========================

請看下圖,下圖為我的接線方式

這樣LED才會亮

==========================

請問我的接線方式有錯嗎?
請指教 m(_._)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清楚各位對『定義』的解釋了
就各位給的定義,如下圖,應該是可以工作的

你確定你的腳位沒接錯 !!

不是應該 9 10 輸入  8 腳 輸出嗎 ???

7 gnd (黑線 ??)  14 vcc (紅線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確定你的腳位沒接錯 !!

不是應該 9 10 輸入  8 腳 輸出嗎 ???

LOGIC IC, 當第一腳在左下角時

最右下角的腳是 GND

最左上角的腳是 VCC

你的圖好像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確定你的腳位沒接錯 !!

不是應該 9 10 輸入  8 腳 輸出嗎 ???

就這個圖看來
可以選擇…

輸入 - 輸出
1 2 → 3
4 5 → 6
10 9 → 8 ← 這組是您所說的
13 12 → 11

我試一下,不要用 1 2 ,改 3 4 或其它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這個圖看來
可以選擇…

你的圖示是錯的 !!

輸入腳接成 8 9 輸出 10 !!!

7 vcc  ???  14 gnd ???

照理說 每組是不會互相干涉的 !!

不管你接哪組 !!

但是輸出就要注意 扇出 數 !!!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或OP類輸入真的不能空接,
若是TTL則沒有大礙,要將TTL輸入拉成地電位,
是需要些許推動能力,用手觸 ...

養成良好的設計習慣最好不要區分CMOS、TTL 或 Op-amp,小心駛得萬年船呀!(晚安!)

楼主:
再放幾張傷眼的照片

1.

2.按下左邊的按鈕

3.按下右邊的按鈕

4.兩顆按鈕同時按

5.因為全部都是高架橋,所以稍微標一下顏色

======
出包不斷,還請見諒
更請繼續熱心的鞭~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放幾張傷眼的照片

1.

這樣動作是正確的啊 !!

A  B    Y
1  1 = 0
1  0 = 1
0  1 = 1
1  1 = 0

你應該要在  每個輸入 接一個電阻到 +5v  , 以確保為高態 !!!

相同的如果按下為高態 , 則應接一電阻到 gnd 以確保為低態 !!

空接是不確定的狀態 !!!

网友:
TTL電路,輸入端不接時,視為接Hi,但是為了電路的穩定,還是選擇接Hi或Lo較佳,最好查一下輸出消耗電流再決定.

CMOS電路,輸入端不接時,視為接信號產生器,輸出會產生震盪,所以會消耗電力,不用的接腳要接Hi或者Lo,要依據其輸出消耗電流而定.

74LS86 為互斥或閘(XOR Gate),又稱做半加器.
Output Logic:
1. C = A+B = 0+0 = 0
2. C = A+B = 1+1 = 0
3. C = A+B = 0+1 = 1
4. C = A+B = 1+0 = 1
記法 : AB相同為0,不相同為1

想玩Logic電路,以下這些就是你的點心.

74HCxx 和 74HCTxx 和 TTL 系列的相關應用細節,不同IC之介接,如TTL接COMS,COMS接TT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highlight=ttl

想學習Logic電路,看到Logic圖,AND,OR,NOR,XOR,NAND,就要去看它的內部電路,而內部電路,就是TTL-電晶體,COMS-FET.

電晶體-電晶體邏輯
http://zh.wikipedia.org/zh-tw/%E ... 4%E9%82%8F%E8%BC%AF

楼主:
綜合以上兩位所述

空接時,視為 H

我的輸入訊號為兩正電

即是說,預先讓輸入為 L 低態 → 直接接電阻再接地

===========
自爆,7486 的電源線顏色用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