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洗衣機轉盤不會轉動

楼主(2012-04-15):
請教我家有一台東元洗衣機再洗衣時有時中間轉盤不會轉動,會有聽到通電的聲音,但他就是不會轉動,有試過只要將轉盤稍微撥一下它就又會轉了,目前時好時壞,請問有可能故障原因為何,謝謝

网友:
更換啟動電容

网友:
應該是皮帶鬆了..鎖緊應該沒問題

楼主:
皮帶檢查過了,沒有問題

网友A:
是正轉還是反轉不動

楼主:
今天又觀察發現逆時針轉動內筒它就又會動,
感覺又不像啓動電容有問題,請問還有可能是
其它問題嗎(比如偵測定位方面的問題)有可
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轉還是反轉不動

我有錄了一段影片,等等上傳,在請各位前輩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轉還是反轉不動

我觀察它只會反轉而已,會正轉嗎(正常是反轉一次正轉一次嗎),洗一機已使用五年了,之前有換過一次啓動電容

楼主:
http://youtu.be/E9viiPG1hZ0
今天錄的影音檔

网友:
拆開背板後錄下面的影片

网友B:
傳動軸故障機率高!

网友:
嗯! 傳動軸掛了.....

网友:
軸受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傳動軸故障機率高!

請問傳動如何確認好壞

网友:
齒輪箱組品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傳動如何確認好壞

依您這台情況可以拆下皮帶做洗衣動作,看馬達是否會左右轉動,及順不順,若會就是傳動軸故障!

网友:
空桶莊態下.拆下皮帶.用手左右轉動軸受普立.如有不順即為軸受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您這台情況可以拆下皮帶做洗衣動作,看馬達是否會左右轉動,及順不順,若會就是傳動軸故障! ...

目前馬達到作動只有單相轉動(正常會左右轉才是正常嗎)
皮帶拆下用手轉動都很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馬達到作動只有單相轉動(正常會左右轉才是正常嗎)
皮帶拆下用手轉動都很順 ...

會左右順暢的轉是正常的~
如果左轉後右轉沒動作聽看看是否有電流聲,若沒有可能線路有斷掉,或IC板空焊!
傳動軸如17F方式,但是要多轉動幾次,因為傳動軸有可能因拆下皮帶後變得較鬆,轉一兩次有可能不準!

楼主:
今天觀察正常轉動時紅框處齒輪不會與軸心一起動作
當有電流聲時紅框處齒輪會與軸心一啟動作(這樣就會卡住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左右順暢的轉是正常的~
如果左轉後右轉沒動作聽看看是否有電流聲,若沒有可能線路有斷掉,或IC板空焊!
傳 ...

轉盤它只會往左轉不會往右轉如之前po的影片
沒有電流聲
我該如何查起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觀察正常轉動時紅框處齒輪不會與軸心一起動作
當有電流聲時紅框處齒輪會與軸心一啟動作(這樣就會卡住不 ...

网友B:
如果左轉後右轉沒動作聽看看是否有電流聲,若沒有可能線路有斷掉,或IC板空焊!
量馬達線圈是否斷路!
量IC板到馬達線路是否斷路!
量電容到馬達線路是否斷路!
量IC板到電容線路是否斷路!
量電容是否故障!
量口袋夠不夠深買一台新的!(莫生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問一下轉盤為什麼會與齒輪卡住(偶爾會卡住,會產生電流聲),是哪邊有問題
2、線路部份我在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請問一下轉盤為什麼會與齒輪卡住(偶爾會卡住,會產生電流聲),是哪邊有問題
2、線路部份我在查看看 ...

有電流聲是因為傳動軸裡面軸承有磨損會卡住,讓馬達拉不動產生的!
有電流聲線路就不用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電流聲是因為傳動軸裡面軸承有磨損會卡住,讓馬達拉不動產生的!
有電流聲線路就不用查了! ...

大大抱歉,可能是我表達的不夠清楚,讓你誤解了
1、洗衣時只有左轉並不會右轉,這部分為異常一
2、洗衣機轉盤目前只會左轉,不會右轉,所以卡住有電流聲是產生再左轉時,這部分為異常二

不解
1、轉盤與齒輪卡住為何原因造成
感謝大大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抱歉,可能是我表達的不夠清楚,讓你誤解了
1、洗衣時只有左轉並不會右轉,這部分為異常一
2、洗衣機 ...

1&2可看成同一問題,左轉是正常,右轉時卡住有電流聲產生,是傳動軸內部卡住~

軸承有磨損或軸心滲水!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8218-1-1.html下載檔案後.參考第14頁.

网友:
韓國洗衣機.啟動電容.軸心.馬達.都有可能

网友:
檢查槽內迴轉盤的縫隙及軸心是否有卡到零錢.
需要拆開迴轉盤來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左轉後右轉沒動作聽看看是否有電流聲,若沒有可能線路有斷掉,或IC板空焊!
量馬達線圈是否斷路!
量IC板到 ...

我已找到問題將機板補焊可左右洗衣了,但現在一開機就顯示故障代碼1E,請問是哪有問題(不會是機板被我焊壞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找到問題將機板補焊可左右洗衣了,但現在一開機就顯示故障代碼1E,請問是哪有問題(不會是機板被我焊 ...

如果沒記錯1E好像是跟水有關,例如進水閥或水位開關,也有可能機板挖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