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壓機馬達的啟動電容一問???

楼主(2012-04-15):
請問一下先進們!!

手提式空壓機1馬力馬達的啟動電容,
拆開發現2個,一個是30u/125V,一個是100MF/125V AC
請問空壓機啟動馬達,電容有用到這麼大的嗎??

网友:
一般家庭式的抽水機 1/2馬力的運轉電容就要30uf/125V
一般的冰箱壓縮機啟動電容就有100MF/125V AC
那你認為應該是多少才哪?

楼主:
那這個電容器可以確定是  1000*100uF/125V的嚕!!!

請問為何啟動電容器需要這麼大的電容量做驅動???

网友:
把機器及電容拍照片讓大家看一下好嗎?

楼主:
照片送到!!

爆掉的電容

電容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個電容器可以確定是  1000*100uF/125V的嚕!!!

請問為何啟動電容器需要這麼大的電容量做驅動??? ...

1000*100uF/125v是什麼意思?
30uf/125v呢?

楼主:
30u/125V在第二張圖那凸出來的鐵盒裡,  100MF/125V的規格 不是  100000u/125V 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30u/125V在第二張圖那凸出來的鐵盒裡,  100MF/125V的規格 不是  100000u/125V 嗎!!

引用知識家 !!!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8100301230

不知道該叫什麼東西????
http://bbs.pigoo.com/thread-3587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30u/125V在第二張圖那凸出來的鐵盒裡,  100MF/125V的規格 不是  100000u/125V 嗎!!

100MFD就是100uF呀!

楼主:
那完蛋了!!@@

我換了100u/400V的去試,馬達還是沒動作,這下傷腦筋了!!  馬達不知道有沒掛點............

我測量馬達的阻抗,有超過1M歐,數值一直亂跳,詳細的要等我再測過才知道了??

楼主:
看了第二個連結,我這台空壓機大概要報廢了..........

馬達線圈應該不保了,這台之前在使用期間只要壓縮磅數到停機後就很難再啟動,重開之後偶而正常,怪自己敏感度太低,沒注意這也是它往生前的迴光返照!!

楼主:
站內大大有小型二手空壓機要出清的嗎!!下個月考慮敗一台了!!

最好價格在1張小朋友左右!!   受薪階級,萬物上漲,預算就不多了??

或是有這顆馬達的大大也請告知!!

我有上露拍看過,現在2HP8L價多在2500上下,不知道各位先進有沒建議的????????????

##此部分另發一帖至徵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第二個連結,我這台空壓機大概要報廢了..........

只要壓縮磅數到停機後就很難再啟動

您有檢查過"離心開關"或"潤滑油"??

不通電時, 馬達軸心,用手轉的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第二個連結,我這台空壓機大概要報廢了..........

先確認馬達屁股後裡面,有沒有"離心開關"
該離心開關會有接點氧化的狀況

楼主:
馬達手轉正常,離心開關之前有整理過了??

通電有電壓進馬達,但是馬達會有的電流聲都不見了????

网友:
您要不要先用鉤錶量一下啟動時的電流及運轉時的電流,再來判斷原因......或許只是繼電器(啟動後,斷開啟動電路。防止電流過大)內部接點接觸不良(可拆開,接點用砂紙磨一下)。

額定的運轉電流大小一般馬達上的銘牌會有標示(其它如電壓也會標示)。

原有的電容可拿指針式三用電表,切到電阻檔測試。正常的話會電阻值變化會由小至大(因為充飽了,電流會愈來愈小,相當於阻值變大)

ps:馬達不轉時,用鉤表量電流時間不可太久,否則啟動繞組線圈會過熱。

楼主:
繼電器有過電,我是直接測量馬達輸入端電壓....   可是有電無動作

電容好壞我也用UT61E測量過了???

另請教馬達的祖忼直會到1M以上嗎????????

网友:
拆到能看到內部線圈的程度,如果線圈有變色(不是正常漆包線的金黃色,變成暗金、黑、紫色)就可能是線圈燒毀。

如果確定是線圈燒損,拔下線圈那個鐵圈外殼,拿去給專修線圈的店家修。
一般1hp的大約是1000元,你這空壓機馬達沒修過,詳細可能要問店家才知

由於空壓機是機電組合,有油也有電系,建議你整台搬給專修空壓機的師傅修。
馬達不會平白燒掉的,會燒就會有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繼電器有過電,我是直接測量馬達輸入端電壓....   可是有電無動作

電容好壞我也用UT61E測量過了???

通電有電壓進馬達,但是馬達會有的電流聲都不見了????

按照您所描訴的樣子, 馬達線圈應該是斷了

有沒有燒焦的味道??~~燒焦就沒救了!!

沒味道還可以拼看看!!~~拆馬達,檢查漆包線線圈,

有些馬達會有"溫度保險絲" .......

网友:
沒見過繞組線圈有1M歐姆,這的確不正常,線圈某處有融毀吧。線圈是銅導線,其阻值一般是愈小愈好....除非有特殊用途

若繞組線圈是一般的Y型結構接法,則有三接點,分運轉繞組線圈與啟動繞組線圈、共用接地等三接點。用電表歐姆檔分別量測其中兩端點,理應有三組電阻值,最大的是運轉接點<->啟動接點間的阻值,運轉接點<->接地接點間最小,啟動<->接地間阻值介於兩者之間。且(運轉接點<->接地接點間阻值)+(啟動<->接地間阻值)=(運轉接點<->啟動接點間的阻值)。由此可判斷線圈是否正常。

一般還會測試各接點與馬達外殼是否有短路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繼電器有過電,我是直接測量馬達輸入端電壓....   可是有電無動作

電容好壞我也用UT61E測量過了???

大多數情形,馬達線圈燒燬多是呈短路(漆包線絕緣層破壞),較少銅線會燒斷,所以再檢查一下是否有溫度保險絲一類的設置。
還有確認一下1M阻抗是啟動線圈還是運轉線圈?

楼主:
恩!!  應該再拆解看看了,

另請問一下有大大可以提供這種馬達的分解圖嗎???

楼主:
問了基隆的專修空壓機,他說這種小型的,沒人再修了,因為修一台快要到買一台的價格,依目前手提空壓機的價格,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30760968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09784895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09735366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23907457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102929061

不知道有沒大大用過!!! 提供一下作參考!!

這部分另發帖,歡迎指導!!

网友:
這東西一分錢一分貨,用量不多倒是還好。如果是常常用、天天用,你要買這個還不如找個識貨的去中古物商行買日製小型空壓機,國產品牌建議puma會比較沒有怪毛病。

楼主:
我有找回收場幫我留意馬達看看!!看過拍網二手空壓機算貴的了@@!!

目前先用吸塵器頂著用了!!

買新的還在考慮中!!

网友:
如果用量超少,可以買1000元左右5公斤壓力的迷你無油式空壓機,這種夠一般用途了(機車汽車打氣),安靜又小台,缺點是不能連續使用半小時以上,要休息一下

楼主:
那種我有參考過,但是壓力太小了一點,不敷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