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宏碁)!型號:X223W,送電閃晃亮一下!就暗屏!

楼主(2012-04-15):
今天來看一台acer~22吋的LCD!型號是:X223W

底下是它的一些外觀照:

它的故障現象,如下圖:啟動後電源燈已轉換為藍燈,螢幕有亮一下!就又熄滅!

背板採無螺絲固定!

多花了一點時間!這才把背板給卸開!

卸下背板後的圖照:

還要再卸下電路板的保護鐵殼!

終於看到電路板了!

正面看一下P/I板,簡簡單單~沒什麼異樣!也沒有爆凸的元件~

又發現一個吃重鹹的部位:

板上來測量線圈的阻值.................

這兩個線圈的內阻相差甚大,應有一組線圈不行了!

所以~外接燈管來試點。。。

對應一下!無法完全點亮的那隻,就是內阻較高的那個線圈~

插上這張圖照做啥?

這是本機使用的面板,三星的!我是想說幹嗎不用台灣製造廠的面板?

好了!既然是線圈有問題,就又來尋找看看!

這麼一大堆~來看看有沒有合適的?

這是本機好的線圈內阻數據!

統統沒有,除了沒有相同的內阻外,一次側的線圈繞法也不相同!

只好尬上公用的高壓板,只是你們看一下圖照,這太長了!

既使改裝好了,也裝不進倒蓋的電路盒內!

現在有更小尺寸的萬用高壓板,驅動更長尺寸的燈管,可惜手邊沒這種貨ㄋ!

我測量一下它的在板上內阻,與本機線圈非常相近,似乎有機可乘,不過!還必須查看它的線圈繞捲方式,把它解焊下來比對?

如何?完全吻合!就差沒有引腳!

來幫它生個幾隻吧!如下:

這個以前在這一篇也有提過,如:HANNS。G(翰視奇)!型號:TA191A,啟動後閃亮一下,就暗屏!

怪了~上一回這樣子的接法是OK,這回依樣畫葫蘆,卻NG!

原來無法完全點亮的燈管,這回是全亮了!只是一下子又熄滅!

想必應當是兩組線圈的電流回朔不同?這塊板子高壓的PWM較為敏感?

一不做,二不休!連下一組也一起把它更換掉!

這回終於OK了!不再熄滅了!

接回原機的燈管!一樣是OK的!

在找不到合適的線圈與萬用公板時,還想說隔天去買一塊,新版~短小精幹型的來換說!

沒想到這些萬用公板,這麼好用,用不上整塊的,還可以拆它的零件來用,真正是一舉兩得,身邊留著幾塊備用也沒差啦!不必非得號稱原板修復!還是強調~我已經好久沒在用公板了ㄋ!

一切都OK後!當然還要對它的PI板做一下整理,更換濾波元件!及焊點的加強!

你看!真的裝不下嗎!

這是最終處理完畢的PI板!

不閃不爍!作工順暢!已經熱了10小時了!鐵定可以交差了!

OK!報告完畢!多謝指教!

网友A:
照片那是ATUN嗎??我覺得是您兒子.........
恭喜...

网友:
完整詳盡的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那是ATUN嗎??我覺得是您兒子.........
恭喜...

那個是atun沒錯!

网友:
從沒想過還有這招的,給力、真給力

网友:
請問線圏繞法要如何比較? 又要注意什麼事項?

网友:
非常詳細!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個是atun沒錯!

這位好小子長大了喔
變成一位帥哥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位好小子長大了喔
變成一位帥哥

謝謝正哥誇獎!
沒錯~兒子是長大了!
上回的頭像是幼稚園畢業照~
這回此時是國小六年級了!
剛剛過完最後一次兒童節!
時光飛逝~一轉眼已過了6個年頭!

网友:
大大
潛心精研的維修心得
每見實例  必有佳作
如圖中,公板升壓器可移植至原板上.
感恩啊

网友:
好詳細的解說,努力的學習中。

网友:
想不到還能用這一招,atun大真的太有才了,
找不到料真的是麻煩事~

网友:
真是神技  這樣也可以改來用.

网友(2012-05-20):
高手,我的螢幕最近也掛了,也想修修看希望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