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L-VM 1394 過電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2-04-15):
感謝songlim1231大捐贈這塊主機板讓我研究用
PS:照片有些過暗,或是模糊請見諒

故障點:
Control Panel區整個被移除了
北橋虛焊
網路晶片故障(上電異常發燙)

維修過程:
這塊板子在過年前就拿到了,只是沒時間去研究
這幾天閒閒沒事做拿出來好好的研究一番...

目測無電容突起,但正當要上電進行開機... 怎麼沒有Control Panel???
於是拆了廢板上的針腳,補了PWR ON
上電之後,風扇賣力的轉動,但是聽不見Speaker的叫聲
怪了? 北橋壞?
通電了2分多鐘,摸了北橋... 沒溫度
摸了周遭一些晶片,南僑有溫度,音效晶片有溫度,PWM IC有溫度
但是網路晶片異常發燙,是有短路到嗎?
算了,先不管這個,做掉北橋在說
拿了吹風機,吹了2分多鐘,冷卻後上電
還是沒有畫面...
網路晶片還是非常燙,於是拿了烙鐵把它整個做掉
由於沒有熱風槍,只用烙鐵,所以連電路都被我搞砸了
拆下來的Attansic L1晶片
再度上機,令人感動的聲音和畫面出現了
進BIOS玩吧!
調整開機順序,以光碟機開機
怪了,記憶體錯誤這麼多??
----------------------------------------------------------------------------------------------------------
就這樣胡搞瞎搞的被我弄到開機,但是北橋虛焊,有時候開機自檢過了之後卡在Logo畫面
而且用內顯有時候會有花屏出現,只好等到熱風槍到了再說

不知這樣算不算維修成功?

网友A:
換支記憶體測試看看?

記憶體錯誤也會造成內顯花屏

网友B:
吹風機可以弄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風機可以弄北橋?

一直吹阿,然後把網路晶片摘掉,再上電就聽到嗶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支記憶體測試看看?

記憶體錯誤也會造成內顯花屏

這張主機板是稍微壓住北橋就不會花屏,放開又有了,所以認為北橋虛焊

网友:
細心的觀察,
恭喜可以開機

网友B:
你家吹風機溫度高到可以融化焊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吹風機溫度高到可以融化焊錫??

不知道能不能融化,只是這支吹風機溫度比我家其他兩支都還要高一點

之前我在翻舊文章有看到某位大大說:
吹風機是先做預熱,之後熱風槍在接著下去
然後最近又翻到一個文章,說到吹風機通常50~60度
想說碰碰運氣,就吹吹看
後來成功開機有花屏,又再吹了一下,情況稍微改善一些
只有部分花花的,現在等待熱風槍的到來

PS:難道我的吹風機溫度過高?

-----晚上10:48分補充-----
我剛剛又想到了,我記得當時是邊吹邊按壓北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融化,只是這支吹風機溫度比我家其他兩支都還要高一點

之前我在翻舊文章有看到某位大大說:

等到板子沒了再跟我說,我再寄給您,現在再研究修顯示卡,但是還是沒有進展,好多東西還是弄不懂,連最簡單的PCR都還不太清楚要怎麼抓...快瘋了n_0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到板子沒了再跟我說,我再寄給您,現在再研究修顯示卡,但是還是沒有進展,好多東西還是弄不懂,連最簡單的P ...

你送來的5片當中,還有兩塊找不到故障點,還在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送來的5片當中,還有兩塊找不到故障點,還在摸

我還有5X片顯示卡再摸....我還去買對岸的險卡維修精解...真是精到我還是不會修....現在再搞一片EN7300GS
搞了一個禮拜還是搞不出什麼鳥,剛把那本書看完...晚點上機測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還有5X片顯示卡再摸....我還去買對岸的險卡維修精解...真是精到我還是不會修....現在再搞一片EN7300GS

太扯了! 5x片這樣你怎會有時間修? 話說P C R 多爬文吧很多地方都有寫到了,光看意思也可以猜得出來了!
P C R只是代號,別讓英文迷惑了,多了解原理來查才是正確的!
給你點提示從bios開始 往南北橋? 之後...其實不難的 難的是查線路和那些經過零件後的電壓!
這就和原理有關了! 顯示卡雖然沒有南北橋不過也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還有5X片顯示卡再摸....我還去買對岸的險卡維修精解...真是精到我還是不會修....現在再搞一片EN7300GS

你有沒有把金手指用橡皮擦擦過?
我有兩片是這樣修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太扯了! 5x片這樣你怎會有時間修? 話說P C R 多爬文吧很多地方都有寫到了,光看意思也可以猜得出來了!
P  ...

P大,擠時間阿,重點是不會修不是沒時間修 哈哈...PCR都有寫到,重點我還是不會實際上的操作...
原理的部分反而比較少,所以一直原地打轉....現在再找到底要怎麼先查P(就是先查供電的電壓),更準確就是黑棒
接哪紅棒接哪這樣....剛翻玩書還是一個頭兩個大,明天要再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沒有把金手指用橡皮擦擦過?
我有兩片是這樣修好的

金手指我一定會優先擦過,而且這片外觀狀況都很優,目測也沒空焊...也沒掉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手指我一定會優先擦過,而且這片外觀狀況都很優,目測也沒空焊...也沒掉零件.... ...

開嗶嗶檔測MOS??
短路檢查了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大,擠時間阿,重點是不會修不是沒時間修 哈哈...PCR都有寫到,重點我還是不會實際上的操作...
原理的部分 ...

查供電電壓的數值的話黑棒當然接地,紅棒待測的地方,這個不是三用電表使用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開嗶嗶檔測MOS??
短路檢查了嗎?

雖然測MOS我不知你為何會用逼逼檔?
那個檔位有限制再,確實壞掉的MOS通常阻值比較低,會呈現低阻抗,但是好像很少人用逼逼檔去測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highlight=MOS
測MOS的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嗶嗶檔測MOS??
短路檢查了嗎?

MOS我都檢查過了沒問題,而且昨晚電表被我摔一下不會BEBEBE了n_029|
昨晚還去訂了一台UT61E因為電容&電桿都等沒辦法量測,單純用電表讓電容充放電可是還是會遇到有問題的
手又很癢先買一台來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供電電壓的數值的話黑棒當然接地,紅棒待測的地方,這個不是三用電表使用方法? ...

p大,我的意思是說,EX我要檢查P我的紅棒要接到哪幾個點,去量測,然後那幾個量測的點我要知道是多少的值
這是我所不懂&欠缺的地方,所以我才很懊惱,因為完全沒經驗,之前只會換換電容,現在想要學如何抓故障點
然後修復...但前提要知道怎麼檢查是什麼東西出問題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雖然測MOS我不知你為何會用逼逼檔?
那個檔位有限制再,確實壞掉的MOS通常阻值比較低,會呈現低阻抗,但是 ...

這文我有留下來,也謝謝p大再挖出來給我複習,另外P大您真的好"早"睡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雖然測MOS我不知你為何會用逼逼檔?
那個檔位有限制再,確實壞掉的MOS通常阻值比較低,會呈現低阻抗,但是 ...

嗄?
不是用嗶嗶檔阿?
受教了

网友D:
p大,我的意思是說,EX我要檢查P我的紅棒要接到哪幾個點,去量測,然後那幾個量測的點我要知道是多少的值
這是我所不懂&欠缺的地方,所以我才很懊惱,因為完全沒經驗,之前只會換換電容,現在想要學如何抓故障點
然後修復...但前提要知道怎麼檢查是什麼東西出問題這樣...

P實際電壓要多少因為點太多了,我也不是每個都很清楚,不過通常抓P之前就主要就是先看有是不是零件有問題導致沒電源保護斷電,至於量哪裡得自己判斷才行了,覺得哪裡有可能就量哪裡,去除短路後,通常是有電源沒短路後,就可以查R了,R的步驟就是從BIOS查起,有R才會有C但是有C還不一定能正確運作,不過此時你的除錯卡應該是能正確顯示了,就可以再回去縮小問題點,回去再找P看是哪顆零件導致不能重開機!(大致上應該是這樣,沒有說一定要哪個先查,只要你方便就好!) 反正短路先排除,再來找R和C,都有了再回頭找P的部份看哪供電不正常,如果一切順利,最後就是開機了!(大致上是這樣,我的認為,其他就得自行研究了!)

网友E:
Control Panel 還在阿= = 舊在旁邊...

恭喜維修成功阿! 主要是網卡短路造成不開機.

還有你的MEMTEST的版本實在是太舊了...搞不好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ntrol Panel 還在阿= = 舊在旁邊...

恭喜維修成功阿! 主要是網卡短路造成不開機.

那個是USB插座...
我用的是SuperXP舊版的(裡面的XP還在SP2階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大,我的意思是說,EX我要檢查P我的紅棒要接到哪幾個點,去量測,然後那幾個量測的點我要知道是多少的值
這是 ...

超想哭的...是哪不對量哪沒錯,可是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正確數值是多少n_067|
主機板對我來說除了換電容和電阻以外根本是高難度,現在都在搞顯示卡,今天把哪片7300GS上機
之前不開機換電容後還是不開..不知道那時候是東西有問題還是怎樣,今天心血來潮上機居然開了
但是會出現一大堆驚嘆號...之後我在記憶體的地方弄些助悍劑,然後用熱風槍條350..都烤過一遍
上機居然好了!!!但是掛完驅動後重開又破圖了....之後看到一篇說7300GS系列容易空悍
我又在中間的晶片加助悍劑...然後上380風槍...烤到最後上機居然不顯示了n_018|
到現在我都還是找不出問題點阿!!!而且這片好像就真的被我搞掛了.....我還想要不要買BGA反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想哭的...是哪不對量哪沒錯,可是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正確數值是多少
主機板對我來說除 ...

大哥,我通常用顯示卡都不掛驅動,用XP內附的
因為掛驅動又會改到一些設定,開機還要跑管理程式,不如不灌

主機板掉電我通常先摸網路晶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超想哭的...是哪不對量哪沒錯,可是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正確數值是多少
主機板對我來說除 ...

真的太硬,說實在不是真的想練BGA就放掉吧,1台BGA機器不便宜,而且也得先練技術,就修你認為修得起來的比較快,修久了就知道數值了,不然就參考文章上數值,理論上差異不大,但是壞的地方不同有不同數值,真的得靠經驗了,或是你有書可以參考,我是沒書,買大陸的書並不容易,要去找很多店都沒有。
軟的先修,硬的放後面比較省時間,我目前也沒熱風槍,只要空焊再北橋或BGA區我就放掉了,當材料用,所以目前我都用雙焊槍拆東西,不過有時懶拍照,再說很難拍,拿雙槍沒手拍,量數值有時也不好拍,沒地方可以擺,而且我相機差,還得拿手電筒補光才行,不然很模糊,加油吧,顯示卡空焊大多數原因 都是過熱造成的,可以找不是空焊的,應該是可以量對地阻值確定有沒有空焊,但是我不確定有沒有百分之百準確,而且其實量阻值電表不同會多少有差異,所以還必須熟悉工具。
顯示卡BGA焊點多,而且顯示卡溫度高,東西再高溫再降溫,一直持續循環,就會造成空焊是正常的,所以才要裝風扇讓他溫度起伏不要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我通常用顯示卡都不掛驅動,用XP內附的
因為掛驅動又會改到一些設定,開機還要跑管理程式,不如不灌

新的顯示卡,XP抓不到驅動,所以他才要裝驅動程式,不然顯示的顏色比較差,且遊戲通常開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顯示卡,XP抓不到驅動,所以他才要裝驅動程式,不然顯示的顏色比較差,且遊戲通常開不起來!

說的也是...

我遇過幾塊顯卡
裝了公板驅動,進XP畫面無法調整解析度,也無法調整顏色
這是什麼情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說的也是...

我遇過幾塊顯卡

公板驅動會一直更新,卡有時不能接受那種驅動程式,找舊版本去試,通常就會OK了,只是你得花時間試哪些驅動版本是OK的! 這問題網路上很早就有解答了,不相信你可以隨便搜尋,就能看到別人解決的方法,還有哪些版本對舊卡比較好。 不同等級的卡,有不同時代較好的驅動,只要你知道找來用就沒問題了,不過有少數顯卡綁定驅動,像ASUS的某些卡就是只能用ASUS出的驅動,其他的裝了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板驅動會一直更新,卡有時不能接受那種驅動程式,找舊版本去試,通常就會OK了,只是你得花時間試哪些驅 ...

哦,了解

順帶一提
請問一下,
當顯卡插上主機板,且找的到,但是沒有畫面,通常是哪裡壞了?

PS:會知道找的到是因為插上去之後內顯無輸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了解

順帶一提

不知你問的是雙輸出還是?
內顯和外顯只有1個能輸出,應該不會同時輸出,除非你有特別設定,內顯的話就看北橋了,外顯哪壞直接也沒辦法判斷,只能聽BIOS的逼逼聲判斷是不是哪接觸不良,你不是都先清金手指,也是確認的方法之一,可以看有無接觸不良!
內顯和北橋是再一起的(通常),所以北橋空焊內顯就可能壞掉(或整合橋),除了最近新電腦做再CPU裡,例如:I3、I5、I7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是USB插座...
我用的是SuperXP舊版的(裡面的XP還在SP2階段)

箭頭所指的就是Control Pane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問的是雙輸出還是?
內顯和外顯只有1個能輸出,應該不會同時輸出,除非你有特別設定,內顯的話就看 ...

有內顯就沒外顯,有外顯就沒內顯
我插上了外顯,沒畫面
再把插頭插進內顯,也是沒畫面
判斷BIOS有抓到顯卡,開機也沒叫,硬碟指示燈像往常一樣的讀取資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內顯就沒外顯,有外顯就沒內顯
我插上了外顯,沒畫面
再把插頭插進內顯,也是沒畫面

有內顯就沒外顯,有外顯就沒內顯,這是正常的!
本來就沒有同時顯示的預設!
如果是分開顯示同畫面,有分享器能分開,還有個方法雖然我沒試過,驅動程式去調整外顯為第二台螢幕,說不定可行吧,我沒這樣去試!
NVIDIA控制面板,設定多台顯示功能!
說不定我不能給你滿意的解答吧,再看看有沒高手要來幫你回答的,我也不清楚你這樣做意義何在?
應該沒人這樣測試的吧,要就單獨內顯測試,或單獨外顯測試,應該沒人會玩拔來拔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內顯就沒外顯,有外顯就沒內顯,這是正常的!
本來就沒有同時顯示的預設!
如果是分開顯示同畫面,有分享 ...

那張顯卡前陣子在使用時偶爾畫面會有花屏
因為機殼開著,就把顯卡稍微搖了一下
又恢復正常,前幾天開機沒有畫面,於是想說
會不會BIOS沒抓到顯卡,所以切換到內顯了?
於是把插頭換到內顯上,還是沒畫面
把顯卡拆下來之後再開機,內顯可以正常輸出了
插上顯卡,顯卡沒畫面,也沒有嗶聲
接著把這張顯卡裝到沒有內顯的主機板上,也是沒畫面,但是也沒嗶聲
偶爾重開機會叫
會不會是空焊呢?
PS:這張是二手的,用了快兩年

网友D:
花屏未必是空焊,顯示卡記憶體有問體也會,當然電容也會,接觸不良也可能會花頻或當掉,你那張顯卡是BGA? 空焊大多再顯卡封裝是BGA比較容易發生,有些顯卡你雖然接上去了,但是還是有接觸不良的狀況,尤其舊顯卡,插上顯卡,顯卡沒畫面,也沒有嗶聲,這我有碰過,不過我的是開進去當掉,只要插到某個角度不去動他一切正常,有時滿難說的,目前那張就一切正常,但是他插拔到別台我就不能肯定一定沒問題,因為知道他有接觸不良的問題,不然就得再調角度,讓他接觸正常,不過新的顯卡到是沒碰到那種問題,我那張有那問題的是MX400而已,其實也沒什用處了,就是拿來顯示而已,這種卡幾乎不會空焊的!(希望有回答到你問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屏未必是空焊,顯示卡記憶體有問體也會,當然電容也會,接觸不良也可能會花頻或當掉,你那張顯卡是BGA?  ...

那張是ATI RADEON 9250
不是BGA的
目前完全沒畫面,找時間來好好的研究顯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通常用顯示卡都不掛驅動,用XP內附的
因為掛驅動又會改到一些設定,開機還要跑管理程式,不如不灌

不掛驅動怎麼知道顯示卡到底有沒有修好= =????
我不掛驅動的險卡狀況是好的,掛驅動後才又死掉...這樣應該是代表顯示卡還是有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太硬,說實在不是真的想練BGA就放掉吧,1台BGA機器不便宜,而且也得先練技術,就修你認為修得起來的 ...

是呀...我是最近在看一台1萬8千5...可是很猶豫要不要買....現在換換MOS、電容、電阻都OK...弱就弱再
不太懂得如何查問題點,P大給你一個網址,專賣大陸維修書籍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shopmybook
左邊的硬體│外部設備│維修│微處理器  就是賣電腦零件類維修書籍,不知道對您有沒有用,可以去看看
大大提醒我,昨天我沒有先量對地...不然就不會讓他升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新的顯示卡,XP抓不到驅動,所以他才要裝驅動程式,不然顯示的顏色比較差,且遊戲通常開不起來!

是阿...通常過了AGP 5X系列之後幾乎都要掛驅動,不然XP都抓不到....不掛驅動也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阿...通常過了AGP 5X系列之後幾乎都要掛驅動,不然XP都抓不到....不掛驅動也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問題... ...

加油!
你會更上一層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油!
你會更上一層樓的

努力中,今天比較閒,晚點再來抓幾張顯卡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努力中,今天比較閒,晚點再來抓幾張顯卡來玩...

你有找到K7以上的主板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還有775主板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找到K7以上的主板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還有775主板嗎?

K7以上 好像有K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K7以上 好像有K8的...

K8哦...
沒玩過,想玩看看

网友C:
我翻一翻..到時候再寄過去給你吧...現在挖一片PCIE 6200華碩的不開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翻一翻..到時候再寄過去給你吧...現在挖一片PCIE 6200華碩的不開來玩玩...

請問大大目前有修好的顯示卡嗎?
有沒有維修實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目前有修好的顯示卡嗎?
有沒有維修實例呢?

剛剛修好一片...整個就是超軟,不過只顧著修我都沒拍照,

剛剛拿一片技嘉8400gs256m 狀況是線條破圖

之後我直接把散熱片拆掉,熱風槍條120度吹gpu背部大概三分鐘

之後拿10元蓋住gup  然後風槍調150距離gpu大約五公分,每1分鐘調50度 吹五分鐘(350度)後等冷卻

重上散熱膏後上機,mats9 pass...Furmark燒1小時也沒問題...整個就是爽....不過也只能算軟的

我剛把壞的顯示卡集中,這幾天一片一片來稿吧...然後要把維修顯卡的書再重複看幾遍...這一個月要把顯卡

研究到很精準n_045|....今天修好這片要犒賞自己晚上吃好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修好一片...整個就是超軟,不過只顧著修我都沒拍照,

剛剛拿一片技嘉8400gs256m 狀況是線條破圖

哦...
只是加熱阿
這樣可能撐不久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只是加熱阿
這樣可能撐不久喔...

不過原本是只有散熱片,我加了風散上去,原本高溫到88度,現在恆溫4X 燒機大概到70...可以撐久一點吧
我也沒有BGA反修台可以用啊....難道風槍也能換GPU!?

楼主:
我看跑個3D...
會熱喔,像這種天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跑個3D...
會熱喔,像這種天氣

上面打錯,是GPU....打太快沒發現,都有跑...所以應該沒問題的...收到一片全新的PCI顯示卡,等等把工具準備好

繼續來修顯示卡........

楼主:
加油,期待你的維修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