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怎樣可測試燈管和高壓板有沒有壞?謝謝

楼主(2012-04-15):
怎樣可測試燈管和高壓板有沒有壞?謝謝

网友A:
很簡單!你拿好的燈管去測高壓板就知道不知好壞的高壓板有沒有壞?
相同的!你拿好的高壓板去測燈管就知道不知好壞的燈管有沒有壞?

网友:
哈哈!!!  WISH大這個解釋真好!!

沒錯就是這樣子測的,但是別搞錯喔!!

是要拿新的或是正常的來測不知是否為正常的那一個喔!!

如果要同時測高壓及燈管就整套都換新的吧!!

网友:
別這樣!新手還是要講給他聽的,只是如果我講太多次就會懶惰了。

网友B:
重點是去爬相關文章!!

WISH大與狼大在我剛進本論壇時給我的教誨!!

我有今天的技術,也真的多虧了本論壇的前輩,雖然我還是維修菜鳥,不過一般常遇到的故障狀況,我能修復的能有五成以上了!!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點是去爬相關文章!!

WISH大與狼大在我剛進本論壇時給我的教誨!!

你太客氣了,我們只能領進門,修行還是得靠自己呀!

楼主:
各位師兄,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簡單!你拿好的燈管去測高壓板就知道不知好壞的高壓板有沒有壞?
相同的!你拿好的高壓板去測燈管就知道 ...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网友:
還有個辦法,拿去給wish測,然後貼點費用讓網站強大!!不錯吧!!

网友:
跟上惠民團購的腳步
裡面有測試工具
這幾天都在把玩剛熱騰騰的維修工具

网友:
請外接新燈管(或燈箱)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