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畫面出現不尋常的畫面!!

楼主(2012-04-16):
各位大大!!

              小弟最近買了一片主機板:GA-M68M-S2P.CPU:AMD 64 X2 "6000"組裝完畢之後.開機之後有時進BIOS或進Windows 期間會出現當機畫面.試問各位大大有沒有遇過這樣的問題ㄚ!!

网友A:
你使用的POWER夠力嗎?????????

网友B:
可以放上照片嗎?

1.Power夠力嗎?
2.硬碟是否有壞軌? 有壞軌當系統讀到那裡會卡住

网友:
當機畫面 ???

藍白 還是 ...............????

网友:
找出當機密碼才能分析是哪裡出問題.

圖例:

网友:
有藍底的通常硬體問題居多
再者驅動
軟體少

网友:
我有遇過裝公板驅動的顯卡進XP會藍底
更扯的... 裝小紅傘進XP會藍底(筆電:Compaq Presario 2100),現在移除了,一切正常,但還在找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POWER夠力嗎?????????

小弟新買的POWER-500W.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上照片嗎?

1.Power夠力嗎?

POWER為新的500W.硬碟(IDE)也換過.只要一開機不過幾秒就當機.謝謝!!

网友:
確定POWER輸出 +12V -12V  +5V -5V +3.3V都穩定OK,再來測下記憶體,看有無問題,沒問題,查軟體看有無最近安裝的,移除試試!

网友C:
依照你上傳的圖看來.
顯卡故障的可能性非常高!
可以換張顯卡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照你上傳的圖看來.
顯卡故障的可能性非常高!
可以換張顯卡試試!

使用顯卡是內建的.主機板新買的.power也是新買的500w.謝謝~~

网友:
我是覺得記憶體出問題機率比較大,就算是新的也有機會,內建顯卡也是靠主記憶體去分享容量運行的,確定不是的話就是軟體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顯卡是內建的.主機板新買的.power也是新買的500w.謝謝~~

如果有沒有故障的顯卡.
插上去試試.
看BIOS畫面是否還有錯位.
如果沒有的話.
跑一下記憶體測試.
如果記憶體也都正常.
那就去換張板子吧!
XD

楼主:
了解!!感謝各位大大提供解決方法.謝謝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WER為新的500W.硬碟(IDE)也換過.只要一開機不過幾秒就當機.謝謝!!

看你的圖... 這BIOS設定怎麼亂七八糟?
內顯有問題了,插張獨顯上去試試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圖... 這BIOS設定怎麼亂七八糟?
內顯有問題了,插張獨顯上去試試看吧 ...

支持楼上回复的操作方法,进BIOS就花屏,
不是显卡有问题,就是内存有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把CMOS电池放放电。。。
与其他硬件没任何关系,

网友:
!!!這個畫面明明就是在!!bios!!關硬碟、xp屁事阿~!
小豬、不懂不要亂回~

另外文主,您的電腦記憶體有幾隻、假使不只一隻,試試只用一隻去開機

假如顯示卡是獨立卡片,請順便檢查一下板子、顯示記憶體的灰塵是否吃太重!!
否則就先更換另外一片顯卡交叉測試
又如果是on board顯卡!那麼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北橋是否有空焊得跡象(就是開機前壓緊北橋、開機、進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