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換了省電燈及有燈雙切開關後Off時會有頻率的微閃

楼主(2012-04-16):
網路上有找到一些解答:
問:
請教 懂電器或電學的網友, 因為日前我家的樓梯照明20W燈照度很暗, 造成下樓受傷, 所以就索性將燈具換成E-27 Philip 27W省電螺旋燈炮, 也順便自行將開關換成 Pansonic的LED指示燈開關, 後來無意中發現, 在關了燈後四周昏暗時, 省電燈都會一閃...一閃...一閃, (微閃, 不是點亮), 從1樓到3樓都會, 請問這可能是什麼原因? 請懂電的網友能指點一下, 謝謝!!
答:
開關上的指示燈是螢光燈並非LED..........

之所以關燈之後會有短暫閃光現象是因為開關裡螢光燈迴路在作怪,當開關關閉時AC火線-->開關內螢光燈迴路-->省電燈泡-->AC中性線,這現象相當於開關關閉時並不是完全斷開(因有螢光燈迴路),這微小電流對省電燈泡內整流後的直流電容器充電,當電容器電壓達到某個電壓值時點燈迴路開始動作,一動作瞬間消耗掉電容器內的電量所以一閃即滅.........

可用以下幾種方法改善:(擇一即可)
1. 換成「無指示燈」開關。
2. 在電燈兩條線上並聯0.1uF/400V電容器,將螢光燈洩漏電流旁路掉(正確來說0.1uF應該先串聯100ohm/0.5W電阻再並接上去,萬一電容器短路時100ohm電阻會先燒毀形成斷路,這樣會更安全些。)。
3. 某些廠牌已注意到這種問題,在省電燈泡內部已加上R/C來旁路洩漏電流,個人用過OSRAM 23W螺旋式省電燈泡直接接有指示燈開關並不會有閃光現象,早期圓球狀大部分廠牌都會閃光。

以上只是個人經驗僅供參考.........

小弟想問站上各位高手前輩的是
1.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嗎,是否有其他解決方式(更簡單或更好的)
2."0.1uF應該先串聯100ohm/0.5W電阻再並接上去,萬一電容器短路時100ohm電阻會先燒毀形成斷路,這樣會更安全些"
那是不是可以將100ohm/0.5W電阻改為保險絲,如果可以該用什麼規格,因為電價上漲,使用電阻是不是會在關閉時耗掉部分
電能且如果電流持續,電阻溫度是不是會一直升高

因為最近有將室內燈有些換成led的,樓梯燈有碰到這樣的問題,另外問一下 ,站上的大大有沒有人使用過T8 LED燈管,跟傳統燈管比起來,光線亮度足夠嗎,是否會比較刺眼,或有疊影情形發生,最好可以分享一下使用經驗,電費漲價後,這個題材應該許多人都挺有興趣才對

网友A:
呵呵~~這是幾年前我在01的回覆......

串聯電阻只是預防電容短路,選用0.5W是取其容易拿到,引腳強度也比較適中,並不是說一定會消耗0.5W。

目前Panasonic已經有賣螢光開關專用電容器,編號是WNF9986,有多國安規認證又有引線,兼具安全與施工方便:http://www.pcstore.com.tw/053701111/M02734956.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這是幾年前我在01的回覆......

串聯電阻只是預防電容短路,選用0.5W是取其容易拿到,引腳強度也比較 ...

太好了,碰到高手了,那請教一下tsc大大
是不是可以將100ohm/0.5W電阻改為保險絲,如果可以該用什麼規格
還是說使用專用電容器,就可以忽略不必串接電阻或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好了,碰到高手了,那請教一下tsc大大
是不是可以將100ohm/0.5W電阻改為保險絲,如果可以該用什麼規格
還 ...

使用專用電容就可以了,有經過多國安規認證不必擔心安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