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自製好用的晶體測試器

楼主(2012-04-16):
這個電路與軟體都很簡單。能夠測試以下這些元件與功能,CP 值超高。

NPN 和 PNP 電晶體,N 和 P 通道 MOSFET,二極體,SCR,TRIAC,電阻和電容的自動檢測。
自動計算和顯示出被測元件的接腳。
檢測和顯示出電晶體和 MOSFET 內部的保護二極管。
確定增益係數和電晶體 B-E 間的電壓。
測量 MOSFET 的柵極電壓和柵極電容。
顯示器顯示 2×16 個字符。
測試時間小於 2 秒(大電容除外)
單鍵操作與自動關機。
關機模式小於 20 nA 的功率消耗。

注意事項:
電阻和電容的測量是附帶功能,精確度較差。
不適合 1000pF 以下的電容。
大電容要先放電。
不適合達靈頓晶體與大功率 SCR。

即使有些使用限制,但還是一台簡單容易自製的實用測試器。

詳細說明、線路與程式請至原址觀看,也請使用股溝來翻譯為英文或中文。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Transistortester

网友:
看起來不錯!!

可是主要晶片及顯示幕材料要如何取得???

HD44780顯示幕,露拍有看到,新品330-390,2手品50-7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9285849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20425363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310989301

MEGA8-P就找不到了!!

如果自己買材料回來做,成本一台可能會破千(含外殼、電池盒、洗板........)

网友:
MEGA8 是AVR晶片,
單晶片是有門檻的,時間的代價會比投入的材料多很多.
但是投入的時間就是練功的時間.
所以現在小量使用時, 改用arm可能比較有利.

楼主:
LCD 用一般的 2x16 就可以,百來元台幣就有了。
MEGA8 我就沒用過,能買到能燒錄就應該沒問題了。

因為有附原始碼,如有高手願意改成較普遍晶片也是可以。
沒有修改能力的人也可以到對岸買套件或成品直接來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31888880

网友:
我的燒錄器可以燒...~
其實就是要看!!!有多少人願意來做吧~

否則統一代燒還好
大家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