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壓縮機啟動器如何看有無掛點

楼主(2012-04-16):
這是老丈人82年買的88公升小冰箱,症狀為插電後不冷
插電後電燈會亮,壓縮機會輕微震動,但是冷板不會冷,可聽到冷煤管有流動聲,30MIN后壓縮機溫度明顯上升(約40-50度)

研判可能點
1.壓縮機線圈單邊斷線
2.冷煤管塞住
3.啟動器昇溫不斷電
因為現場缺電表,於是拆啟動器回來測

外觀

打開外殼

測量阻值

依網路上查到的,熱阻啟動器掛了,熱阻片大多會粉身碎骨,但是站上也有前輩修過搖一搖沒聲音,可是就是壞這1顆

請問要盲目換下去嗎,因為這台是R22的,如果掛壓縮機或膨脹閥不太值得修,請前輩指導,多謝了

网友:
壓縮機可運轉30分,壓縮機本身及其附件應該沒問題

除霜正常的話,直覺很有可能是冷媒洩漏......管路腐蝕造成冷媒洩漏(可先看管路有無油汙,管路腐蝕冷凍油會洩漏)
若冷媒管路阻塞,結霜僅在膨脹閥末端.....此為徵候

壓縮機低壓管端摸起來有涼涼的嗎?熱排或冰箱外殼摸起來有熱熱的嗎?沒有的話,原因有二,冷媒壓力不對或壓縮機無壓縮功能....

网友:
漏冷媒的成份較大
檢視冷凝板是否稍腐蝕

楼主:
小弟檢查外觀,管線並無油漬或油耗味,因此無法確定是否有漏冷煤
由相似規格冰箱運轉對照,這台的壓縮機運轉溫度明顯偏高,所以推測壓縮機運轉阻力偏高或馬達磁相位異常

网友:
勾錶一勾,看電流數答案馬上就出來了,
既然你有聽到冷排水聲,判斷壓縮機應該有運轉,可能是冷煤r-12泄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檢查外觀,管線並無油漬或油耗味,因此無法確定是否有漏冷煤
由相似規格冰箱運轉對照,這台的壓縮機運 ...

一般壓縮機會藉由低壓管的溫度來降溫,但前提是冷媒壓力要正確,冷媒壓力太高變冷氣甚或不冷,太低也不冷....因此冷媒壓力不正確時也會造成壓縮機溫度偏高

冷媒管外觀看不出有無洩漏,壓縮機運轉時可用洗碗精加水塗抹在管路上測漏(如果還有冷媒的話,漏氣的地方會有氣泡)....

無工具時,判斷壓縮機壓縮正常的話=>壓縮機上的冷媒出口端的高壓管會燙,低壓管會冷................(還有冷媒的狀況下)

ps:若冷凍油將管路阻塞(一般是冰箱太久沒用),阻塞處通常在管路管徑最細位置(膨脹閥),有時(在壓縮機運轉下)用熱風槍吹一吹可將阻塞的油漬溶解達到暢通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壓縮機會藉由低壓管的溫度來降溫,但前提是冷媒壓力要正確,冷媒壓力太高變冷氣甚或不冷,太低也不冷 ...

多謝前輩指導,這台老丈人買了很少插電,小弟先用吹風機試試,如果不行再報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這台老丈人買了很少插電,小弟先用吹風機試試,如果不行再報廢,謝謝 ...

這要吹到會銅管會燙手,凝固的油才有可能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