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V cmos checksum error.....

楼主(2012-04-16):
跟網友買了一塊asus m2v,可以正常開機但是會出現 cmos checksum error,然後進bios修改存檔一定會不開機,電池跟電池座都有確認沒問題~有那位大大可以給我建議!!!
千萬不要是南橋......

网友:
重新刷寫 BIOS ?  或者是CPU的參數你自己往下調 不要用預設的.

网友:
cmos checksum error表示電池沒電,BIOS裡面資料亂掉了,雖然不是每張主機板刷BIOS都有用,我有碰過只要儲存就會出問題,尤其裝新電池,狀況就是卡在BIOS整個糊掉,有個辦法可以正常開,就是不裝電池,雖然問題還是再,但至少使用上是沒問題,我是覺得應該是主機板上有零件出問題,不過我目前板子夠用了,而且最近比較忙,就還沒去查原因,我那張板子出現這個問題是因為上個電源供應器造成的,電壓不穩跳得很嚴重還繼續用,12V是8-12V再跳5V是3-5V再跳,神奇的就是居然電腦還能開機,用到開不了機,當時我並不是很懂電子的東西因此不知道,當我發現時太晚了,怎麼樣都開不起來了(黑視窗),後來nichicon (HM) 1000UF 6.3V電容全換後可以開了,不過比較奇怪的就是這些拆下來的電容用電容表量每個1000uf都大到1500uf或1800uf,外表通通無異狀,只能暫且認為有問題,因為其他電容量起來容值很正常,但是還有個問題,就是BIOS儲存或裝新電池開不了,我這個問題算是比較類似的問題,不知有沒人也有碰過就是了,當然你量電池座是沒問題的,因為問題不再那裡我的也是! 我的是刷BIOS也沒用的狀況! 不過其實只要能正常運作,我覺得就沒差,反正主機板便宜,除非真的開不了機再來修其實比較省時間,不然就單純修主機板而言算費時的,線路比較多一些,而且南北橋有沒出問題有時也難講,拿來練功當然就沒差了(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也是看值不值得我去花時間與我的時間夠不夠去決定要不要修,平時研究當然就不在乎時間,其實BIOS只要設備偵測OK,直接按F2就可以跳過的話,如無影響使用,我想應該是沒差的!
不過我不確定狀況是不是相同的,所以您還是先依照版主的說法去調整下或刷下BIOS試試!

楼主:
我有重刷...但是沒用.....想練功.....誰有m2v電路圖....????
拜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