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UX GPS Receiver長天衛星定位接收器GR-213安裝測試

楼主(2012-04-16):
粗工在此感謝py924大大贈送的HOLUX GPS Receiver長天衛星定位接收器GR-213,以及kenneth版大贈送的PS/2 to USB轉接線!
收到裝置與連線之後,粗工迫不及待的連線測試,粗工就不多說廢話了.以下是粗工初步測試結果(有圖有真相)
首先來看看py924大大贈送的HOLUX GPS Receiver長天衛星定位接收器GR-213裝置
反面來一張
這還是py924大大送到粗工擺雞攤的超市櫃台呢n_056| !粗工開攤時直接進去櫃台領取(免開發票n_043| )
再來看看kenneth版大贈送的PS/2 to USB轉接線
兩個連結後
說真的,沒有轉接線,粗工愚昧,還真不知道該怎麼連上電腦n_066| ........當時腦子浮出一個想法,上網找資料DIY一個轉接線,或是求助網上各位大神教導粗工DIY轉接線!
後來,粗工想起kenneth版大的回覆,厚著臉皮詢問版大轉接線問題,kenneth版大豪爽的答應第二天寄這條轉接線給粗工 !
在等待運送期間,粗工去官網抓了相關程式
收到裝置之後開始安裝驅動程式,通常是MS的OS,所以解壓縮GR-213驅動程式-Win98_2K_XP壓縮包!
GR-213驅動程式-Win98_2K_XP執行檔
微軟OS TO
然後解壓縮工具程式壓縮包
進入之後有兩個資料夾,選GPSViewer for PC
然後開啟執行檔,這個應用程式不需安裝,直接就開啟了
開啟之後點選Scan...(掃描GPS接收器的COM連接埠)
然後就會出現掃描結果的視窗
紅框中的就是掃描到GPS接收器的連接埠了
點選OK
注意看下圖紅框處COM Port選框中自動選擇了COM3:了
然後點選Open GPS
開始接收訊號
持續接收訊號以及結果顯示
先這樣,粗工要去開攤賣雞了
......................粗工分隔線................................................................................
這是粗工第一次接觸這種裝置,還在研究學習實際應用,還請各位先進大大不吝指教!:on_148|
粗工剛剛測試用google地球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沒反應:on_040|

不知道是粗工設定錯誤還是怎滴........,有空再來慢慢研究,更請先進大大不吝指導!
.......................................粗工第二條分隔線.....................................................................................
粗工使用啪啪夠測試成功
.......................................................粗工第三條分隔線........................................................................
GPS導航實測
..............................................粗工第四條分隔線...................................................................................
google地球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連線測試成功,晚點補圖
剛開始是粗工沒有正確設定

网友A:
google地球要設定到com3

网友B:
接筆電,下載papago就可以當衛星導航了,我以前已是用一樣的東西當GPS用
後來裝了國際牌車用GPS後,忘記送給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筆電,下載papago就可以當衛星導航了,我以前已是用一樣的東西當GPS用
後來裝了國際牌車用GPS後,忘記送 ...

趴趴狗?
嗯....粗工也有想裝這個試看看!
感謝養樂多大指點n_002|

网友C:
不經意的透露出你的正確位置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趴趴狗?
嗯....粗工也有想裝這個試看看!
感謝養樂多大指點

趴趴狗 X3  快樂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papago
主程式請到官網下載

隨不是最新版本,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各人目前使用 VR-ONE   &   X3 兩種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地球要設定到com3

COM3?
粗工設定在COM1
感謝marco大指導,粗工明天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經意的透露出你的正確位置囉

阿~對吼~
感謝雄大提醒
粗工興奮的都忘了重點了,幸好粗工沒啥冤家n_067|
不過還是改一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趴趴狗 X3  快樂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50&highlight=papago
主程式 ...

感謝雄大
粗工裝了(7)版作測試,真的可以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雄大
粗工裝了(7)版作測試,真的可以耶!

版本那是沒差,因為裝置發出來的data是標準NMEA格式,只要程式撈的到資料,然後能解,就沒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雄大
粗工裝了(7)版作測試,真的可以耶!

恭喜粗工大~恭喜!看來您今年的運氣不錯呢。
開車試用 GPS 的路上也要小心駕駛與車況,祝你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粗工大~恭喜!看來您今年的運氣不錯呢。
開車試用 GPS 的路上也要小心駕駛與車況,祝你平安。 ...

py924大,粗工測試導航也ok,測試圖已經上傳編輯完成!

网友:
等下老大利用衛星定位功能鎖定粗工大......

粗工嫂就可以得知粗工大有沒有乖乖上工還是在外.........趴趴走

网友E:
長天早期的外接式產品誤差滿大的,幾乎常常超過15M,這幾年不知有沒有進步

网友F:
旗山人喔!同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旗山人喔!同鄉的!

安安~
隔壁隔壁,好山好水好無聊的杉林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長天早期的外接式產品誤差滿大的,幾乎常常超過15M,這幾年不知有沒有進步 ...

這點做 GPS 天線大家都差不多 ,幾十米內都是正常誤差。
接收晶片的差別除了感度外就是定位速度。
位置精確度完全取決於收到幾顆衛星信號與衛星的分佈,也就是分佈越廣越好。
還有接收地點不變接收時間越長定位的精度就越好,一般來說只要接收不動超過 24 小時其精確度可達 DGPS 的公分等級。
現在許多人都是利用智慧手機上的 AGPS 來快速且精確的定位,利用 3G 電話網路基地台的相關位置來當參考定位,實用性相當於 DGPS。
實用的導航軟體都有一個軌跡修正的選項,這就是讓你的車子在地圖畫面上不會偏離道路。
PPG 的圖資與功能算是還可以,但是有個延遲缺點現在不知改進了沒,就是車已過轉彎路口而語音與畫面這時才會引導。
GR-213 這代的天線已經比前幾代好很多,例如在台北高樓林立的巷弄裡都能正確定位,就算是高架橋下也是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點做 GPS 天線大家都差不多 ,幾十米內都是正常誤差。
接收晶片的差別除了感度外就是定位速度。
位置精 ...

提到這個感覺很像前陣子新聞報的

導航軟體: 前方請右轉

結果那輛車開上了鐵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