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SG-95 當機求助

楼主(2012-04-16):
此板 會死當 原本 會挑~賽揚 334 SP2004 1小時必死當
換過 331 更快當

發現波形 不太正常 更換 CPU 所以有的電解電容囉
還是一樣 原本的820 4UF 有點漏液..

電源管理IC ADP3198 更換過 還是一樣 波形好看一點點
但是還會 晃動 ~不平均..

求助一下 沒修過這樣的故障~..
是哪裡的 會影響 波形不平均
比對 好的 主機板 波型都很正常 規律 不會晃動
這片 波形 每個管 都不平均 會晃

网友A:
可愛大 你量測的相位 四個都一樣嗎? 還是只有固定一個相?
如果只有一個會不會是板子的線有問題 比方阻抗變高或者是板層出了問題?

网友B:
示波器接兩個channel看看,兩邊有無互補。
再看3198出來的PWM訊號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接兩個channel看看,兩邊有無互補。
再看3198出來的PWM訊號有無異常。

在想說 可以直接 拆了MOS 只有電源管理IC 這樣行不行..  在量波形 PWN..
我知道有些不能亂拆MOS 會導致 擊穿
因為 波型會 晃動...上下管 大多管囉~輝殺殺~...4相....
在想說 會不會 3198的周圍 電路是否有異常導致 所有相 波形  都異常..
對他的工作原理不太懂 粉難從哪下手 拆.

原本 這板子 更好玩~~上 630 E3200(型號會抓錯) 竟然都很正常 SP2004 2小時 都不會當
上賽揚 331 334 竟然 一下子就會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 你量測的相位 四個都一樣嗎? 還是只有固定一個相?
如果只有一個會不會是板子的線有問題 比方阻抗變 ...

4相的 `的波型都不正常...不是很固定的 波 大小都 不一樣..
記得 好像可以 關掉 一相  之前看過..好像 電源管理 IC 要接地 不用那相..
這 都要上 CPU 才能量 波形` 不太趕亂搞 怕 燒了CPU..CC

沒有值讀的 波波 才麻煩 還要用電表 量電壓..

遇到這種 會死當機的 不知道 3198的工作原理 難抓 問體點 ..

网友:
不用怕燒CPU啦= = 賽陽燒不怕的0.0

我記得你只要抽掉一相 管理IC不管他 他還是會跑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 FB 跟 COMP的電路 還給老師了 我記得那樣接好像是積分電路... 會不會是回授訊號不正常
導致輸出異常!
也有一種可能 電路圖的右半部是接到電感  變成LCR ? 追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想說 可以直接 拆了MOS 只有電源管理IC 這樣行不行..  在量波形 PWN..
我知道有些不能亂拆MOS 會導致  ...

嗯嗯!是不能亂拆,不然反而會造成boost IC或MOS被打掉。
它是四相的,但每相只有兩隻MOS是還好,從上面的波形看到有定點的duty cycle不對,應該是有某相有問題,造成duty cycle不平均。
不平均的情況下,用331這些老賽揚,負載較重,就會較容易當掉了。
會偏向找每一相檢查看看,而3198的四路PWM訊號如果可以,還是要確認是否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