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手機開不著,怎樣知手機壞或電池壞

楼主(2012-04-16):
變壓器沒事,但充電mon又沒顯示,可以不裝電池,用變壓器可著手機可以嗎
請各位指點謝

网友A:
電池用三用表量一下!!基本應該是3.6~4V左右
電池沒問題就是手機!
不裝電池!手機+充電器應該是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池用三用表量一下!!基本應該是3.6~4V左右
電池沒問題就是手機!
不裝電池!手機+充電器應該是開不了! ...

請問樓主您的手機廠牌型號,某些早期機種不裝電池插變壓器可以直接用

量電池電壓是通則,但是也有特例,HP IPAQ2210 PDA的電池就很詭異,小弟上次換電池蕊,電池蕊端點電壓4.1V,換上後電池正負極電壓0,可是裝上機子卻又能用

网友:
電池可以先外接充看看...
電壓有起來3.xV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网友B:
直接對電池正負極充電
3~5秒就夠了
在量量看有沒有電壓
如有那就是你的電池太久沒用了
保護板低電壓鎖起來了

网友:
直接對電池正負極充電
然後再裝上去試試
不過最好就是用三用電表確認一下電壓是否正確n_167|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對電池正負極充電
3~5秒就夠了
在量量看有沒有電壓

用通用型旅充也可以喔
不一定只能對正負極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