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三洋sw-1088uf洗衣機.微電腦面板控制器開關

楼主(2012-04-16):
請問三洋sw-1088uf洗衣機.微電腦面板控制器開關.何處買?找尋很久了.請問我是剛入貴論壇菜鳥.請問
要如何上傳照片?

网友A:
是指哪種開關~電源開關或是洗衣行程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哪種開關~電源開關或是洗衣行程開關??

E大:是電腦板電源跟啟動按鍵開關.長跟寬都是1CM.高是1.3CM(不含腳).不知道哪買.只有按鍵不良.捨不得整塊
換掉!

网友:
最簡單就是去資源回收廠找報廢的拆~日系機種幾乎都用一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E大:是電腦板電源跟啟動按鍵開關.長跟寬都是1CM.高是1.3CM(不含腳).不知道哪買.只有按鍵不良.捨不得整塊

有些情況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找的到按鍵的話,建議你全部換掉

楼主:
謝謝t大..請問t大按鍵買的到嗎?

网友C:
樓主有想過這種按鍵要怎麼換嗎?
一般都是整個總成換掉了,何況那個按鈕不好買

网友D:
這類按鍵開關可去電子材料行找找.....

小弟權限無法貼網址的超鏈結.....所以請自行先上Google搜尋百年電子,裡面有線上目錄(.電路板用按鍵開關+帽蓋)及圖片可供搜索。

確認型號、名稱、規格後再自行至住家附近的材料行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有想過這種按鍵要怎麼換嗎?
一般都是整個總成換掉了,何況那個按鈕不好買

謝w大跟enface大回應..我都把4周防水交用美工刀割開.再小心把機板拿出來.將底座sw防水交割開.sw就可順利
拿起來!
謝謝enface大提供資訊.下午有控在去Google找尋.再回來報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w大跟enface大回應..我都把4周防水交用美工刀割開.再小心把機板拿出來.將底座sw防水交割開.sw就可順利

如果你住高雄,就2個舊的送你。
不過3洋也會sw更換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住高雄,就2個舊的送你。
不過3洋也會sw更換無效

謝謝阿資老大美意.我住彰化..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類按鍵開關可去電子材料行找找.....

小弟權限無法貼網址的超鏈結.....所以請自行先上Google搜尋百年電子 ...

enface大大.下午自行先上Google搜尋.還真的找到ㄧ家.可是都是英文版面.小弟看不懂.如何訂購..請大哥幫幫忙...糟了無法貼網址的超鏈結.怎辦?

网友D:
名稱應為:防水輕觸開關

Google關鍵字再搜尋一下繁體中文網頁,應該有替代品

露天拍賣有搜尋到類似的,賣19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名稱應為:防水輕觸開關

Google關鍵字再搜尋一下繁體中文網頁,應該有替代品

199元單顆.有點貴.高度也不合.一次還要50顆才能出貨..因是丹麥製.8月才能交貨..可能真的要上回收場.找找

网友:
如果按鍵換好還是不行.機板一定要換喔!!

网友:
基板內...不常用的預約或洗清鍵拔下...換到啟動鍵就ok了~~
順檢測2組插pin是否有銅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情況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就可以了

此型基板小弟曾試過您提出的方法
但效果不彰

网友:
基板內...不常用的預約或洗清鍵拔下...換到啟動鍵就ok了~~
順檢測2組插pin是否有銅綠?
樓上大大的辦法是最省時省工的

楼主:
終於在露天拍賣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