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整修--還有續集

楼主(2012-04-17):
這台示波器是上星期跟WISH大訂的,星期一才送到

這是我原先用的示波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33556-1-1.html

不囉囌了,先來開箱吧!!

WISH大跟烏骨雞學姊把內部包得很紮實,難怪我抱回來的時候不覺得箱內有晃動情形,真是感謝二位了!!

取出填充物,看到主機了!!

外觀看起來還不錯,有些貼過貼紙的地方,很好處理!!

面板及旋鈕狀況很好,有點污漬,也不難處理!!

看到這個電源線,接地的那根還在,實在不容易,這點讓整台示波器變得非常完整,與出廠時一樣!!

這台示波器的銘牌,日本製,可惜出廠時間看不到了!!

上電測試!!  WISH大說他有檢查過了,功能都正常才寄出的,所以我大膽地上電測試!!

測量基準訊號時,發現CH2的波形不太對!!

CH1及CH2設定在相同檔位!!

測量基準波形CH2顯然已失準!!  電壓部分明顯高了許多,波形也變形了!!

開始拆機檢視,整機內部看起來很乾淨,沒有很多灰塵!!

電源版

主機板背面!!

電子槍部分!!  下方有些積塵...........

可惜我的空壓機壞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18-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27-1-1.html

只好用吸塵器加刷子,把內部做一下清理!!

看了WISH大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light=&page=1

我也來整理一下旋鈕,讓它能撐久一點!!

開始拆下面板!!  六腳螺絲起子旋開即可取下

旋鈕卸下後

面板卸下後

面板卸下後主機部分

面板上及主機上的旋鈕拆卸,忘了拍下照片!!

CH1及CH2的旋鈕,看到這個我就暈了,這要怎麼拆下來清阿!!

時基部分的旋鈕也是,頭大!!

這幾個旋鈕要整個解體的話是大工程了,而且沒有備料,萬一拆壞了,沒法修了!!

所以我沒法像WISH大那樣整個拆下來清潔,而且這種旋鈕從外觀沒看到接點,只能用接點清潔劑處理了........

我是用這個牌子的接點清潔劑,還算好用!!

之後,我把整台示波器的電解電容全都換掉,除了幾顆1u/50V無極性電容及平時較少用到沒有備料規格的電容沒換外,幾乎都換新了.....

沒圖就是忙到忘了拍了!!  見諒....

這些是換下來的電解電容,因為我UT61E電表沒帶回來,所以不知道有問題的電容是哪一顆!!

除了將電解電容更換外,我發現幾個零件腳有部分裂錫,所以再整機全部補焊!!

裝回測試!!

測試基準訊號,都正常了,準度、波形都回來了!!

外觀部分,我在拆開後以濕抹布+水蠟擦拭面板、旋鈕,連機箱都一起擦拭乾淨,整機光亮無比,就像新的一樣了,機箱只差沒上過金油,不然整台都會發光ㄋㄟ.............

以上洋洋灑灑一長串一堆圖,這是我從下午5點搞到半夜一共約9小時的成果,一開始動手就停不下來了,連晚餐、消夜都省了,這是毛病!!

主要的是一種成就感!!  哈哈....我終於有一台像樣的示波器了...............

能夠自己整理儀器都是在這裡學到的

謝謝WISH大及烏骨雞學姊提供便宜的儀器!!  也謝謝本站的先進朋友大家無私的分享!!

感謝您!!

网友A:
在網頁中間部份,要下載五次,再解壓縮.
Multipart:         0  1  2  3  4

在Attention ...... 橙色字的上面按下下載.
Download >> To download the file, please, click here ! << Download
Attention! This manual is multipart. Download all, before decompressing

Kenwood CS-4025 service manual,維修手冊,有電路圖,請喝口茶,靜靜下載 ...
http://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php?fileid=35665

网友B:
很好奇接點清潔劑可以撐多久 ~~~

网友C:
我再留一台看看要怎麼拆比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再留一台看看要怎麼拆比較好。

到底您有幾台示波器,一起放上來,把機況標示一下,看還有沒有人要買回去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再留一台看看要怎麼拆比較好。

感覺跟wish大買的東西物超所質..po出來吧
讓我聞香一下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網頁中間部份,要下載五次,再解壓縮.
Multipart:         0  1  2  3  4

謝謝scottwang大提供!!

真的有電路圖,連PCB都有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接點清潔劑可以撐多久 ~~~

這次測量基準訊號不準部分修復的主要原因,應該是更換電容及捕焊工作

與旋鈕關係應該不大,因為每個檔位測到的波形都大同小異,

网友E:
不知那顆看起來很大顆的電容容量示波器是用多大的?

网友:
不錯!有很用心的去整理,將有壽命的零件都換掉是正確的,減少以後使用到一半發生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相信也能夠再服役一二十年。

可能的話再將面板上的 BNC 座換新,但是要找到高品質的才行,中心要有鍍金的,也要確認是 50 歐姆規格的,材料行賣的許多都是 75 歐姆,買進口貨有型號規格可查的會比較保險。

從波段開關就能看出日貨與台製示波器用料的差異,這種的就是密封型,發生氧化接觸不良的機率很低,所以不用擔心它。

KENWOOD 示波器是設計給生產線長時間用的,可靠度很高是其一貫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那顆看起來很大顆的電容容量示波器是用多大的?

那顆電容原規格是100u/250V,我用120u/400V更換上去,旁邊2顆是4700u/16V,因為我沒這麼大的備料電容,所以先不換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您有幾台示波器,一起放上來,把機況標示一下,看還有沒有人要買回去整修。 ...

不是我不想呀!我只能一邊試一邊貼,我已經賣了好幾台了,原則上大家收到的都沒缺件,因為我把狀況比較好的拿來優先賣,再來才是缺件,壞掉的就不賣了。
我不可能每一台都拍照及說明狀況,因為太費工了,我幫大家試好大部份功能正常,這樣就不會買到壞的,不過如果在運送過程中損壞我就沒辦法了。

网友:
wish教壞小孩的最佳證明 ... 怪不得有工會要抗議了.
連賣二手的都少了一個可以賺$$的機會了.
再下去就是幫人家整理儀器賺$$了.

儀器在電子裡算是最不易碰的,你現在被wish教壞了,然後家裡可能會越來越多二手的東西了...家庭資源回收場 ...

楼主:
我是都修自己用的或是朋友的東西居多!!

因為我不是正職的專業維修.............這個只是興趣,自己修,省錢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都修自己用的或是朋友的東西居多!!

因為我不是正職的專業維修.............這個只是興趣,自己修,省 ...

我想請問你個問題,以這台Kenwood 20Mhz示波器來說,如果你整理好後有人要跟你買(或你想賣掉),你最低多少會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請問你個問題,以這台Kenwood 20Mhz示波器來說,如果你整理好後有人要跟你買(或你想賣掉),你最低多 ...

去參考露天的價格,沒有人會管你有沒有整理過。
整理過是你說的,人家不會相信的。
(這就是消費者的防衛心態)

憑Wish大的能力與信譽(性慾!?這得問學姐),在本站說「這是整理過的」,那本站的會員會相信的。

网友F:
不過,建議把整理過的機器放上露天,再連結到這個網站「該整理過機台的真實維修實例」。
價格高一點應該也有人會買的。

因為消彌了消費者的防衛心態之外,也告訴購買者「我的實力有多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請問你個問題,以這台Kenwood 20Mhz示波器來說,如果你整理好後有人要跟你買(或你想賣掉),你最低多 ...

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ㄝ???

我的習慣是只要是我用的儀器,不管多少錢都不會想賣出??

我的東西都用很久的,除非它故障或是無法修復,不然我都會一直利用它,

真的用不到了可能就送好朋友了,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我想看或想用,還有機會!!

我的下一台100MHZ-200MHZ便宜示波器就看WISH大了!!

現在KENWOOD CS-4025這台我放在辦公室用

40年老機示波器放在家裡!!

購買示波器不急,目前比較想購入空壓機,沒空壓機整理機器很費工的,拿刷子慢慢刷,

光吸灰塵就飽了!!  @@!!

除了空壓機外還有考慮再增購一台三用電表,目前在看FLUKE 15B  或  17B   其他的價位都太高了!!

楼主: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s237562

今天看了這家的儀器,真是嘆為觀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過,建議把整理過的機器放上露天,再連結到這個網站「該整理過機台的真實維修實例」。
價格高一點應該也 ...

以這篇來說只能算是淺修吧!!說實力強,真不敢當!!  我還是菜鳥級的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ㄝ???

我的習慣是只要是我用的儀器,不管多少錢都不會想賣出??

在我來說,要送出去的機會也不多!!

我那台40年老機都塵封10多年了,還是擺在那!!

沒用到看著也爽!!

楼主:
前天也把 電源板上4700u/16V的2顆大電容換掉了,測量容值,剩下不到4000u,

所以換掉是正確的,還有幾顆無極性的小電解電容,等找到料件再做更換了??

目前示波器放置位置!!

桌子太小,只能這樣了??  手機拍的比較模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也把 電源板上4700u/16V的2顆大電容換掉了,測量容值,剩下不到4000u,

所以換掉是正確的,還有幾顆無 ...

哇好乾淨的桌面.我的桌子都看不到桌面
請問電腦都會因power有些許漏電,把他壓在示波器上會不會引響呢?

楼主:
我在主機下面用止滑墊,電源接頭都用3PIN插著,沒遇到漏電過??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ㄝ???

我的習慣是只要是我用的儀器,不管多少錢都不會想賣出??

那我也要來當好朋友....
很有心的好朋友.等你這台不用..等著你送..等著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我也要來當好朋友....
很有心的好朋友.等你這台不用..等著你送..等著接收...

那你有的等了!!

最少要等我有100MHZ以上的示波器才有機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請問你個問題,以這台Kenwood 20Mhz示波器來說,如果你整理好後有人要跟你買(或你想賣掉),你最低多 ...

今天開始拆開關了,第一顆全分解,結果分解後才發現沒做紀錄,裝不回去了??

還好有另一棵可以參考,這一棵會好好做紀錄,因為內部的接觸點方向都不同,真的很頭大ㄋ?

等我整理好再發第二單的維修帖

再看看光跡變粗的問題有沒解決了??

楼主(2012-05-18):
引用 网友C:
我想請問你個問題,以這台Kenwood 20Mhz示波器來說,如果你整理好後有人要跟你買(或你想賣掉),你最低多 ...

WISH大!!  請教一下在電壓旋鈕旁的BAL,是做哪方面的平衡使用!!

說明書上都找不到這部分資料,原文書又看不太懂!!  麻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請教一下在電壓旋鈕旁的BAL,是做哪方面的平衡使用!!

說明書上都找不到這部分資料,原文書又 ...

那是直流位準平衡校正,你可以試試調整垂直波段開關上的VAR,看看基準線會不會掃瞄線底部會不會移動?如果會移動的話就要調整,正常的話是不會移動的。

楼主:
ok!!3Q 我在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