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 30吋 TL3001FM 電視,畫面有局部 紅 綠 藍 虛線(已解決)

楼主(2012-04-17):
我的 30吋 TL3001FM電視,畫面有局部 紅 綠 藍 虛線(會變位置),

換了t-con沒好,是否各位大大前輩是否有類似經驗?謝謝.

AV,S端子,色差(480i)---->都會有紅 綠 藍 虛線.

PC-VGA,HDTV(480P,720P,1080i)則正常無虛線.

AD板型號: 736TL3001F122  REV:A
視訊盒型號: TS3001AM

网友A:
視訊盒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視訊盒換看看

換視訊盒無效,謝謝.

网友B:
試試把排線及屏線清潔看看

网友:
應該是AD版的電容不良~~穩壓IC部分電容量測看看有無廉波

网友C:
試試把排線及屏線清潔看看+1

网友D:
AV,S端子,色差(480i)---->都會有紅 綠 藍 虛線.

查找一下輸入端附近有沒故障的元件,電容、電阻、電晶體(含貼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把排線及屏線清潔看看

換過排線無效,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把排線及屏線清潔看看+1

換了二次不同條的排線無效,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AV,S端子,色差(480i)---->都會有紅 綠 藍 虛線.

查找一下輸入端附近有沒故障的元件,電容、電阻、電晶體( ...

AV,S端子,色差輸入端為視訊盒,已更換視訊盒還是無效,謝謝.

网友D:
你的問題可能請教海洋大會比較快一點,PM他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問題可能請教海洋大會比較快一點,PM他試試!!

1.今天試了一下27吋的firmware(flash),結果所有輸入都無虛線,(底部横向3~4公分高無法正常顯示)因是27吋firmware的關係.

初步判定我的30吋的firmware(flash),可能資料或IC有問題,謝謝.

网友D:
那把EEPROM先換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把EEPROM先換掉試試!!

您好,

1.EEPROM先前有試過,無效.
2.30吋的firmware先前也有試過另一版本(Checksum不同)的也一樣.
3. 我可能再找其它AD板型號: 736TL3001F112  三種板子上,不同的30吋firmware試試,謝謝.
                                        736TL3001F122
                                        736TL3001F1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油!!

先前初步判定,沒有意外,使用另一個30吋的firmware(flash),果然好了,
再copy好的firmware到原flash上也是ok,所以 flash ic是好的,可能資籵受損所造成.
結案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前初步判定,沒有意外,使用另一個30吋的firmware(flash),果然好了,
再copy好的firmware到原flash上也是o ...

不錯的經驗,謝謝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能力十足~真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E:
結論是~記憶IC掛了?(大科那種?) 還是24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結論是~記憶IC掛了?(大科那種?) 還是24C?

記憶IC掛了?=flash(39VF....)

還是24C?=eeprom

以上ic 都是好的,是flash內的資料受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記憶IC掛了?=flash(39VF....)

還是24C?=eeprom

所以是39vf資料重新燒錄就ok了?

楼主(2012-07-19):
引用 网友E:
所以是39vf資料重新燒錄就ok了?

您好,

是的,39vf資料重新燒錄就ok了.

謝謝參與.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F:
真厲害,連這種怪問題都可以修好,不過請教一下,你怎麼有IC的資料,還能重燒進去,真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厲害,連這種怪問題都可以修好,不過請教一下,你怎麼有IC的資料,還能重燒進去,真佩服。 ...

您好,
找其它AD板型號: 736TL3001F112  三種板子上,不同的30吋firmware試試,謝謝.
                               736TL3001F122
                                      736TL3001F132
以上三個編號的板子都是都用在30吋 TL3001FM電視上
我看到的最後版本736TL3001F132,只是把前兩個版本改機的項目layout進此版本.

网友:
~恭喜完修~
能一次找到其它AD板型號做比對驗證,應該昰專業維修人員.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燒 flash 基本資料很難ㄟ,
恢復 出廠模式 應該可試看看!

网友:
太厲害了 太專業了 好像在生產線的維修工程師
恭喜完修 高手 羨慕

网友:
真利害連ic都會燒祿應是專業人員.也感謝分享

网友:
手上有一台和這台好像哦,是紅的虛線煩惱了。

网友:
恭喜完修,大大的功力蠻深厚的喔

网友:
要夠多的類似AD板和燒錄器,果然是專業人士!firmware受損而只出現這種小現象並不多見,板大竟然能找出來,佩服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