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如何重灌?

楼主(2012-04-17):
請問硬碟(c/)損毀,(D/)可啟用
已使用hdd,無法修復
想用重灌xp的方式,但放入光碟後
正準備跳入xp安裝程式時,畫面一片黑
不知此種狀況是否有別的方法能進入安裝xp??

网友:
C & D 同一顆硬碟?
是的話,請先備份 D 的資料

再來用『救援光碟』之類的光碟,有 spfdisk 等…可以進行磁碟分割動作的軟體,去把硬碟的分割區資料清一下
再來裝作業系統

也許是你的 作業系統 光碟,故障了

网友:
備份資料優先
後用HD Tune Pro確認無壞軌或其他問題
再來重裝
不然硬碟的狀況不穩下
重裝是條遙不可及的路

网友:
不知是不是壞軌,若壞太多裝系統會有很多問題,
會常出現不穩定和當機。

网友A:
C:不正常,通常都是壞軌居多,就算用軟體修復也撐不久,建議直接換一顆!!

壞的這顆,拿來重新格式化做放不重要的影像資料碟用,如網上下載回來的連續劇等等.......

等它壽終正寢,再拆機取料吧!!

网友(2012-05-19):
低階格式化做完.在安裝系統
睡覺前低階格式化.起床後因該就低階完了.

网友B:
硬碟是sata的嗎,是的話不能用純win xp,因為要裝raid檔案才能再裝系統喔,有錯請糾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碟是sata的嗎,是的話不能用純win xp,因為要裝raid檔案才能再裝系統喔,有錯請糾正 ...

有sata需要先用磁片載入sata晶片的驅動程式才能看見硬碟
當年有許多人用nlite做整合xp光碟
不過因為nlite作法並不公開
很多人認為不妥
所以還是更改bios設定後再加驅動後改bios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sata需要先用磁片載入sata晶片的驅動程式才能看見硬碟
當年有許多人用nlite做整合xp光碟
不過因為nlite ...

沒錯,沒錯,給你按個
字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不正常,通常都是壞軌居多,就算用軟體修復也撐不久,建議直接換一顆!!

壞的這顆,拿來重新格式化做放不 ...

請問硬碟壽終正寢之後,所謂的拆機取料是......
指可以有辦法把資料拿出來嗎?
是的話 怎麼進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硬碟壽終正寢之後,所謂的拆機取料是......
指可以有辦法把資料拿出來嗎?
是的話 怎麼進行~ ...

所謂拆機取料是取基板上的可用晶片及其他零件,對於內部軟體部分,除非花大錢請專業的資料回復公司處理,一般來說,要救回的機率等於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