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板接頭及代換問題

楼主(2012-04-17):
上圖中兩種高壓板都是12燈的
但燈條接頭一種是三燈, 一種是兩燈
而另一頭一種是獨立, 一種是共接型

請問這兩種能代用嗎?

网友:
現在的12燈管不是都用串接共地嗎?這樣也不是壽命比較長?

楼主:
這一台的高壓板就不是共地型的,因為沒見過,所以才上來問

网友:
首先電源接腳要知道怎麼接,要不然電路會燒掉,基本兩種都可以使用。

网友:
對啦!這個找盧大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接頭就可以用
http://xn--45qv7gttcu8ey33botxoky.tw/youyou/goods.php?id=1143

轉接頭那端不是問題
是另一端,原本是獨立的
而公板都是共接的
還是說可以全部焊在共接點上

网友:
你那塊不是公版,你可以試著不接看看,有的版不接也速可以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