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CMV 958A 19吋寬銀幕銀幕變黑,可以動作

楼主(2012-04-17):
小弟第一次發帖,我有一台chimei CMV 958A 19吋寬銀幕,本來點的亮,突然熄掉,但是隱約看的到都還有動作,按MENE也都有開啟,因為小弟沒有維修的經驗,但是又很想學維修,系望各位大哥能夠幫幫忙

网友A:
請問樓主手上有什麼工具呢?

网友B:
先檢查電源板是否異常,高壓線圈測量一下

网友C:
這類故障情形,本站已有多篇的討論及實例,查找一下會有幫助的!!

另外,DIY精神,先拆了再說,沒圖沒真相..........

這種故障基本就是幾項

1.電源
2.燈管
3.高壓

基本工具一定要有,不然瞎子摸象,最後還是會送它到回收廠去的!!!

楼主:
今天把他給拆了,發現電源板的兩顆電容膨脹,是220uf的,請問是不是去電子材料就買的到相同電容呢?
我手上的工具有銲槍,三用電表.....
請問高壓線圈如何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手上有什麼工具呢?

三用電表...跟銲槍而以ㄟ,猜開發現電源板兩顆電容膨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電源板是否異常,高壓線圈測量一下

請問高壓線圈如何測量??謝謝你的回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類故障情形,本站已有多篇的討論及實例,查找一下會有幫助的!!

另外,DIY精神,先拆了再說,沒圖沒真相. ...

我猜開發線電容膨脹,我會再拍圖片,謝謝你~~~

网友:
壞掉的電容, 220uf 先換掉 , 高壓部份補焊一下 ,,,,,,,,,,,

网友:
所以已經搞好了嗎?
不知道有沒有新消息的說

网友:
好幾天了!!  回收去了嗎@@!!

最簡單的處理方式,這種故障大多是P+I版故障,

按照P+I版上的廠牌型號,上網訂一塊回來換,不就搞定了!!

网友:
所以是完修了嗎?

楼主:
小弟換完兩顆新的電容後,故障完全排除

謝謝大家幫忙~~就甘心

网友(2012-07-16):
這型號我也遇過兩台~同樣情況~換同2顆電容~還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