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之DC12V輸入DC300V輸出

楼主(2012-04-17):
站內有人一直跟我要DC12V輸入,DC300V輸出之電路
一開始我是用一個NE555的電路 http://www.dos4ever.com/flyback/flyback.html  (圖16)
做好之後發現,該電路的輸出電壓不穩,容易受輸入電壓波動影響
後來又找了一個TL494的電路http://www.dzdiy.com/html/200810 ... power-converter.htm
電路做好了,可是他的變壓器圈數比不對造成輸入電流過高,無奈我對這種單端的電路不熟,只好再次放棄
回歸到拿手的PUSH-PULL結構,輕而易舉一次成功
本次使用
Sprint-Layout 5.0 簡體中文http://bbs.pigoo.com/thread-36512-1-1.html
自行Layout自行曝光洗板
目前電路測試狀況如下
使用12V電瓶輸入,電流大約2A  (電流表頭應該不准)
輸出電壓DC300V,負載為3.3K水泥電阻  (輸出電壓聞風不動)

成品

成品

使用SG3525

使用SG3525

使用IFRZ44低電壓低內阻之POWER MOS以提高效率

使用IFRZ44低電壓低內阻之POWER MOS以提高效率

變壓器圈數比為3:3:100

變壓器圈數比為3:3:100

450V 10U輸出電容

450V 10U輸出電容

29.07 KB, 下載次數: 140

本作品為參考此電路製作

网友A:
雄爸,冒昧問一下,這個線路好想只有用到1000w逆變器.pdf檔的左上角線路圖(紅色框內),下方的線路好像沒用到,對不對?電路輸出店有300v90ma左右,對嗎?變壓器是自行繞製的嗎?有現成的可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雄爸,冒昧問一下,這個線路好想只有用到1000w逆變器.pdf檔的左上角線路圖(紅色框內),下方的線路好像沒 ...

是的,只用到左上角的一小部分而已
變壓器完全是自己繞製的
用的是12v / 50w杯燈的電子式變壓器裡面拆下的變壓器
內層用0.25mm漆包線繞100圈 (三層)
外層用0.25mm*7條漆包線繞3+3圈 (一層)
CORE不用留GAP,理論上,這個電路應該可以到50W (300V / 160mA)

楼主:
輸入電壓=11.61V
輸入電流=3.97A
輸出電壓=300V
負載300歐姆*9顆串聯=2700歐姆
輸出電流300V / 2700歐姆=0.11111111mA
輸出功率=33.333333W
轉換效率=72.3%   (效率偏低,變壓器圈數比需要改變)

网友B:
請問這是用在什麼用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是用在什麼用途呢?

聽說是用在真空管音響的

网友C:
雄爸;
    電路洗的很不錯喔!! 我看LCM溫度時鐘 的電路板要請你多洗幾片,這樣就不需要一條線一條線接個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是用在什麼用途呢?

呵呵...就是我想要玩的...用一組DC12V去推6AG7功放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雄爸;
    電路洗的很不錯喔!! 我看LCM溫度時鐘 的電路板要請你多洗幾片,這樣就不需要一條線一條線接個半死 ...

OK~OK~~
把電路圖&零件交出來
我來Layout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
把電路圖&零件交出來
我來Layout看看

預定一片dc12 2 300v pcb可以嗎?!

网友D:
雄爸試過在變壓器+12V端   和   MOS_S(GND) 加上金屬(或塑膠)薄膜電容  嗎?
補償LAYOUT 線路拉長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雄爸試過在變壓器+12V端   和   MOS_S(GND) 加上金屬(或塑膠)薄膜電容  嗎?
補償LAYOUT 線路拉長缺失

輸出部份
我沒有用示波器去看ripple-noise
目前也沒有特別去注意這部分
你的建議,我會再找機會做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
把電路圖&零件交出來
我來Layout看看

雄爸:
    http://bbs.pigoo.com/thread-37379-1-1.html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這是線路圖
  零件 我找一天送過去 LCM240128 其他的你應該還有吧!!

楼主:
本電路的變壓器設計(概略),POWER MOS選用
輸入電壓12V
輸出電壓300V
輸出電流100ma
總輸出功率=300*0.1A=30W

假設輸入電源是12V電瓶,最低放電電壓為10V
一次側圈數設定為3T (不要問我為甚麼是3T,我只知道跟頻率有關,頻率越高圈數越少)
一次側的電壓圈數比即為   10V / 3T=3.33333 (V / T)
二次側圈數即為   300V / 3.333333=90T
上列試算,已忽略POWER MOS的Rds(on) & 輸出端整流二極體的VF

漆包線的選用
總輸出功率為30W,轉換效率如果為80%,輸入電壓為10V
此時輸入功率為30 / 0.8=37.5W(輸入功率)
37.5W / 10V = 3.75A (輸入電流)
基於"集膚效應"的關係,交換式電源的漆包線,都選用0.7mm以下(頻率越高線徑越細)
0.7mm漆包線的電流密度為1A較不易發熱,依本電路需使用0.7*4條
本人偷懶,使用12V / 50W鹵素燈變壓器的絞線(0.25mm*7)
二次側漆包線使用0.25mm

power mos選用
由於電路結構為push-pull
power mos的耐壓,高於最高輸入電壓的1.5倍即可 (16*1.5=24V)
由於本電路沒有過電流保護,所以無法計算
如果有過電流or短路保護,該耐電流值為最大輸入電流的3~5倍,越高越安全

以上,是我個人的試算,相信很多有興趣的人,會覺得很繁雜
這個push-pull電路,已是最簡單的計算方式了
順向式 or 返迴式 的計算方式更複雜,而且試算出來還不依定符合需求

歡迎前先進 前輩,有興趣的同好,一同討論.研習
不要嘴砲 筆戰
至少截至目前,我以此方式.公式,計算出來試做的電路,都能達到需求

网友E:
環形也可以使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環形也可以使用嗎?

這種的環形也可以用  (環形的材質有分很多種)
只不過,你要考慮到一個重點
圈數越多會越難繞製

网友E(2012-05-19):
二極體要如何選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極體要如何選用呢?

功率晶體&整流二極體的選用,要看輸入電壓,電路結構&輸出電壓,整流結構
以這個電路為例
輸入電壓12V,推挽式結構,功率晶體耐壓為輸入電壓的1.5倍以上為安全
輸出電壓300V橋式整流,二極體耐壓為輸出電壓的1倍以上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