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異 gst20ibp 冰箱

楼主(2012-04-17):
請問!奇異 gst20ibp 冰箱 ,冷凍庫循環風扇 (udqt26ge4 ,dc9.75v ,3.25W 國際風扇),不會動,dc馬達用了4條線,不知道是不是風扇掛?4條線有的有電壓,不知道如何控制馬達?
.

网友A:
把馬達照片放上來,並描述一下上面標示額定規格 電壓、電流、功率
後續才能研究量測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馬達照片放上來,並描述一下上面標示額定規格 電壓、電流、功率
後續才能研究量測方法。 ...

馬達圖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馬達圖上去了

照片太小根本看不見 額定規格 電壓、電流、功率
請量出 藍、白、紅、黃彼此間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太小根本看不見 額定規格 電壓、電流、功率
請量出 藍、白、紅、黃彼此間電阻值

要量阻值要到現場量,只知道這些UDQT26GE4, Panasonic,
9.75V, DC 3.25W ,沒有冰箱的圖比較麻煩,有控制機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量阻值要到現場量,只知道這些UDQT26GE4, Panasonic,
9.75V, DC 3.25W ,沒有冰箱的圖比較麻煩,有控制機 ...

這種DC無刷馬達推測可能是下圖,我是覺得驅動電路故障機會比較高。
因驅動電壓才9.75V,不太可能會擊穿漆包線絕緣層,N-MOSFET擊穿(或G極來源問題)造成相位無變化機會看來較大。
控制機板照片放上來吧。

馬達線圈電阻可能為30~4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DC無刷馬達推測可能是下圖,我是覺得驅動電路故障機會比較高。
因驅動電壓才9.75V,不太可能會擊穿漆 ...

機板是類似這個 一樣是奇異的,明天去拍,現在要研究無刷dc馬達的原理

有查到國外這個網站,裡面有介紹馬達測量
http://www.fixya.com/support/t9752764-am_loo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