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S32A10 CABLE 輸入畫面異常 AV端子輸入訊號正常
火..

楼主(2012-04-17):
大家好:

電視品牌型號: SONY KLV-S32A10
問題描述:使用Cable輸入時,畫面不正常,AV端子輸入,訊號正常

請教電視異常問題:
剛開機畫面

剛開機時畫面正常

剛開機時畫面正常

不定時畫面異常

不定時變成此畫面

不定時變成此畫面

AV端子輸入訊號正常之畫面

使用AV端子影像正常

使用AV端子影像正常

可不可能是這組Cable訊號處理板的問題
PART No : (A-1128-523-A TU MOUNT)

補圖(視訊盒)

首先感謝各位好友之指教及建議,在此特別向大家報告,Slimboy好友在他發表意見及看法時,只有前三張圖有編輯在列,以至於誤會是一個想不勞而獲的事件,所謂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在此感謝Slimboy的提醒及建議
特別感謝
slimboy
leo7115
cafecat
jazz00040
linshyu
lhc
changold2

有了各位的的寶貴經驗及建議,在本人的學習過程中,受益良多,並煩請不吝賜教

謝謝您

煩請先進指導,謝謝您!

网友:
幼幼班的請送修吧,連螺絲起子都沒有,你是搞不定的。

网友:
AV及pc信正常的話有可能如你猜想的,我也是菜鳥大家一起學習~~

网友:
邏輯上, 應該是 +10

只是要換板, 還是要維修.. (看有沒有異常流湯鼓起來的電容)
or 直接買個電腦視訊盒來用??? 或許便宜也比較快.

网友A:
萬丈高樓平地起 2樓還真是看不起人阿 版主加油修給他看!

网友:
這問題不在於故障點簡單或困難,若真沒經驗及適當工具,真的是無法下手! 搞不好愈弄愈糟。
還是多下點功夫後再更有條理來提問更佳,2樓不是看不起人,是說得太實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萬丈高樓平地起 2樓還真是看不起人阿 版主加油修給他看!

我是看不起那種草草提問,什麼都不檢查、量測、確認,只會等人直說答案的那種。
還有請分清版主 /樓主的差別

网友:
TUNER不良的成份居高
但還是要先檢測TUNER輸入的基本電壓...

网友:
請樓主您先打開視訊盒外殼,目視有異常零件直接換掉,如果不行再PO相片發問,會對您比較有幫助

网友:
這類Tuner故障沒有高頻儀器很難修復,維修平台一般使用者極難建立。只能盲幹換掉上面的電解電容,此區多為高溫致電解電容短命(現在多已改用固態或鉭質),另一種更麻煩就是電感及中周劣化,換新沒儀器調也沒用。

网友:
應該是tuner故障,這一機種偶換過,買2手良品還真不便宜。

网友B:
在沒有頭緒時只能 AFT中周調看看
記的鐵粉芯一字型狀原來位置
左右45度以內調整 無效就復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沒有頭緒時只能 AFT中周調看看
記的鐵粉芯一字型狀原來位置
左右45度以內調整 無效就復原 ...

樓主情況是冷機正常,一段時間就出問題,跟元件劣化(溫度)比較有正相關。所以去調中周沒幫助。

网友C:
我有看到圖中的service manual
要找對版本 內容有Taiwan Model 124Page 這份,參考Page 22
查看IC2505 及週邊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看到圖中的service manual
要找對版本 內容有Taiwan Model 124Page 這份,參考Page 22
查看IC2505  ...

先謝謝各位的建議及提供的處理方式
請問yengyf兄 ,是如圖的這份資料嗎? Page 4-22?

請問IC2505是不是在Page 6-6 No:336 8-753-204-12 IC CXA2209Q-T6 ?如圖這顆

謝謝大家

网友C:
沒錯是這一份,目前有進度嗎?

网友D:
將TUNER上的中週解焊下來,然後中週反過來,在屁股的地方滴上蠟燭,在焊回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是這一份,目前有進度嗎?

目前進度報告 : (如圖片)

將TUNER板上的電容,拆下測量判斷中,煩請指教.....

网友C:
容量看起來都在合理範圍內。
賭賭看,全部先換新測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將TUNER上的中週解焊下來,然後中週反過來,在屁股的地方滴上蠟燭,在焊回試看看 ...

Tsao0427兄,不好意思,我可以請問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動作(中週反過來,在屁股的地方滴上蠟燭的方式)嗎?

我再向大家報告電視的問題點如下:

開機時可能出現的現像,如一樓圖片一或圖片二,皆有可能,而且不定時出現正常與不正常畫面互換,經本人利用AV端子及PC測試時,一切正常,故將RF端子的連接板TUNER板,拆下學習中,煩請不吝賜教,謝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看起來都在合理範圍內。
賭賭看,全部先換新測試一下

瞭解了,我會先換看看,如果還有任何可能需要注意的事宜,煩請告知,容我於更換全部的電容後,再告知更換後之情況,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量看起來都在合理範圍內。
賭賭看,全部先換新測試一下

冷測看起來會正常,用熱吹風機吹一下可就不一樣。
一般電解電容會增加,薄膜電容會變小。

网友:
一次換這麼多很辛苦,有點亂槍打鳥。若真中了也是不錯。
會出問題應該只有1~2顆。
其實我之前經驗是這Video Switch 的電容老化,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的建議及提供的處理方式
請問yengyf兄 ,是如圖的這份資料嗎? Page 4-22?

之前沒看清楚!
IC2505是CXA2209Q-T6 , 附圖是調諧器內的ic

网友D:
引用 楼主:
Tsao0427兄,不好意思,我可以請問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動作(中週反過來,在屁股的地方滴上蠟燭的方式)嗎?

我再 ...

你這問題因該是AFT自動頻率控制出問題,大部分是中週老化,中週的屁股下有暗藏一顆電容
為什麼滴蠟燭會好   ? 答案就在22樓slimboy大的解釋中,也有很多人會將此顆電容刺破,然後外接同容量的電容
在基板上,但我不知道此電容的容量為多少 ?所以不敢叫你測試

楼主:
感謝Slimboy Yengyf Tsao0427兄等之建議,您們既是高手又是好人,不論本人才疏學淺,願以細心調教,在下深表感動,目前可能處理的方向如下:
1.更換TUNER板上的電容
2.拆下TUNER板上之中周,於底部測量其電容或更換之(如無法得知電容規格,則點上蠟燭試試)
3.於Schematic Diagrams of A3U Board上,VIDEO SW周邊檢測相關之電容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這問題因該是AFT自動頻率控制出問題,大部分是中週老化,中週的屁股下有暗藏一顆電容
為什麼滴蠟燭會好   ...

電容刺破 >> 我都是用電動磨刻機去鐨切SMD電容中央,因為那位置真的沒法用烙鐵拆焊。
用磨刻機切斷分離本體後,焊點上殘留本體就很容易解焊。就是利用個各擊破方式。
那顆電容有特定值與電感匹配,沒電路圖是沒法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