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紫外線殺菌烘碗機風鼓馬達維修實例

楼主(2012-04-17):
這台烘碗機的熱風輸出故障,其他正常
紫外線殺菌烘碗機
開始拆解底殼
拆解底殼之後可以看到簡單的內部構造
風鼓馬達現形
拆解風鼓之後發現問題點
接著看下張圖
是滴,因為跟固定鑄件沒有間隙造成直接的嚴重磨擦
連固定鑄件都被磨出凹陷了
遇到這種故障情形要維修很難........嗎?
嘿嘿........粗工遵守的:懶人原則
柿子當然要挑軟的吃
既然知道維修方向,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修?用什麼東西修?
沒錯,就是這個!純手工銅質O型環
一個環不夠就用兩個環,這樣間隙就出來了!
組裝回去試運轉,好~骨溜唷~~~~~哇哈哈哈~今晚粗工老婆不知道有迷有(殺密數)0.0?
這個銅環裝下去,應該可以繼續讓它運轉個十數年沒問題@@.
問題來了.為何粗工選用銅線來作手工O型環墊片呢?
用別的材質呢?
或是去買一般螺絲墊片可以嗎?

网友A:
兩個環入些小鐵珠
不就更古溜

网友B:
原來是同門師兄!
工法系出同門啊!

网友C:
報告老大,沒銅圈,來個羊眼圈套上~

网友D:
那個銅圈,是從單心的白扁線上剪下來做的吧!!

隨手可得,又好塑形!!

幹的好!!

网友E:
這東西正確的做法是不是要用"培林"呢

网友F:
在下以為用銅線是因為取其耐磨之故,不知對不對.

网友:
這招利害n_009|

网友G:
粗工大您好
能否請教:馬達沒有縫隙.而造成磨損的原因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環入些小鐵珠
不就更古溜

雷老真是創意無限n_0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同門師兄!
工法系出同門啊!

前輩安安,粗工野人獻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老大,沒銅圈,來個羊眼圈套上~

那豈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銅圈,是從單心的白扁線上剪下來做的吧!!

隨手可得,又好塑形!!

是滴,是取單蕊線製作的n_116|

网友H:
原來哪個是風鼓馬達 水族箱上面也是哪種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東西正確的做法是不是要用"培林"呢

是的,正確的作法是用培林,但是許多小家電馬達為求降低成本,都用銅套替代.比如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的電風扇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下以為用銅線是因為取其耐磨之故,不知對不對.

銅線屬軟金屬.除了比較耐磨,重點是它與平滑的鋼材接觸面摩擦係數比較低!也耐高溫.鐵氟龍材也很好(但是一般人無法手工塑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粗工大您好
能否請教:馬達沒有縫隙.而造成磨損的原因
謝謝您!!

這種構造簡單的馬達當然使用的零組件應該也是簡單,原來應該有墊圈套(通常都是塑膠製品),因故磨損或是損毀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來哪個是風鼓馬達 水族箱上面也是哪種類的

馬達應用層面很廣,在這裡他的軸心裝了個渦輪葉片,所以成了風鼓機!
裝個水葉,應用在水族箱就成了抽水機!

网友I:
粗工大...我浴室換氣扇也是這種閉極馬達,連軸承設計都一樣,
運轉久了會有噪音感覺問題跟你這個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銅線屬軟金屬.除了比較耐磨,重點是它與平滑的鋼材接觸面摩擦係數比較低!也耐高溫.鐵氟龍材也很好(但是 ...

鐵氟龍可以訂製,但是價格都能買新馬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粗工大...我浴室換氣扇也是這種閉極馬達,連軸承設計都一樣,
運轉久了會有噪音感覺問題跟你這個一樣... ...

發實例~

网友I:
引用 楼主:
發實例~

還沒修咧....事情是這樣的,排風扇剛開始用還正常,後來會發生噪音,
我拆下噴點WD-40也沒顯著改善。後來我發現怎麼這馬達沒有止推軸承
或者墊片之類的,因為我將馬達通電後扇葉朝上運轉就沒有噪音,朝下
就有。

看了你的照片後我發現馬達構造跟你這個幾乎一樣,軸承方式也相同!
所以我才在想是否該加個"墊片"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還沒修咧....事情是這樣的,排風扇剛開始用還正常,後來會發生噪音,
我拆下噴點WD-40也沒顯著改善。後來 ...

如果摩擦到固定座之類的就需要了!
粗工前幾天修一支風扇,聽說買來吹沒兩天就故障不轉了,也沒拿去商家換.放了不知道幾年清出來準備回收,粗工就要回來修,溫度保險絲燒了,軸心也卡卡的(類似縮心),換了保險絲之後檢查軸心發現軸心表面因不當摩擦變粗糙導致,用砂輪研磨機細細磨,再用羊毛砂輪片拋光,裝回去之後就非常(骨溜)囉!多了支風扇不知道要吹哪裡

网友:
臺灣粗工,真是厲害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摩擦到固定座之類的就需要了!
粗工前幾天修一支風扇,聽說買來吹沒兩天就故障不轉了,也沒拿去商家換. ...

大風吹~~~吹哪裡.......

吹.......來買鹽酥雞的正妹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風吹~~~吹哪裡.......

吹.......來買鹽酥雞的正妹裙子

這幾年好像很少看到這裡的妹穿裙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年好像很少看到這裡的妹穿裙子了

因為你的客戶都是.......歐巴桑..

下回把攤子放在六合夜市就有很多低胸爆乳正妹囉..

网友J:
請問你的馬達目前仍能轉嗎?
我的情況與你一模一樣。但於本站 家電維修論壇 發表,沒人回應,後來就不管他,機器有異味,是否只是保護裝置燒掉,最好不要馬達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你的馬達目前仍能轉嗎?
我的情況與你一模一樣。但於本站 家電維修論壇 發表,沒人回應,後來就不管他, ...

當然還在轉阿,應該可以再轉個好幾年吧!
有燒焦味可能是馬達的線圈漆包線過熱引起的
但是不一定燒毀,這種馬達構造簡單,很耐用!
很抱歉,粗工沒有看到您的帖子,沒能即時給您維修的意見參考,實在抱歉

网友D:
套上同圈的地方原本應該是有一個類似硬塑膠的套桶,不知道粗工大有沒在碎屑裡發現這個屍體ㄋ!!

很多便宜的電扇都是套這種硬塑膠套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套上同圈的地方原本應該是有一個類似硬塑膠的套桶,不知道粗工大有沒在碎屑裡發現這個屍體ㄋ!!

很多便宜的 ...

是的,一般都是套塑膠套筒
有發現黑色髒污粉末以及些許碎片!
您真內行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