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NCHROSCOPE SS-5057V 示波器整理 第二單

楼主(2012-04-18):
昨天發表   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整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45-1-1.html
今天心血來潮,把 SYNCHROSCOPE SS-5057V 示波器,再拆一次順便整理一下??
之前已經有發過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3556-1-1.html
外觀部分我就不再貼上照片了,

這台SYNCHROSCOPE SS-5057V示波器的身分證明與出廠日期

有夠老的,1972年02月出廠,目前在日本拍賣網還有在賣喔!!
http://page4.auctions.yahoo.co.jp/jp/auction/d123091561
http://page4.auctions.yahoo.co.jp/jp/auction/d123091561
隨便貼2個連結,僅供參考!!

拆開外殼,供電變壓器與

主機板與CRT

好大顆的高壓電容器!!容量0.5u/2500V,如果壞了不知道去哪找了?? 而且還是一次2顆!!

主機板與CRT的另一面

時基調整旋鈕

電壓調整旋鈕

旋鈕部分與WISH大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light=&page=1
整修的類似,

主機板背面

由主機板背面看到的電壓調整旋鈕

由主機板背面看到的時基調整旋鈕

這次將示波器拆開之後,一樣將未更換過的電解電容做更換,

這次只換下2顆33u的電容,這是上次為備料所以沒有更換的,對主機板及重要部分作全面補焊......

上圖是連之前一起換下的電解電容!! 有看到其中一顆壞得很嚴重,之前未更換時,波形測量都不正常....

都整理好之後

連接到 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的基準測試點測得的波形

旋鈕選擇的位置

測量後方的基準波形

波形不是正玄波也不是方波,感覺有點怪

在繼續測量另一個基準波形點

基準波形的位置

以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測量探棒的準確性

交換CHANNEL再測一次

CH1的波形有點跑弧度出來了

再交換CHANNEL測試

正納悶時,把旋鈕調一下,又正常了

所以應該是接觸不良引起的問題,昨天的整修,不算成功!!

而且感覺很容易出現雜波

算了今天重點不是KENWOOD-CS-4025,先不管它

繼續測試 SS-5057V,把 SS-5057V接到KENWOOD-CS-4025基準測試點

波形正確,但是在橫線部分會有抖動情形

以KENWOOD-CS-4025測量 SS-5057V基準測試點 CAL OUT 1V的位置

檔位標示

測得的波形

與SS-5057V測得的波形相同

交換測試的圖

本次整修,最頭大的就是旋鈕了,看到旋鈕上那麼多的電容、電阻、可變電阻都焊在上面,

自知沒有這個功力拆修,所以還是請出接點清潔劑,做基本處理,

裡面有很多鉭質電容外殼有變色情形,無奈容值已無法辨識,初步測量尚未發現損壞,

為了不破壞目前尚存功能,所以不動它了,等它壽終正寢,當木乃伊供起來好了,

這個年紀的示波器可以當作骨董了,比我還老!!!

謝謝收看!!

麻煩版主把後面3張未使用到的圖移除!!  謝謝!!

网友:
主機板背面看到的時基調整旋鈕,應該可以橡皮擦直接伸進去擦,然後手電筒輔助,有沒有擦到亮就看得出來了,雖然不知擦過能撐多久!
我的今天拿到擦過目前都沒任何雜訊,每個旋鈕都調看過了,可以試試,有時整個解焊還滿麻煩的!

网友:
這台老古董做一般維修仍然還是可以算是利器呢!!

网友A:
喔!!E大利害~~有機會我也要把買來的二手示波器整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E大利害~~有機會我也要把買來的二手示波器整理一下!

你的 Kikushi COS5040 40Mhz 很好啊,比我的還高等!!

很好奇你花多少抓的!!

接點清潔劑在零件行都有,我用的是

你可以試試!!

网友B:
40年的老機器 看起來分外有一分風塵味 只能在老式的教科書看到使用 要保持機體正常運作 就要經常使用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年的老機器 看起來分外有一分風塵味 只能在老式的教科書看到使用 要保持機體正常運作 就要經常使用拉~~~: ...

那台SYNCHROSCOPE SS-5057V 示波器,是從華航退役,我老爸因惜物買回來的,但是平時都未使用,放在倉庫10多年了,今年才讓我想到有這一樣寶貝,才又挖出來用!!  @@!!

楼主(2012-05-19):
WISH大的這篇:  示波器小常識(3)︰示波器是怎麼顯示波型?認識遮沒。

http://bbs.pigoo.com/thread-37778-1-1.html

我貼的遮沒照片,就是這台拍出來的!!

网友C:
要稱呼你"示波器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稱呼你"示波器達人"!!

你說的那位是WISH大才對吧!!

我是剛開始接觸而已!!  不能稱達人啦......

近期對示波器有興趣一點,所以多做了一些功課!!

現在正在研究我的KENWOOD的雜訊問題,還有如何利用手冊做校正!!  成功的話再告訴你們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那位是WISH大才對吧!!

我是剛開始接觸而已!!  不能稱達人啦......

依手冊檢修雜訊要準備方波信號產生器,再觀查各段位置波形
校正要時基及方波信號產生器用以校正電壓及掃描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那位是WISH大才對吧!!

我是剛開始接觸而已!!  不能稱達人啦......

您太客氣了!! 好爸爸惜物,你發揚光大!! 這是傳承的基本精神啊!! 一雙巧手又肯學習+不服輸精神=難不倒的問題...

网友:
阿乾大,等您玩MCU更有心得了,再買示波器來玩(故障的),再把維修心得貼出來,讓大家聞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