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2-04-18):
請教先進,我的筆電是
IBM thinkpad r50e
開機時會叫四短聲
螢幕無任何顯示
請問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顯卡~~壞~~可以找阿水~~或好奇大

网友:
應該是記憶體

网友:
記憶體問題吧

网友:
自己先拆下來把金手指部位先清乾淨再測試看看!!

無效的話,要準備花錢了.............

网友:
請先將記憶體的金手指以軟性橡皮擦拭看看,接著若有可換式獨顯卡再擦拭,若這兩個最簡易判斷不行的話,就有可能顯示晶片或連接座,這就需給有經驗的人員較好!

网友:
整合橋的《顯示晶片損壞》,關鍵再於bb四短聲,做牽涉bga整合橋散熱不良,長期處於高溫龜裂!!!純是
推測亦是經驗《望之參考》。  備註若ram受損會一直BB叫。山頂洞人201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