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LM32C1P1屏有黑塊(還有影像)

楼主(2012-04-18):
畫面只有局部小區塊有黑影但還是有顯示畫面
粗淺猜想判斷有可能是偏光片變質造成
下層偏光片相當漂亮,上層有些許刮傷(就決定拆上層玩玩)
沒拆過偏光片就當練工吧!
就這樣拆偏光片拆了一個多小時,不難拆只是腰受傷過
蹲在地上拆腰受不了,需要三不五時歇一會

天不從人願,果不其然真的是想太多(偏光片撕開後故障還是存在)
勞動收穫:
1、學會撕偏光片
2、偏光片沒有起皺摺就沒有壞(有錯請糾正)
3、偏光片擺放產生效果
4、偏光片拆開開機白屏(有嚇到)

虛心求解:
1、這個屏是否已昇天?(百思不得其解這種故障現象如何產生的)?
2、視訊模組那個紅圈處沒看過這種介面?是不是需要配件轉接
或已損壞?

网友A:
面板是木納問題,無解,非偏光膜故障

tuner可以另購轉接頭就可以了,有許多電視也是用相同的規格tuner

希望有幫到你,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是木納問題,無解,非偏光膜故障

tuner可以另購轉接頭就可以了,有許多電視也是用相同的規格tuner

三言兩語解開心中疑問
感謝您教我

"木訥"看過這個名詞,始終無緣看見
如今得以見到,所有辛勞付出~~值

可否再請賜教,您指的轉接頭是否有名稱?可否買到新品?
這種tuner頭可有名稱?

网友:
轉接頭的話,vito的規格一般的大賣場都買的到(因為內徑跟AV端子一樣寬),名稱一般大賣場應該只有寫〝電視轉接頭〞而已,正確的名稱應該是…AV端子轉F端子頭,另有一樣的tuner但編號是FQ1216ME的,接頭又不一樣子(外觀都一樣,但內徑較小),規格又不同了.......反正你的FQ1235的外面大賣場應該都買的到。

希望有幫到你,謝謝。

网友:
2、偏光片沒有起皺摺就沒有壞(有錯請糾正)
錯誤:
偏光片沒有起皺摺不代表它就沒有壞.
如果只是單純脫膠.表面是看不出來的.

楼主:
目前心中疑惑已得到完美解答
感謝兩位大老解惑
言語無法形容我感激之意

手上還有一兩塊確認偏光片有問題的屏
下次就要親身體驗一下貼模的滋味
屆時希望有好的結果再來向大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