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U 不開機 新手求救 請各位大大 幫幫忙

楼主(2012-04-18):
ASUS F3U  不開機 待機燈都沒有
輸入電壓19V   在開機鈕的地方有量到3.3V 電壓      PS51020這顆晶片上 21腳 有5V電壓 22腳有19V電壓
待機電壓 這樣是正常嗎?  哪接下來 我必須 測哪裡ㄚ  請大大 給點維修的方針  謝謝
如果可以 可以交我譖 檢測點流程 謝謝

网友:
以卵擊石F系列不是有獨立顯卡嗎,拆了顯卡再上電試試

网友:
"待機燈"--->指的是變壓器上那個綠色的LED指示燈嗎?

楼主:
大大 你會不會是 記錯了 F3U 沒有獨立顯卡喔 我拆到只剩主機板而已
他連電壓輸入 都沒任何燈號

楼主:
不是喔 不是變壓器 是主機板上無任何燈號  按開機 開關都沒有任何燈號  正常來說不是會 出現 開機電源燈嗎?
他是連電源燈 都沒有

网友:
如果是連電都過不去,那要去看看各晶片的待機電壓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喔 不是變壓器 是主機板上無任何燈號  按開機 開關都沒有任何燈號  正常來說不是會 出現 開機電源燈嗎? ...

先看一下
http://tw.myblog.yahoo.com/vito3c/article?mid=4131

要先上電測量背面的MOSFET有無3.3V及5V的待機電壓
如果沒有~直殺51020就沒錯

翻到另一面測量電感比較好測

网友:
cmos電池拔掉試看看

楼主:
都沒有電壓 MOS 輸出0.2左右的電壓 背後電感0.2左右  所以 是PS51020 故障嗎?
電池 以拔掉了
這顆對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0466366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沒有電壓 MOS 輸出0.2左右的電壓 背後電感0.2左右  所以 是PS51020 故障嗎?
電池 以拔掉了
這顆對吧 ...

恩~那就是51020故障了
焊接要焊好喔!你有看到我寫的那篇應該就知道
沒焊好會燒掉整片MOSFET的上管喔!

此機還有會遇到的就是正面的北橋
幫它加點散熱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那就是51020故障了
焊接要焊好喔!你有看到我寫的那篇應該就知道
沒焊好會燒掉整片MOSFET的上管喔!

恩感謝大大的回答  等我 拿到東西 焊上去 再來公佈答案 呵呵

网友:
我的F3Ke也是一樣可是沒有熱風槍啊....比較特別的是.我那天把3v水銀電池拿掉,ac變壓器插下去,局然開機了。另外我的F3Ke這台,開機後三分之二的螢幕有橫白線是不是北橋要重焊了呢?
另外同樣的方法量了一台asus a6vm 一樣51020沒有3v冏 一樣不能開!
最後這二張新板要二仟八如果修不好用換的是不是有必要再修了都四五年的機器了!
請各位先進提出意見,謝謝!

楼主:
ps51020 這顆換上去之後 在PS51020這顆晶片下面有一個紅燈一個綠燈  一閃一閃的  不知道 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