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閒置的USB webcam 當數位放大鏡用
火..

楼主(2012-04-18):
本想買USB 顯微鏡來當電路板SMD元件放大檢視與畫面擷取做維修報告或經驗傳承用,但看一看各廠牌市面上價格要價3~5千元不等,評價也不穩定,因此放棄此念頭。

後來想到家裡有一台閒置的USB Webcam(羅技QuickCam pro 4000,130萬畫素),再想到放大鏡原理。其實只要改變凸透鏡與感測sensor間的距離就可以改變放大倍率或對焦,因此有了拆解研究的動機。

(USB Webcam網拍現在便宜到200元有找,跟以前比真是差太多了...... )

不囉嗦看圖去….

主角,閒置的USB Webcam(羅技QuickCam pro 4000)

逐步分解

由左至右=>凸透鏡(含黑色微調套筒,兩者尚未分離)、旋鈕與影像感測sensor(電路板上)

原來焦距是可調的...XD。準備將凸透鏡(上有螺紋,微調焦距用)順針旋入與黑色微調套筒結合
若透鏡與影像感測sensor間距離不可調或調整範圍有限,建議可用黑色不透光(或塗黑的塑膠管)加在透鏡與影像感測sensor間或透鏡與黑色微調套筒間

黑色微調套筒內也有對應的螺紋

USB接上電腦測試,畫面模糊,焦距需調整

焦距調整

畫面清晰了

USB webcam 外殼結合,旋鈕已放不進去。

USB webcam 外殼結合完成,旋鈕已放不進去。

手指處為焦距調整旋轉處,順時針旋入(縮短透鏡至感測sensor距離),逆時針旋出(加長透鏡至感測sensor距離)

食指按壓處為原USB webcam 的快照鈕

組裝好,放大檢視電路板中

快照圖(由電腦內USB webcam 軟體擷取的圖片)

网友A:
這個我也有想過. 反正視訊閒置著.
但主要的光學鏡片卻不好找. chance~chance.

楼主:
也可用來檢視皮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也有想過. 反正視訊閒置著.
但主要的光學鏡片卻不好找. chance~chance.

小弟是用它原來的鏡片,本想改裝加長管距(凸透鏡至感測sensor間的距離),但拆開後發現它原本就有螺紋,只要用手旋一旋就可改變焦距(管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用它原來的鏡片,本想改裝加長管距(凸透鏡至感測sensor間的距離),但拆開後發現它原本就有螺紋, ...

原來是用它本的鏡片. 我的視訊也是可以調焦距,但是沒有多少行程可調.
所以也是要挑型號才可以的.

网友:
這位朋友果然聰明,上個我也是拿到一張民宿的名片上面有標示地圖的位置,再年輕的兒童是看得到上年紀的我根本就看不到上面寫甚麼,就拿起手機拍照下來!果然是看的一清二處,大家也可以學著這為仁兄這樣看主機板非常實用。

网友:
我也有一隻一樣的羅技電子眼 很久沒用也想不到可以拿來幹嘛 剛好看到此篇 有空來試試

网友:
謝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真好,很聰明的版主.謝謝.

网友:
其實公版機的行車紀錄器,也是可以這樣換鏡頭的....

或者焦距不良自己微調!!

只不過很麻煩就是了!!

网友:
哇!我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可是我還在用呢!!上網買一個吧!!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2-06-06):
感謝你的實作經驗分享,那我就可以依樣畫葫蘆,拿我冰存已久的攝影機來改裝一下。

网友:
這個夠古老吧。
差一點就找步到了
這是可以有照明功能的

這張是未補光之前

這張是補光了

這樣有算清楚嗎?

网友(2012-07-16):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造福我這個有老花的老人,家裡找找剛好有一個馬上拿來改造,多謝您~~

网友:
謝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台,放在抽屜裡"生菇",有空也來試看看。

网友:
雖然我已經有一台200X的了,不過看到您這篇也想拿不用的WEBCAM來試試看。

网友:
本來也再想買USB 顯微鏡來檢視放大電路板SMD元件等,現在也來試試,謝謝分享

网友B(2012-08-22):
多動一下腦就有不錯的工具使用了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動一下腦就有不錯的工具使用了 謝謝分享

感謝分享       這樣好像可以來試試看

网友:
不錯不錯!!
沒事來玩玩看!
玩出一堆創意!!
讚一個~~

网友(2012-10-02):
哈哈~小改善卻是大創意
也來跟進作一個吧!
感謝分享!

网友:
有機會來試試看,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
剛剛試了一下,不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