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兩台奇美螢幕問題!939D跟946D(已解決)

楼主(2012-04-18):
想請問本人有兩台奇美19吋螢幕!

分別是939D跟946D!

939D當初更換電容後還可使用、不過用半個月後!

突然不過電了、是不是高壓版壞了?

946D一開始開機就無法顯示畫面、可是有訊號進去畫面就是無法顯示!

電源燈顯示正常、可是畫面就是無、一般來說打開螢幕如果沒訊號進去!

他會顯示無訊號、可是連這都沒有顯示!都沒過電?

所以在想這是燈管壞掉?還是面板顯示壞了?

想買零件自己回來更換、可是網路上的好像都是要匯款過去!

本人不太會用、所以有那裡有販賣這些零件?

光華商場那裏有嗎?

网友:
建議您送修安全點!又有保固不至於短時間又故障!

网友:
突然不過電了、是不是高壓版壞了?
>> 這表示您真的沒能力DIY完修,花錢找人代勞吧,不然自己買一堆材料來搞,反而更花錢。

网友:
建議您送修安全點!又有保固不至於短時間又故障!  +1

楼主:
這些已經過保了!

所以才要自行修理!

很悲劇阿....維修別人的兩台螢幕都沒問題!

維修自己的就用不好超悲劇~

网友A:
要修一定要有工具,燈管要用測試器去測,高壓的話要有三用電表,

針對你的故障本站有很多相關討論,我前幾天也才發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7409-1-1.html

相信能對你的思維有助益,高壓部分也有很多改版的實例,只是你沒好好利用本站而已,

我也在這裡混了1年多了,技術雖然不能說很好,但是透過在這學習,至少讓我遇到的問題都能順利解決!!

前幾天也有位網友像樓主這樣提問方式,有位先進說得好,凡事都上來問問就有答案,

那真的是對不起先進們之前發表的好文章,互勉之!!

网友:
拆開拍個照!!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一定要有工具,燈管要用測試器去測,高壓的話要有三用電表,

針對你的故障本站有很多相關討論,我前幾 ...

本人昨天才註冊!

看來這裡有好多我需要學習的地方!

感謝!

楼主:
現在我懷疑的問題!

939D可能就是高壓版壞掉、當初修理還還可正常使用!

是突然間要用時就無法打開電源!

946D是前幾天下午要打開看電視(只用來看電視用)、打開時就無畫面!

我看電源燈有訊號進入可是就是無法顯示、可能有兩種 1.燈管壞了或是面板 2.就是輸出那板子壞了!

這是突然的、壞得前天晚上都還正常!

网友:
不然~我在內湖這裡!如果你願意、方便
乾脆搬來我這~~
代價:交個朋友喝個咖啡!
但如果有用到零件,一樣跟你收費...

省去你還要準備一堆工具有的沒的!

网友:
是的 其實 google  查 pigoo + 你的問題關鍵字 應該可以查到很多

不然站外現在也很多人不吝把螢幕維修實例 po 出.
google 查 936D 故障 也可以查到一些吧~

起碼應該十之八九都可以很快找出維修的方向.
找到故障的零件 (自己買來更換)

這樣 萬一不小心被吐, 心理也不會太心虛....

网友:
查修暗屏基本步驟

1.查電源-沒電源就不用談工作了
2.查燈管-燈管壞了當然不會亮,要壞不壞的判斷,燈管通常會變色,偶有閃爍情形
3.查高壓-高壓電路上幾個重點,變壓器、MOS、保險絲、電阻、電容(以上均含貼片)等等

這幾項步驟一定需要用到相關工具,還有對元件測量的基本功,這些都具備後你才有辦法查到故障點作修復

另樓主只陳述故障狀況,連拆機都還沒拆,基本測量都沒做,重要的機版照片也沒PO上來,

要幫你也實在很難,光用臆測是修不好的,還要動手實踐他

网友:
說老實, 機子拆開了沒有? 有沒有圖片?

楼主:
圖片補上!

939D

939D

939D

939D

946D

946D

946D

946D

楼主:
939D那電容、是我拆開才看到有爆!

當初換好之後不能過電有拆開來看過、無爆電容!

怎知過那麼久在拆開機既然爆了!

還有懷疑過那939D的訊號版納右上角那小小的、感覺那個好像燒了!

网友:
如果您是要修板上的 IC 可能以您目前的能力恐怕.......會搞很久.

946d 用的機板是常用通用零件, 網路上也很便宜 可考慮買回自行更換.

1.
如您說 power 燈正常...如果仔細看可能還會看到一點畫面...那表示ad板正常..
燈管+高壓有問題...那個可能就是電源板故障.

或是燈管會亮, 可以初步判定 高壓+電源部分ok..

這台燈管 ng 的機會應該不大, 您可考慮買片電源板直接回來更換即可

總之, 九成是其中一片有問題..只是您要自己排除是哪一片
不然兩片通通買回來換 大概可以解決.

(最近修一台 viewsonic 1912w  19吋, 兩片機板跟你的是一模一樣..不過他是壞 ad板..換掉就好了..
您的情況 我就不知道啦...)

為了避免廣告嫌疑  網拍請自查 946 驅動板 可查到很多.

楼主:
昨天好像有看到946D的螢幕閃一下!

不過不確定、感覺上像是燈管壞了!

因為這台946D都是看電視使用、可能是常切換頻道!

燈管也使用久瞭壞了!

939D的訊號版右上角那小小的、也很懷疑!

网友:
閃一下應該是高壓或燈管的問題

网友:
我最近也是常常憑~~~感覺~~~就修好許多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