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8800GTS 320MB 維修

楼主(2012-04-18):
各位大大們
小弟是剛好有空就修一下這塊版子

8800GTS

8800GTS

8800GTS之前在室友的電腦上,不開機了
後來再插自己的電腦上,馬上就冒煙了
還掛掉一顆新的POWER,還好POWER有保固拿去換新的
最近想到來修一下,爬一下顯示卡的文
發現PCIE 12V和接地倒通了
難怪我會冒煙
後來量了一下3相電路發現
RJK0305的D短路了

RJK0305

RJK0305

下面2相都貫穿了,所以就拆掉
後來量12V就沒短路了
但是我的3.3V和接地,,卻只有622歐姆
量其他2塊板子,6850有2K,8400GS有張1.2K
想說沒有通就給他插上去
看只有1相供電會不會有畫面
果然沒有畫面 -但是也不會燒了
現在就等露X的替代料
NXP PSMN9R0-30YL 明天來到
就知道換上去看看
看會不會有畫面了
如果有成功
會再告知各位大大
也想請教一下還有哪邊要檢查一下的呢?
還有我的D還黏在PCB上
有甚麼方法可以比較好拆嗎
還有如果我不拆掉那邊D極
我想說直接在貼上新的
這樣可以嗎?
請教各位大大們了

网友:
一次全掛,不會吧!!!

拆SMD還是用風槍比較好拆裝,沒全拆裝好,很容易造成其他毛病的!!

网友:
在D那邊上些助焊劑,然後在多上點鍚(增加烙鐵導熱面積),在用烙鐵在D上面加熱...一邊加熱一邊用夾子試夾看看能不能夾起來...

焊回去則是先把G跟S接點的鍚清乾淨,D點則留一些然後補些助焊劑,用夾子夾好新的SMD,對準D接點後用烙鐵(烙鐵上先沾點鍚增加導熱面積,可以減少焊接時間)在SMD的D點加熱..一邊加熱一點用夾子輕壓試試看接點上的鍚有沒有熔,熔了之後就能拿開烙鐵試試有沒有焊住,有焊住時在去焊G和S點....

小弟因手上"雞絲"有限....所以才會這樣換SMD

楼主:
小弟今天發現
原來是電容短路了
難怪我會爆掉2相
圖中框起來的3顆跟12V短路了
不知道這種電容買的到嗎?
還有今天那片D級的殘渣已經拔掉了

楼主:
我輸了
把電容拔掉後量
真的是那幾個短路
但是不知道從哪找
放棄了
謝謝各位

网友(2012-06-08):
最保守的方式就是上電後~通電一段時間後!!
關閉電源~用手去觸摸看看哪個發燙!!
固態電容部分要短路不太可能!!
你先查詢這個燒毀的RJK0305
哪邊進哪邊出!! 有時候是SMD貼片電容短路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