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機出現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楼主(2012-04-19):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前一陣子也發生過類似的   我是按F2還原就正常了
有大大是否與過這類問題  我該如何處理呢??
這訊息出來  真的式硬碟要掛了嗎??

小朋友在玩的電腦
SATA界面  WD  320G
OS:XP

网友:
WD的應該不會那麼容易壞的,我自己買過WD的,還沒遇過壞的,不過有時候很難說.

你可以把HDD的信號線,拆開再重接接上,若有別的Power,換上另外一顆正常的.

你要記住發生問題的機率,換上之後,再看看是否還會再發生.

网友:
這訊息是沒有抓到系統的開機啟動吧  用原版XP光碟去修復看看

网友:
有一種情況是啟動區已經有壞軌了,
按f2還原後,沒多久又發生,因為壞軌還在,
最好是掃描hd看看,資料先備份。

网友:
前天有遇到,我是重換sata 線就好了,可能是sata 線接頭鬆了
你換看看

网友A:
這種狀況sata線材的確有需要檢查
通常我會先聽聽hd的運轉聲音
資料優先備份
用usb開機或取下hd到別台主機測試
HD Tune Pro v3.50掃描壞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狀況sata線材的確有需要檢查
通常我會先聽聽hd的運轉聲音
資料優先備份

我是用光碟機的SATA 線交叉比對過了  一樣    不過   我下次再帶一兩條去  測試看看
到時候在代SATA轉USB  掃描看看
畢竟現在  硬碟價錢被炒得很高   對低收家庭  還真難以付出!!2500買一顆!!
大大所說的USB  開機是?????哪種???  小弟這方面  還滿想知道的

网友B:
有時候硬碟跟電路板接觸的地方生銹接觸不良也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候硬碟跟電路板接觸的地方生銹接觸不良也會這樣。

恩 我下次去檢查   順便拆下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光碟機的SATA 線交叉比對過了  一樣    不過   我下次再帶一兩條去  測試看看
到時候在代SATA轉USB ...

利用USB裝置開機啟動
例如隨身碟,網路搜尋就有相關程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光碟機的SATA 線交叉比對過了  一樣    不過   我下次再帶一兩條去  測試看看
到時候在代SATA轉USB ...

USB在大約p4後,幾乎所有主機板的bios都有支援
簡單的說就是系統放在usb中用來開機
開機的系統有許多種
微軟的dos.winpe等等皆可
對岸有許多論壇都有討論
資源及發展也較多但以簡體居多
我逛無憂啟動居多
版本非常多種
重點是晶片支援問題
所以當然是抓新的為主
我的習慣是專做一顆開機及維修用usb
自行封裝好的ghost檔也放在裡面
裝系統或檢修就usb開機ghost一下
10分鐘就可以完成系統安裝
檢測用的要挑工具完不完整
不過對岸做的通常都還蠻強的
小心病毒就是
我只用無憂及自由天空的東西
如果你時間不夠
usb寄來我可以幫你做一顆
ps:噓.........小聲點,我也很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在大約p4後,幾乎所有主機板的bios都有支援
簡單的說就是系統放在usb中用來開機
開機的系統有許多種

有教學嗎???
其實我對USB  開機比較有興趣!!
GHOST   我整個就亂掉了!!
-------------
所以  我就是用USB開機  然後用HD Tune  掃描硬碟  看有無壞軌
是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教學嗎???
其實我對USB  開機比較有興趣!!
GHOST   我整個就亂掉了!!

沒錯
usb開機找的到硬碟就可以掃描
如果沒壞在前面幾個磁區就開始拷貝資料
硬碟重新format
壞的磁區會顯示紅色

楼主:
小弟試過    硬碟掛了!!
感覺好像是壞電路板!!!
我是用外接線接在電腦測試!!
很有才抓到硬碟型號   但是  進不去
用HD Tune  掃秒   整個紅的  幾秒就跑玩了= ="

這顆是WD 320G  藍標   SATA/16MB

其實裡面  也沒有說  有很重要的東西
就一些小朋友的  出生照片!!  <<<這因該算是最重要的!!

网友C:
也有可能硬碟分割表partition 掛掉!
試試修復分割表軟體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救回硬碟的partition t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硬碟分割表partition 掛掉!
試試修復分割表軟體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救回硬碟的partition tab ...

如果是這樣子   表示硬碟  快gg了???
找個時間來用好了   最近工作  還滿累人的!!  回家都懶得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這樣子   表示硬碟  快gg了???
找個時間來用好了   最近工作  還滿累人的!!  回家都懶得動!!

粗工這兩天處理一台電腦,開機到軟開讀取硬碟就死當!
取下硬碟裝載至抽取式硬碟盒利用HD Tune可以抓到硬碟,但是無法讀取!難道真的掛了?
不死心,使用了HDD Regenerator修復程式跑一遍,發現在第一磁柱有壞軌並且已修復.
上機之後可以開機,但是熱機不到一個晚上又死當,之後又是一樣開不起來,發現死當畫面是PPS畫面,粗工之前遇過友人的電腦裝了PPS之後會出現藍畫面,移除PPS就正常了!
將硬碟拆下再跑一遍HDD Regenerator,上機又可以開了,索性整顆硬碟洗掉(格式化)重灌OS!目前仍在熱機中.
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工這兩天處理一台電腦,開機到軟開讀取硬碟就死當!
取下硬碟裝載至抽取式硬碟盒利用HD Tune可以抓到硬碟 ...

恩恩  感謝大大的解說!!
有時間再來用看看這軟體   小弟沒用過

网友:
要了解隨身碟開機、光碟開機或是外接硬碟開機的方法,可以到這個論壇看看,有你要的資料,已經內含常用的工具,例如HD TUNE,http://sky123.org/thread-183592-1-1.html
有興趣想自己封裝系統,可以看這個,http://sky123.org/thread-87010-1-1.html

网友:
應該沒有這麼複雜!
排除硬體問題
只要把系統重新灌就不會了
有可能是
系統核心在之前關機時,沒正常關機
或是
在這問題出現前最後安裝的程式或硬體移除
再把系統重整硬碟重組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硬碟分割表partition 掛掉!
試試修復分割表軟體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救回硬碟的partition tab ...

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
請問這套怎用???
不知道是不是我抓的本版有問題!!
還是不能支援  WIN7  OR      SATA轉USB

网友C:
不要SATA轉USB 會抓不到硬碟及partition
sata 硬碟最好是用Easy Recovery pro 6.10 含以上版本!
WIN7應該沒有問題!有用過WIN7 64
Easyrecovery Pro非容易使用網路上教學非常多!

簡易教學
步驟一:
執行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
(售價是US$499,當然也有所謂的破解檔,不過我實在懶的找,所以別問我,感恩)

步驟二:
點選「Data Recovery」→「Advanced Recovery」

步驟三:
如果EasyRecovery自動辨識出問題磁碟的格式,直接點「Next」即可
如果EasyRecovery 無法判斷磁碟型態 (Unknown), 就要選「Advanced Options」判讀

步驟四:
如果磁碟檔案配置資料尚未損毀,勾選欲救回的資料夾與檔案

步驟五:
設定將資料還原到本機磁碟或 FTP Server,如果要將救出來的資料壓縮, 勾選「Create Zip」

步驟六:
等待資料復原就完成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SATA轉USB 會抓不到硬碟及partition
sata 硬碟最好是用Easy Recovery pro 6.10 含以上版本!
WIN7應該沒 ...

所以  就是要用桌電開機!!
然後再用軟體
恩  有時間我在試看看

网友:
低階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