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D接HDMI問題

楼主(2012-04-19):
請問一下各位:
維修一台JVC液晶電視.已完修.測試TV信號正常.原本是邏輯板有問題.
結果送到客人那.他是看MOD(我沒有用過).
接HDMI接頭.無聲無影.
接VIDEO正常.

客人說送修前接HDMI都可以收看.
請問這收視MOD還需要調整什麼嗎?還是HDMI插座有問題?
我沒有動到主板阿!

网友A:
電視和mod都拔除電源等後2分鐘全部接上線再開電源試看看~

网友B:
MOD後面的搖頭開關要切到3吧 後面有1 2 3 可以都試看看  但要關機再開 才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視和mod都拔除電源等後2分鐘全部接上線再開電源試看看~

當場有測試別台電視是可以收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後面的搖頭開關要切到3吧 後面有1 2 3 可以都試看看  但要關機再開 才有功能 ...

有切到3.並且按重置鍵無效.

网友:
如已交換電視測試是本機的問題…拆機查hdmi的焊點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切到3.並且按重置鍵無效.

接MOD之後 撥到VIDEO3  然後 把數據機跟MOD重開機 一般來說 沒問題的話 就會有畫面..萬一還是沒有  就開始要傷腦筋了...[   電視也要切換選到HDMI介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切到3.並且按重置鍵無效.

踩到大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