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華擎Z68 Pro3 Gen3 BIOS IC型號

楼主(2012-04-19):
更新BIOS失敗導致無法開機,到露天要找人代燒,賣家要求提供型號,但我用放大鏡看只能看到是華邦的但型號就是看不清楚,可能是老眼昏花了,不知有人知道型號嗎?謝謝

网友:
保內就送原廠吧,理由就說不開機就好了,不要說是更新BIOS失敗~~

楼主:
終於找到型號了華邦 25Q64BVAIG,但賣家說要我自備電子檔才能燒,可是我沒備份之前BIOS的電子檔,請問不能抓官網的BIOS來燒嗎?另外請問有高人有人能幫我燒嗎?

楼主:
送原廠可能不保固吧!因為我更新的是最新測試版的BIOS,原廠應該會抓到,而且時間要很久

楼主:
剛露天賣家跟我說舊型的主機板才能從官網抓BIOS檔案直接燒錄,我的主機板太新了所以從官網直接抓BIOS檔案不能燒錄...

网友A:
如高雄我可幫忙..
如台北請找 macliu 板大
其他地區..小弟不知..0.0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34

网友:
如果在台北,可以來找我!(樓上那位已經幫我挖好洞了)
但請先給我電子檔(可以給我官網,我抓抓看)
IC的部份建議先解焊(而且我也得先確認我的機器能夠燒它)

楼主:
露天賣家說EXE檔不能燒,我剛到官網抓BIOS檔案,他一個檔案有3種版本有2個是EXE檔,一個是寫ROM用XP看內容顯示不明程式
akgkaylin 大大要是可以幫忙代燒我今天可以郵寄給你,要是星期五可以幫我燒好,希望可以用郵局便利箱寄出,這樣我星期六才能收到,不然一般掛號郵差六.日是不送信的,akgkaylin 大大要是可以麻煩發訊息給我~順便報價~感激不盡

楼主:
我的BIOS IC不用解焊,可以拔插的 華邦 25Q64BVAIG 8DIP

网友:
剛剛在NB上抓了檔案來看!
應該是可以直接燒阿?。。
要回家再改用燒錄器的軟體讀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露天賣家說EXE檔不能燒,我剛到官網抓BIOS檔案,他一個檔案有3種版本有2個是EXE檔,一個是寫ROM用XP看內容顯示 ...

rom就是直接燒入用的資料檔...我最近這二天沒空出門寄東西...時間上我沒辦法..sorry

网友B:
to akgkaylin
挖洞工人勒!!小心把我給活埋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 akgkaylin
挖洞工人勒!!小心把我給活埋囉。。。。

安拉..最多最多不會超過0.5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拉..最多最多不會超過0.5米....呵呵

...你夠狠~~~0.5M也還不到我的腰。。。
那!!就別挖洞了!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高雄我可幫忙..
如台北請找 macliu 板大
其他地區..小弟不知..0.0

大大您好
請問您的燒錄器可以燒 winbond 的w39v080嗎? 我的那個簡易型的燒錄器沒有辦法燒那顆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好
請問您的燒錄器可以燒 winbond 的w39v080嗎? 我的那個簡易型的燒錄器沒有辦法燒那顆耶~ ...

可以 市面上的我大多可以燒..只是看有沒有轉接坐
最大支援百腳位ic.主要也是轉接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 市面上的我大多可以燒..只是看有沒有轉接坐
最大支援百腳位ic.主要也是轉接坐 ...

那您有轉接座嗎? 您是在高雄的哪裡呢? 還是我將chip寄去您哪兒? 看要多少費用我再給您 我這兒有三顆都是asus的板子想更新一下 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您有轉接座嗎? 您是在高雄的哪裡呢? 還是我將chip寄去您哪兒? 看要多少費用我再給您 我這兒有三顆都是a ...

前鎮區瑞西街....asus的有的不能直接用燒入機..會出現問題...要看到板子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鎮區瑞西街....asus的有的不能直接用燒入機..會出現問題...要看到板子才知道可不可以 ...

有一張是p5w 一張是p5nd 一張是Striker Extreme nForce680i  不知可不可以呢?

网友:
看丁才知....有一些非市面上的...有的是網路問題..所以看到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