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965p-s3 開機不過電...[已解決]

楼主(2012-04-19):
小弟有一塊技嘉 965p -s3 開機不過電,後來爬文後發現,開機馬上斷電,cpu 風扇風扇轉一下就不動了,是短路保護,後來把4 pin電源拔掉後,就可過電,風扇也會轉動,請教這是哪方面發生問題? 接下來往mos方向查?知道有分上,下管;發現到cpu 周圍有一個mos k3918 d極和s極用二極體檔下去量會嗶嗶叫,旁邊週圍一樣型號的mos都不會有此情形發生,這是否為問題點所在?找了周邊只有一塊廢板,上面有mos k3639 及 k3638 可否代替 k 3918呢?
===============================================================================
剛好碰到一塊軟的;因沒mos,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從一塊有問題的技嘉ds4先解悍一顆下來用,沒有全換,換完就ok了 ,感謝各位的指教 ,沒圖沒真相  ;在裝機前,有些問題順便請教  ,這一排mos k3918 k3919就是cpu供電的上管嗎?這些NEC 的 MOS 一定跟技嘉買嗎? 可以用同型號不同廠牌,還是耐電壓及安培值一樣便可代用? ;題外話,剛修好開機用沒多久便破圖,用軟体偵側到顯示卡GPU到達120度 ,后來拆機發現顯示卡2 PIN風扇不轉,讓溫度直直上昇,後來改換3 PIN的風扇插主機板上才讓溫度維持在50度左右,這應該跟我只換一個MOS沒關係吧.....
用三用電表二極體檔測試的值如下,有錯請指正....
k3918   紅棒  >   黑棒
               S     >   G=0.5
               S     >   D=0.76
K3919
               S     >   G=1.6
               S     >   D=1.6
               D     >   S=0.6
  我的量測全部是錯的 ,正確的在此MOSFET場效電晶體 FU9024N(GDS腳) 電錶量測,只是瞎貓碰到死耗子,那個mos是真的壞掉的....

网友A:
k3639 -datasheet.pdf (149.2 KB, 下載次數: 80)
k3638 datasheet.pdf (149.99 KB, 下載次數: 78)

不能代用喔,特性不容許!!

网友:
建議上下管一併換掉,不然一定會再燒的無怨無悔給你看,離修好不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代用喔,特性不容許!!

感謝資料分享,想請問這是同一顆mos嗎?

网友:
有分上下管,型號有些廠會用一樣的,但大多都是不同型!! 有些型號一樣但是後方管的特性編號會不同,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