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電腦」裡的dvd光碟機磁碟代號不見了!![已解決]

楼主(2012-04-19):
1.狀況:
1-1).進入BIOS選擇第一個頁面/選項→standard bios---有抓到.
1-2).打開「裝置管理員」看不到光碟機.
1-3).打開「裝置管理員」看不到光碟機按”檢視’選擇”顯示隱藏裝置---可看到DVD/CD-ROM光碟機,但不能用.(代碼=45)

2.對策經歷:
2-1).Regedit」開啟「登錄編輯程式」--無效.
2-2)JUMP調硬碟—無效.
2-2-1).JUMP調硬碟,有時光碟機會出現,但換另一顆硬碟不見了.(有互相爭用E碟的感覺)

請求協助!!

网友:
會不會是系統有問題????,最快的除錯方法就是拿一張可以光碟開機的光碟,試一下能不能光碟開機,便知是不是系統還是光碟機有問題

网友:
IDE是同接一條排線嗎?
是的話hdd請調成master with slave present
光碟機調slave

楼主:
謝謝Max & wja大指導:
1.問題已解決:
「裝置管理員」/IDE ATA/ATAPI控制器/主要IDE通道和次要IDE通道/進階設定/裝置0和裝置1=>設成"自動偵測"/重新開機後OK了 .
2.原因:增設硬碟後沒將以上做設定;原先主要IDE通道和次要IDE通道各裝HDD+光碟各一台;為減少開機時掃描時將各將沒用到的通道裝置設成"無"
3.謝謝關心此問題點的好友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