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夏普 37" LCD LC-37HV4U 缺了AVC盒, 能有方法跳過AVC 盒嗎?

楼主(2012-04-19):
收回來了台37" aquos LCD, 日本制的, 缺了AVC 系統的盒子, 一開機就只有紅燈在閃, 看了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說是沒有接AVC 系統.
然後跟著維修手冊指示進入工程模式, 再直接電腦DVI輸出, 有畫面顯示, 但出了工程模式後又沒有顯示, 看來是要有AVC 盒子才肯工作. 機的背面只有2條接線, 一是DVI, 一是DFP, 2條都是接AVC 盒子的, 請問大大有沒有方法去騙那機器AVC盒子是存在的呢?

維修手冊在此:
http://elektrotanya.com/sharp_lc-37hv4u-d_sm.pdf/download.html

謝謝先進:)

楼主:
剛查了DFP 的定義, http://pinouts.ru/Video/dvi_matrox_pinout.shtml
說是數碼訊視訊訊號, 那這台的AUDIO 訊號是怎樣傳輸的呢?

网友:
AVC 盒子 我有2台
一台好的  一台故障的
連接線有兩種
如果你要買這個   AVC 盒子  我知道可以買到
在台北縣 如需要給你電話 自行連絡

楼主:
謝謝先進, 但我是在香港啊......
請問一下這種盒子在台灣要多少錢一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先進, 但我是在香港啊......
請問一下這種盒子在台灣要多少錢一台呢? ...

我以為您在台灣
您的情形 是電源板(故障)
這塊電源版(內陸)買的到
香港也買的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先進, 但我是在香港啊......
請問一下這種盒子在台灣要多少錢一台呢? ...

您到底是在香港或是在台南
我 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到底是在香港或是在台南
我 想知道

是再香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再香港啊

淘寶上有這個機器
大約是台幣3000元左右喔

网友:
對岸的AVC盒似乎跟台灣公司貨進口的日規不太一樣,單天線,無記憶卡插槽,不知他們CATV頻道可否用?

网友:
英國/香港/澳門/泰國使用的是 PAL-I
中國大陸使用的是 PAL-D
新加坡使用的是 PAL B/G 或 D/K

不過 PAL的TUNER  都會去支援(進MENU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