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洗衣機拆解問題~~
火..

楼主(2012-04-19):
今天家中女王要求我把洗衣機洗一下~~@@"
心想DIY一下~~
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拆解到這樣~~螺絲都卸下了~~
中間的圓盤要如何取下
~~謝謝~~

网友A:
ㄍ一ㄠˇ起來就可以了,不過除非轉盤下面有卡紐扣硬幣,不然應該拆不拆轉盤都沒差,畢竟您內桶也是拿不起來

因為小弟DIY搞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ㄍ一ㄠˇ起來就可以了,不過除非轉盤下面有卡紐扣硬幣,不然應該拆不拆轉盤都沒差,畢竟您內桶也是拿不起來 ...

感謝指導~~因該還是會去買工具拆內桶~以後想定時洗一下洗衣機~~等等來去ㄍㄧㄠˇ 看看~

楼主:
ㄍㄧㄠˇ 失敗了~~出水孔鎖上螺絲均力,大力拉扯無效~~~請問有大大知道如何拆解嗎~~還是要重背面馬達那下手??

圖中紅圈處 是一個蓋子可以拿起~~但不知有何機關~~感覺不知哪裡卡住~~@@"苦惱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ㄍㄧㄠˇ 失敗了~~出水孔鎖上螺絲均力,大力拉扯無效~~~請問有大大知道如何拆解嗎~~還是要重背面馬達那下手 ...

1. 拿一條塑膠繩,從轉盤圓周縫隙塞進去,然後再用力拉塑膠繩,將轉盤提起來
2. 水槽內注滿半桶水,然後再設定洗衣行程,讓它自轉幾分鐘之後它就會自己浮上來了

楼主:
加水洗衣行程跑了10分鐘無效@@
綁上電線~~還是拔不起來~~想說還是中間生鏽卡住了~~
有噴了一點WD40~~目前還是把不起來~~
有沒有大大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指導一下ㄋ~~

网友B:
洗衣模式應該可以自動把軸心的髒東西震掉阿...
除非扭力不夠大......那你可以先用脫水模式跑一下..
再進洗衣行程....再不行.....除非你想破壞他....要不然就不要洗了...
會越洗越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模式應該可以自動把軸心的髒東西震掉阿...
除非扭力不夠大......那你可以先用脫水模式跑一下..
再進洗 ...

感謝順大指導~~ 我有用過洗衣跟脫水模式跑過~~還是拔不起來~~看來只能殘念了~~

网友C:
  拿一條煞車用的  (Y阿索) ,從轉盤圓周縫隙塞進去

然後平均的在轉盤 360度找任一等分支撐點,要上提搖動 ........ㄍㄧㄠˇ  的動作

多換幾個角度,上提搖動,  使轉盤鬆動,再將轉盤提起來

轉盤中間螺絲移除沒  !?

网友D:
看來...卡垢卡很多又卡很緊喔!
經驗上曾用橡膠鎚在迴轉盤的外側邊邊
用對角亂數方式用力敲打,試圖震開卡垢的軸心...
打開後實足大吃好幾斤...
裡面的垢(結石)...真的粉厚...
真搞不懂...洗衣粉+水+污垢灰塵...竟然可以練成化石n_165|

网友E:
上星期天,用洗衣機洗滌劑倒進家裡那台十多年的洗衣機
靜置二小時,看起來沒多髒嘛,只有水面上幾片綿絮
結果一切到洗衣行程,那個過濾網袋瞬間爆滿
洗出來的就是水垢+綿絮
總共洗了三次過濾網,用抹布把排不出去,積在底部的髒污擦了三次

水垢這東西真是太恐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一條煞車用的  (Y阿索) ,從轉盤圓周縫隙塞進去

然後平均的在轉盤 360度找任一等分支撐點,要上提搖動  ...

螺絲有拆掉~~我再來試試~~可以的話再發相片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卡垢卡很多又卡很緊喔!
經驗上曾用橡膠鎚在迴轉盤的外側邊邊
用對角亂數方式用力敲打,試圖震開卡垢 ...

我再來試試~我家的洗衣機4年多有用清洗劑~~但是每次都都洗出好多張東西~想說裡面因該很髒~我再來試試~可以的話再發相片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星期天,用洗衣機洗滌劑倒進家裡那台十多年的洗衣機
靜置二小時,看起來沒多髒嘛,只有水面上幾片綿絮
結果 ...

對壓~~而且小朋友最近常常皮膚癢才想說把洗衣機洗一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對壓~~而且小朋友最近常常皮膚癢才想說把洗衣機洗一洗~~

皮膚癢,會不會跟洗衣服加的洗衣粉之類的有關係?
換個類型的,像皂絲或是其它類型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膚癢,會不會跟洗衣服加的洗衣粉之類的有關係?
換個類型的,像皂絲或是其它類型的看看? ...

有式過多種(包含天然的水晶牌)~~最後才會考慮到洗衣機上面~~現在的有毒物質生活周圍越來越多~小朋友也變得容易過敏~

网友F:
這台有點歷史了,
若拆不下來建議到原場問看看是否有備料,
若還有就將舊品破壞掉,
免得搞到最後造成軸心滲水進去!
久了脫水時產生飛機起飛聲音~很吵的~

网友G:
內筒鎖2隻螺絲,但我覺得用電線不好施力,我都用片雞2隻各夾一棵螺絲,2手交互用力拉扯,再不行只有剩破壞再購新料一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台有點歷史了,
若拆不下來建議到原場問看看是否有備料,
若還有就將舊品破壞掉,

感謝滷大指導~~這台的年紀約4-5年~不知道這樣有沒有花時間去用它的價值~~有空我在試一次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內筒鎖2隻螺絲,但我覺得用電線不好施力,我都用片雞2隻各夾一棵螺絲,2手交互用力拉扯,再不行只有剩破壞 ...

阿資大你好~~感謝你的指導~~我有鎖鏍絲了~~找時間來試一下片機~~看有沒有厲害一點~~謝謝~

网友H:
引用 楼主:
ㄍㄧㄠˇ 失敗了~~出水孔鎖上螺絲均力,大力拉扯無效~~~請問有大大知道如何拆解嗎~~還是要重背面馬達那下手 ...

我也很想知道4樓照片中紅色圈中的機關是何作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很想知道4樓照片中紅色圈中的機關是何作用 ?

這個要請高手回答了~~因為我也不知道~~

网友I:
把內外水槽之間,上方的護圈拿起來,
把內水槽兩邊對稱的塑膠板往上抽掉,
從這兩處底部缺口將迴轉盤翹挖起來.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內外水槽之間,上方的護圈拿起來,
把內水槽兩邊對稱的塑膠板往上抽掉,
從這兩處底部缺口將迴轉盤翹挖起來. ...

內水槽兩邊對稱的塑膠板,需要拆掉內槽才有辦法拿掉~他的側邊有鎖螺絲~沒有拆掉因該拿不下來~@@

网友:
突然想到~給它100℃熱水淋在迴轉盤上試試!

网友:
以前維修一台跟上述一模一樣.試過好幾種方法.迴轉盤就是拿不起來..乾脆死馬當做活馬醫.拿噴燈往鏍絲處
一烘..(使用前先用一塊濕布.鋪在鏍絲旁.以防傷到塑膠).果真讓我拿了起來..20年來累積的經驗.您小心試看看.
在來回覆....:lol:lol

网友:
螺絲已拆掉應該可以拿出洗衣迴轉盤,
不然用大支的一自起子或類似工具, 在迴轉盤四周頂看看會不會鬆.
稍微旋轉起子來頂,不要太大力,頂凹塑膠盤邊緣.
再先試螺絲起子斜插入:一個蓋子可以拿起處(向外圈),用力往上拉看看,
不然,用兩支起子斜插入對稱最外圈兩邊孔內,再往上拉拉看!
用力拉不要怕,塑膠盤很厚不會那麼容易壞掉!

看到mobile01有人自己拆洗的照片,請搜尋"你知道洗衣機可能比衣服還髒嗎?"

网友:
另外找到的專業解答: 迴轉盤拿不下來
將螺絲卸下 依正常洗衣方式是放水至少半桶
讓他轉個幾分鐘 吧!

网友C:
              對於生銹卡死的處理→剎車油有效

            對於拔不起來的鐵釘→再往下敲送一程就可輕鬆拔起

            大家一起來!

                  1在轉盤螺絲中央點上剎車油 .....要靜置一會讓剎車油滲入

                  2.我 建議的(Y阿索)套上.....等一下要敲的時候要往上提拉

                  3.鎖上螺絲要露出轉盤幾牙....要用鐵鎚木柄輕敲,是要修好不是搞破壞力道自已控制

                     不要把牙弄壞!.....可能的話螺絲加個套桶再鎖上以保護螺牙

                  4.   2→3是(逼猴)的變形動作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於生銹卡死的處理→剎車油有效

            對於拔不起來的鐵釘→再往下敲送一程就可輕鬆 ...

對不起各位大大的用心指導~~我試過各種方式"包括噴燈"~還是拿不起來~~只好放棄了~~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各位大大的用心指導~~我試過各種方式"包括噴燈"~還是拿不起來~~只好放棄了~~謝謝大家@@ ...

不要灰心..若噴燈還是拿不起來.可能熱度不夠..還有絕招..你用乙訣(燒銅管哪種).先用小火往螺絲處集中.螺絲
要鎖3分之2....(使用前先用一塊濕布.鋪在鏍絲旁.以防傷到塑膠).還不行乾脆用大火烘.大不了在去服務站買迴轉盤.約250元上下...

网友:
建議你不要把螺絲鎖回去
就這樣讓她洗衣服
總有一天會自動浮起來

网友:
st29hd1大您好幽默喔~~
我看了以後一直笑,但您這方法也不錯,我不是笑你方法不好喔~
是看到最後那段話(總有一天會自動浮起來)笑了

网友:
(總有一天會自動浮起來)..要等到什麼時候

网友J:
啥!圓盤拿了一個星期多了還拿不起來?
家電版的版主到底是誰.........?

网友K:
我有一個經驗~不知是被我洗壞,還是跟我所想的一樣
在我費了一整天的時間洗了我家的洗衣機,拆開內筒時發現水垢多到可以敲死人,光除垢就用掉半天時間,裝回後洗衣都正常,到脫水時,嚇屬人,像是防空演習,是我除垢除得太乾淨,馬達負載變輕轉速加快的原因嗎??

网友:
拔不起來的轉盤

總有一天會自動浮起來:)...OS

砍斷一棵樹的第一百斧,即將出現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水洗衣行程跑了10分鐘無效@@
綁上電線~~還是拔不起來~~想說還是中間生鏽卡住了~~
有噴了一點WD40~~目前還 ...

把鐵絲延長.分為獨立兩條.用左右交互往上扯動即可n_067|

网友:
我也想拆下家中的洗衣盤,試過多種方法,最後還是失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個經驗~不知是被我洗壞,還是跟我所想的一樣
在我費了一整天的時間洗了我家的洗衣機,拆開內筒時發現 ...

軸心滲水,裡面的軸承磨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啥!圓盤拿了一個星期多了還拿不起來?
家電版的版主到底是誰.........?

手沒那麼長伸不到 minyau 大那裡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沒那麼長伸不到 minyau 大那裡幫忙!

感謝滷版的指導啦~~因為洗衣機猜不下來~~爾且變得很奇怪~一到脫水就會發出 喀啦 喀拉的聲音~~轉速提不上去~~不然過一陣子就跳錯誤~~逼逼叫了~~
版上有大大在新莊~爾且有再修洗衣機的嗎~~
如果沒有~可能要再買一台了~~

网友:
拔不下來應該有其他的原因!?

通常到 ,第2部 , 置入(Y阿索)搖動兩三下,轉盤就掉下來了!......... 但是轉盤 中間螺絲 一定要先移除!!!

來個容易取得的物件→木頭*2  (Y阿索)或(冰箱,洗衣机)外包裝束帶*1     如圖:製作一怪傢司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謝滷版的指導啦~~因為洗衣機猜不下來~~爾且變得很奇怪~一到脫水就會發出 喀啦 喀拉的聲音~~轉速提不上 ...

大大 您好
和我家的情形一樣,會發出喀啦~喀啦聲.
我家是軸承壞了,要換傳動的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大 您好
和我家的情形一樣,會發出喀啦~喀啦聲.
我家是軸承壞了,要換傳動的軸心.

@@~~我因該要換洗衣機了~~謝謝~~

网友(2012-05-23):
我也想拆, 但不知如何下手, 看了這篇更不敢動手~

网友:
看到這篇嚷我想到我本身也遇到相同的問題最後破壞收場
軸心與洗衣盤軸心材質不同利用冷縮熱脹原理配合
lkkseemi 提供的怪傢司方法
同時使用這招可行值得試試看
利用溫度的反差
將滾滾的熱水跟幾乎結冰冰水交叉倒中心點邊倒邊拉扯

网友:
我是自己拆下來的,記得當時是好像有兩個方法的樣子,忘記是那個方法成功的,一是用原來的中心螺絲再加上一些塑膠帶鎖進圓盤(不要鎖到再下面那層),再往上拉。另一個是找幾支長螺絲能鎖進旁邊的一堆排水小孔,對稱鎖上兩支,交互往上拉。再下有個聽說38mm的大螺絲,我就沒工具再拆了,用其他工具想辦法清,清了一堆。
   十幾年的洗衣機要想辦法清到裏面,內外槽和進出水的部分,那都是很髒的,我清過才知,花了一天,快中暑了。

网友(2012-08-10):
1.拆下螺絲後,泡水一天讓水垢軟化再拔看看,也許就好囉.
2.不過拆下後,底部還有38mm螺絲要再挑戰,加油...

网友:
卡死的情況,一般的方法都無效,那就用破壞工法試看看吧!

网友:
自家用無害的檸檬酸就可以洗的很乾淨了~
整筒放滿~泡個一晚~在開洗衣行程跑一下~脫水~就乾淨了~

洗廁所的無煙鹽酸也可以~不過會腐蝕金屬~泡30分鐘就可以了~不過味道很臭
現在的洗衣筒大多是不鏽鋼的就放心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