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ikushi COS5040 40Mhz請教方波無法固定

楼主(2012-04-19):
D大想請教!
小弟最近跟"好康報您知"某篇示波器
P拍上發現20MHZ的便宜示波器
去買了一台二手示波器KIKUSUI 40MHZ ~有照WISH大"示波器使用"文章操作(當然功能有所不同,但基本是一樣)
但小弟怎樣微調,我的波都不太固定??好像跑馬燈...
調了TRIG LEVEL~是有比較固定,看的到波形??但還是會慢慢移動..
怎樣才可以讓波形固定不動?
照片先拿P大..
後續會補上...

网友A:
好眼熟的圖啊~要讓波不動
1.source(右上角) 要調到int (由示波器觸發),不要調到 line 為 (交流60Hz 觸發)
2.Int trig 如果用ch1 就用 ch1 or vert mode, ch2 用 ch2 or vert mode
如果這個你用ch1 卻用到 ch2, 他波就會一直跑(vert mode 為ch1 & ch2交替觸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眼熟的圖啊~要讓波不動
1.source(右上角) 要調到int (由示波器觸發),不要調到 line 為 (交流60Hz 觸發)
2 ...

謝謝P大~~
這圖示您的~~回家後再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眼熟的圖啊~要讓波不動
1.source(右上角) 要調到int (由示波器觸發),不要調到 line 為 (交流60Hz 觸發)
2 ...

謝謝P大~~~
以確認可以固定波型!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眼熟的圖啊~要讓波不動
1.source(右上角) 要調到int (由示波器觸發),不要調到 line 為 (交流60Hz 觸發)
2 ...

想在請教我在切換VOLTS/DIV,方波~波形會變雜訊,再轉一下回到原位又變好了!
您的會這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在請教我在切換VOLTS/DIV,方波~波形會變雜訊,再轉一下回到原位又變好了!
您的會這樣嗎??

一開始會, 整理過接點就不會了..加油

网友B:
去電子材料行  買接點清潔劑 上蓋螺絲六個 打開就可以開始最基本偷懶清潔法 往旋鈕內部噴 邊噴邊轉 把氧化處藉由高壓氮氣及化合物瞬間降溫剝落脫離 達到清潔效用 我是懶得拆裡面 可以用就好 這型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開始會, 整理過接點就不會了..加油

怎樣整理接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電子材料行  買接點清潔劑 上蓋螺絲六個 打開就可以開始最基本偷懶清潔法 往旋鈕內部噴 邊噴邊轉 把氧化 ...

接點清潔劑,還沒購入!!
有空拆開!!順便檢查一下電容.....
大大您也買一台啊??只是我發現~~此台時間軸只有一個可調??應該是說同動??我看別款都可以分開動網拍那大大T牌?

网友:
ch1,ch2兩頻道可以同時顯示 時基調整就跟你所說的一樣是只有一個,也可以只顯示一個頻道ch1 or ch2
我是面板拆不下來  所幸只用清潔器噴一噴  你若面板拆得下來再分享一下怎麼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