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IWATSU SS5702A開箱

楼主(2012-04-19):
IWATSU SS5702A開箱,這是向WISH老大買的便宜示波器,首先先謝謝WISH老大和烏骨雞學姐,再忙碌中幫我寄送,動作超快的,我匯款好,無骨雞學姐就當天寄了,因此今天就拿到了!

再來貼些圖吧!
這是拿到時盒子裝的包裝非常用心
這是拿出來的
再來直接拆開
大致的樣子,我主要是用橡皮擦把那些CH1和CH2還有條大小的旋鈕都擦一擦,由於沒拆下來擦也許效果不是那麼好,不過黑黑的銅鏽到是變得亮晶晶了,但是過程中不知有沒碰到精密電阻就是了!
過程就沒拍省略
以上是工具
最後成果
不過有個疑點,真的不知我有沒去動到精密電阻,波型都很正常,但是位準好像後面跑掉了,看起來感覺沒一直線,不知有沒人知道要調哪個才能正常? 知道的人麻煩告知我一下,順便告知WISH 和學姊物品正確送達了!
電容也沒換這台電容看起來幾乎都是NCC的居多,感覺NCC滿耐用的就沒順便換!

网友A:
從紅線那裡調。

楼主:
謝謝WISH老大,原來是那裡可以調,一直都沒發現,扁的螺絲起子就能調整了,謝謝WISH老大,這台真的很不錯!
原來那裡可調整水平,一切都正常了,真高興!
補上WISH老大教我後調整完畢的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從紅線那裡調。

WISH 大  那我的 KENWOOD-CS-4025水平調整在哪@@!!

网友C:
呵呵! 老師以前上課沒在聽吼0.0 還是你們用的一開始就是數位型的XD

以前老師上課都會把機器弄亂 要我們把他調正給他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老師以前上課沒在聽吼0.0 還是你們用的一開始就是數位型的XD

以前老師上課都會把機器弄亂 要我們把 ...

高中老師沒教使用,所以完全沒玩示波器,到後來都是考試看書,沒再做實習,我們班當時是實習做最少的班級,大學電子實驗室我確實直接碰數位的,不過目前有示波器也會調整了,也比較不怕弄亂了,以前到是沒人注意到水平線,還有電子科比較會教的樣子,我那時念資訊科,老實說那老師滿混的,就讓我們焊自己名子而已,示波器基本上是擺好看的,我記得當時也沒人弄亂過,當時量電壓和電流都只靠三用電表,數位式的好像沒有調整的那顆不過有重置,沒記錯的話比較方便! 整個高中就是焊名字、LED燈、然後插電阻、音樂盒就結束了!
所以我才要買示波器來玩,把沒學會的重新學會! 當時的遺憾吧!
我目前同學有電子科的,他也是像你說的一樣,老師會弄亂,不過聽他說,有方法可以瞬間歸位,但是他現在也都忘光了,夠嚴重吧,所以實驗通常都我再弄了,他在旁邊上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SH 大  那我的 KENWOOD-CS-4025水平調整在哪@@!!

也在面板上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老大,原來是那裡可以調,一直都沒發現,扁的螺絲起子就能調整了,謝謝WISH老大,這台真的很不錯!

光跡傾斜調整(Trace Rotation)是補正CRT受附近磁場或地磁影響而設,它的原理是示波器裡面配置一個人工磁場電路在抵消工作場所的磁場,一般來說示波器只要不移動,則只需調整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跡傾斜調整(Trace Rotation)是補正CRT受附近磁場或地磁影響而設,它的原理是示波器裡面配置一個人工磁 ...

了解,難怪剛拿到時需要調整,知道原理後就會更了解了,謝謝WISH老大的講解。

网友B:
以前高職時,因為示波器很貴,所以只有用過幾次,還是一次6個人用一台,把電路上示波器後,測到波形就要拆下換人了,老師怎敢拿時機讓我們練習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高職時,因為示波器很貴,所以只有用過幾次,還是一次6個人用一台,把電路上示波器後,測到波形就要拆 ...

我記得我們那時是3個人1個桌子上只有1台,但是都是擺著而已,6個人可能那時示波器更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ISH 大  那我的 KENWOOD-CS-4025水平調整在哪@@!!

維修手冊已找給你了, 好好的把每個旋鈕的功能K一K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維修手冊已找給你了, 好好的把每個旋鈕的功能K一K吧 ...

這幾天要上班,還沒空好好翻!!

原文的會比較辛苦一點@@!!

网友E:
最近小弟也打算練習練習示波器, 下面聯結裡有wish大出品的"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下載回去k一k, 保證對你示波器的認識更加一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記得我們那時是3個人1個桌子上只有1台,但是都是擺著而已,6個人可能那時示波器更貴吧! ...

我們那時候高職也是2~3人一台,只有我跟其他一兩個同學因為當時實習比較強而且又要參加校內技藝競賽所以我們是另外一人借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小弟也打算練習練習示波器, 下面聯結裡有wish大出品的"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下載回去k一k, 保證對你示 ...

http://bbs.pigoo.com/thread-37777-1-1.html

早下好正在研讀中!!

順便給新手打個廣告,

新手請多利用--draculaxx的個人空間--學習的寶庫

別忘了謝謝--draculaxx--大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