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23S按鍵哪裡可買?

楼主(2012-04-19):
各位大大.這種按鍵請問哪裡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組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033628917

對了.就是這種~逍遙大果然專業一看就知道了.這是你的賣場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了.就是這種~逍遙大果然專業一看就知道了.這是你的賣場嗎?

當然不是啦!
我很少賣零件.大都買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不是啦!
我很少賣零件.大都買零件.

喔喔!想說如果是那一定要捧場一下..對了消遙大這種按鍵好換嗎?上次有試著拆過一次但拆了就分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喔!想說如果是那一定要捧場一下..對了消遙大這種按鍵好換嗎?上次有試著拆過一次但拆了就分屍了 ...

使用熱風槍.一下就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熱風槍.一下就起來了.

嗯嗯了解.謝謝逍遙大n_085|

网友:
我習慣用"雙銲槍",很快就拆下來了

网友B:
大陸人說開關"不好死了"
機械問題,給他加上兩滴"針車油"
就比原廠的"還好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陸人說開關"不好死了"
機械問題,給他加上兩滴"針車油"
就比原廠的"還好死了" ...

我自首.曾經碰過這按鍵剛好用完.
急用.還是用WD-40.狂按100下解決.

网友:
請問一下這個開關按下去是左右兩邊導通還是左前後腳或右前後腳導通?

网友:
我這好像有可以代用的 我晚上陪我家女王考完是在幫你看看 貼照片給你比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陸人說開關"不好死了"
機械問題,給他加上兩滴"針車油"
就比原廠的"還好死了" ...

原來這樣也行.又學了一招~謝海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首.曾經碰過這按鍵剛好用完.
急用.還是用WD-40.狂按100下解決.

又學了另一招~謝逍遙大

网友C:
直接修一修就好也不需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修一修就好也不需換!

我也是直接修,不用更換。

网友D:
之前有遇過彈性疲乏的,還是換掉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遇過彈性疲乏的,還是換掉較保險

所以還是要買一些備用.以防不時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