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請問總開關箱接電表的這段電線實務上都接多少線徑的

楼主(2012-04-19):
如題..
因家中的老透天房子最近要整理
發現總開關箱裡的總電源控制晡列嘎50A的那個
外接到電表這段線被分接成兩段
從電表出來的好像是最早原本的線..看不道是多少線徑的
然後被接到一條8mm平方的3c電線接入到50A的開關上

想請問一下
這樣的規格接法安全嗎?
這是之前租給做水電的老闆自己接的

實務上的接法一搬是否都拿8mm的接50A的開關呢?

因為我有查過基本上8mm的電線安全規格大約是承受35A
而正常的話要承受50A的需要14mm才是

不知道實務上一般水電行的做法是不是和理論規格不一樣呢? 還是......= =
麻煩大大指教嚕

网友A:
分成兩段接!肯定不合法~
代表當初可能是拉到一半...才發現不夠長
用中接的...
==================
另外法規會告訴你8mm2是35A~
但實務上都是會差一級...
所以如果您是拉到14mm2..那你的main NFB就會是75A的囉~
而且我沒記錯好像是14mm2就要家裝裱前表後開關箱...(假使記錯那就是22mm2)

不知道您的房子多久了,電線大概多久沒有抽換
假使電線已經超過15年!那麼建議您儘快撥出預算做抽換
提高安全性喔

网友:
有錢管徑夠的話,是越大越好。

网友:
想請問一下
這樣的規格接法安全嗎? 線與線是可以相接的(從外線接到你家的電表不是也這樣接的嗎)

實務上的接法一搬是否都拿8mm的接50A的開關呢? x
向台電申請電表時開關箱NFB 的規格
14mm平方的接50A      8mm平方的接40A
家庭用電一般的使用線徑大致為 14mm平方與8mm平方

网友B:
可以穿14mm平方X3C,布雷甲安全規格2P75A.
但是可以上2P100A.
如逃兵大所說的,有錢,而且管徑要夠大,足以穿過14平方的電線!
一般家庭的單相220V電錶配線是8平方X3C沒錯,除非特別要求才會給您配14平方的!
粗工拉過22平方的,不能給台電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穿14mm平方X3C,布雷甲安全規格2P75A.
但是可以上2P100A.
如逃兵大所說的,有錢,而且管徑要夠大,足以穿過 ...

咦,22的塞的進去電表嗎?我塞不進去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咦,22的塞的進去電表嗎?我塞不進去說

電錶?可以阿,電錶入出線又不用留餘線,只要線頭進去鎖住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錶?可以阿,電錶入出線又不用留餘線,只要線頭進去鎖住而已!

我的是四方錶.......
啊,我白痴了,我的是110v的舊式四方小電表,不是220v的單相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四方錶.......
啊,我白痴了,我的是110v的舊式四方小電表,不是220v的單相圓表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穿14mm平方X3C,布雷甲安全規格2P75A.
但是可以上2P100A.
如逃兵大所說的,有錢,而且管徑要夠大,足以穿過 ...

為什麼不能給台電知道呢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成兩段接!肯定不合法~
代表當初可能是拉到一半...才發現不夠長
用中接的...

當初他會變成兩段皆是因為電表後來有換過
所以在新電表換上後他沒有拉原來的舊線接
而是在加一段8mm2的線對接
我有看過他接的線路
很多都是保留前一段舊線後再和要接的心線對接  = ='
不知道這是物是他個人的工作習慣
還是一搬做水電的撇步  = ="

總之看了覺得怪怪的又不乾淨 ....

現在的房子是已經快40年的老房子了
正準備線路全部抽換

聽了macliu大大說的
"另外法規會告訴你8mm2是35A~
但實務上都是會差一級...
所以如果您是拉到14mm2..那你的main NFB就會是75A的囉~"

= =....
是不是大家遇到的水電都這樣阿
還是這樣算正常而已呢?

哪我目前身邊已經有一捆8mm2 的3c電線
節省點的話是否就不用在考慮買14mm2的接呢
直接用8mm2的接50A逋列嘎開關端的出口呢?

因為14mm2 3c的電線還真不便宜呢  ><....

网友:
早期家裡面的電器設備不多  大多是以小線徑的線去拉  但是現在家家戶戶什麼電器設備都有買  所以小線徑的線就不夠力了

网友A:
...一般而言...50A(8mm2)應該夠家庭用了!
像我家!~原本也是要抽換成22mm2...
但!!用勾表去溝~原本的8mm幹線時
發現全家用電打開!還...不到40...所以我就放棄了(反正不是自己的房子)

另外
如果真的要抽換
那就先把纜線整個拉到電錶的位子
然後去台電申請拆封...(理由寫線路檢查)
就直接把線接進...電錶的端子座(順便檢查端子座是否已經鬆動或是碳化)
『先把兩邊頭尾預留好,然後跑一趟台電,問一下拆封、上封的事情,大約會有兩三天的時間可施工』
這樣等於一次工就把入戶線抽換掉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50A(8mm2)應該夠家庭用了!
像我家!~原本也是要抽換成22mm2...
但!!用勾表去溝~原本 ...

因台灣住宅多使用單相三線 110/220V,若真使用8mm進線,請務必做好 A/B相(110V用)電源分配,使各相不會出現特別重負載現象,
例如:
A相:電燈、浴室、廚房
B相:客廳、臥室
220V: 冷氣、大型電熱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50A(8mm2)應該夠家庭用了!
像我家!~原本也是要抽換成22mm2...
但!!用勾表去溝~原本 ...

請問macliu大
是不是換多大的線徑都可以呢?
因為我想換成22mm2的
我看法規上面寫的好像安全規格只有60安培 =="

又換成22mm2的線是否需要另外在前後端家什麼開關之類的 0.0?
粗工大大在上面說過..他曾經換過22mm2的線
但是不能讓台電知道...0.0? 為什麼呢? 是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順便要移電錶的話...
那程序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是否需要什麼費用呢?
麻煩macliu等大大指教嚕 ^^"

网友A:
因為~~~在規定上~不需要表前、表後開關的!!是在14mm2以下

要換到22mm2!依規定要有表前開關、表箱、表後開關
那是一組!固定的箱子,對施工(包商)而言,都按照規定來
就是墊高成本,否則就是要想辦法偷工...

所以硬要換到22mm2,卻又要不按規定設計安裝表前、表後開關
那麼當然就不能讓台電知道

另外
如果你是新設用電戶,依規定水電包商施工完成後
要請用電設備檢驗人員依據圖說進行實地查驗
如果發現圖說與現場不相符,那麼就是不予送電.

直到檢驗ok後
才可以報竣請台電送電、上表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在規定上~不需要表前、表後開關的!!是在14mm2以下

要換到22mm2!依規定要有表前開關、表箱、 ...

台北市的台電很嚴格的,方型電表要換圓型電表電除了要表前表無熔開關要裝之外地線一定要裝。

网友:
嚴格相對是好事。。。

网友:
請不要任意的修改"NFB"因為市電總安培數是有規定的,基本上NFB 50A是要14平方線,NFB 40A是要8平方線,如果隨意更換配置不妥,台電檢查人員查看可能會要求住家更改回電工法規之定要求的器具,已符合安全,切勿自行施工,(如果不熟係會引發感電之危險)請查閱電工法規上之規定喔! 要施工請有找有施工品質的水電工

网友(2012-06-19):
家用的目前我還沒看過有人換22mm的(大樓除外)最多14mm(我自己)一般透天8mm就夠囉你換太大也用不道要是像我都自己做可以省下不少錢所以用14mm的 . 8mm對一般家庭來說夠用囉可以經常性用到20A就很多囉8mm使用40a的也不可能超過(安裝電錶後就可以.........)要是人數夠多而且使用電器都超多倒是可以裝14的當然有錢又是另外一回事囉
還有樓主題問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你都說他是水電的囉 所以他是不會想不開的不用想太多

网友(2012-08-12):
我大哥是做台電外包商~作接戶線的~就我知道~只有8MM平方跟22MM平方~
差只差在~單相三線跟三相四線~沒看過14MM的線~
當然可能其他縣市的線種會不一樣吧~~